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脑问题

楼主(2008-02-28):
开机后不久出现鼠标停顿的现象,就是移动鼠标的时候会不停的停顿,好像被卡住那样,查了一下CPU使用情况,如下图,使用360、卡吧都没有异常。

网友:
看一下硬盘的模式是不是ultra dma mode5

网友:
叫你不要搜那些乱七八糟的比较流行的照片和视频,你就不听,这下好了,中毒了吧?色子头上一把刀啊

楼主:
自认为对电脑日常维护等还有点了解,可是遇到这个问题我就束手无策了,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全部进程都好像是正常的,现在只能拨了网线看看了,不行还真得重装了。

TO:【1楼】 gmen_pliskin ,我电脑一直没有动过硬件的啊,硬盘好像是ata 100的,NEC笔记本。

楼主:
回复楼上,进程是正常的,可是你发现没有,系统空闲进程使用了99%的CPU,而状态栏那里的CPU使用却是21%,加起来不是120%了?应该是100%才是正常的啊。

网友:
system idle process是系统CPU空闲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