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充电器,各监测点波形。2008.02.28

楼主(2008-02-28):
频率 3.9KHZ,可以正常工作。波形并不和大家预期相同。

(1)  M16 输出波形如下:

(2)  2N7002输出波形:

(3)  三极管输出波形:

观测点位置如图:

网友:
顶,虽然我还不大懂。

网友:
各点的波形不太理想,这样的波形如果长时间的工作,MOSFET管能受得了吗?有些担心。。等我的板子到了之后我测量一下看看,板子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拿到。

网友:
波形不是很好,不过我觉得有些没有理由这样的。这个是4K下面的波形?还是31K下的

网友:
我的已经焊好硬件。

下载程序后,测试波型,三个测试点的波型都很整齐。
跟m7w的不大一样。QQ上有发表过图片。

网友:
mos驱动边沿  不够陡  开关损耗好像很多吗

网友:
可能LZ的示波器太差,或者根本就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应该不是那样用的。

网友:
驱动电路搞得太复杂了吧?如果是搞产品,还不赔死呀?

网友:
楼上的,做产品考虑成本是正常的事情,可是只考虑成本不计产品质量,我想这以后的赔的不单只是这个驱动电路的成本吧,

按照你现在的想法与做法,我想你做出来的产品估计没有几个人敢用。安全系数太低,产品质量太差。

网友:
用2103 2104之类的专用MOS驱动比较的可靠,业余制作也差不了那些成本了

网友:
恩,波形已经验证,非常的不错。

网友:
今天走出山村来看看大家。看看有什么新进展了!
我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不过从我试验的情况来看,BUCK电路工作情况很好,PWM频率为15K,输入12V,输出1.2V-1A,手摸MOS管感觉只是温暖而已。
期待大家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
我用个C1815驱动2SJ292没有任何问题,我个人认为一般用这么搞太复杂啦,如果真要考虑产品质量和充电的效率还不如用专用PWM驱动模块。比如TL494,SG3525,采用纯硬件PWM具有的优缺点我想楼上的各位大虾应该比我懂的多,缺点之一就是成本高。

网友(2010-05-17):
标记。我在做相关的波形测试,可能mos管后波形有点不太理想,其他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