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AVR控制光驱播放CD [[图片]]

楼主(2008-02-28):
用Mega16做的,全部C语言编写,Studio4.12 SP3编译。
目前还没有添加液晶和遥控,不过这个不难,慢慢再完善咯。请大家多多指教!
先上传些图片(用摄像头拍的,将就吧,呵呵)
来个全照: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我自做的胆耳放:

电路图:
源程序:

网友:
呵呵,顶顶!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想自己做一个控制器...当时是有时间,可以功力不够...

现在是时间不够...功力还可以了...

网友:
焊工不错!再接再厉完成遥控加显示,期待佳作!

网友:
哈哈!最近刚好有个CDR想用来播放CD,可惜没有播放键这个正好用上了,谢谢!!

网友:
顶!
我用51做了一个,这里有个贴子也有提到。但发现有BUG。

网友:
我做了两套51的,都有死机的问题,但CDream5网站的方案好一点点.

网友:
不错了
能自己做个这样的项目
羡慕!
我跟二楼的都一样
在学校时想做,没功利!
现在。。。又没时间了!!

楼主:
终于把液晶加进去了,看看
播放中:
暂停:
停止:

网友:
支持,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死机.
比如,正在放进一张烂碟,光驱读不出来的时候还能不能退盘出来?
加上遥控就完美了,

楼主:
如果烂碟读不出来的话,光驱会认为是格式错误或者是未知格式,这时不会死机的.

网友:
事实上光驱会不停地试图把它读出来,几分钟都在读.
而不像CD机跳过错误的地方.

楼主:
如果那样的话,就设置一个定时变量,允许最长的等待时间,时间一到,不管死马活马都给我退出来,哈哈

网友:
关键是这个时候好像光驱除了自己的出盒键还能出盒外,已经不接受IDE过来的出盒信号了.自己手动出盒后,有时(不是所有时候)控制板又不知道你已经手动出盒....
只有复位一下重新初始化才好使.

网友:
好东西,又有人开源了啊

网友:
有时按错了遥控器,比如(不是真的)快进的时候按了下一首,不好意思,死机了.什么键都不好用了,
要把光驱控制器做好很不容易,不只是那几个IDE的命令,光是控制容错都累死人.

楼主:
看来fsclub很有经验,呵呵,不断改进中................

网友:
多测试,多容错啊,一个完善的系统要经过很多很多测试才可以的

楼主打算开板吗,买个玩玩

楼主:
先做好了再说吧

网友:
我没开发过,只是看过一些东西,自己动手做了两套以51为核心的.51都用了5片了(一般插反了就挂了,因为这个挂了两片,还有一片因为
12V超压挂了).
还有一套以16F877的,因为JDM编程器坏掉了没法写程序,所以还没有完成.
再次支持楼主.

网友:
我照著本站的一個貼子做的C51,如果一直按著上一首或下一首時就會死機.只能重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