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響論壇逛的人,大多數是業餘愛好者.

楼主(2008-02-29):
逛了逛這里的音響論壇,發現到這里的工程師們沒有一個在音響行業呆過的.大多數以單片機為主.音響行業混的工程師對模擬電路理解得比較深,360行,行行出狀元嘛!希望專業的音響工程師多來這個論壇指導.不要太保守,讓大家都有點進步.

网友:
估计音响方面太专业的人不一定会来这,因为他可能不会数字电路。玩音响就图个乐子,各取所需。有钱的烧钱,没钱的烧时间。

网友:
“玩音响就图个乐子,各取所需。有钱的烧钱,没钱的烧时间”说得好

网友:
都是低烧,高烧的都住院了。

网友:
音响论坛是安静了点,大家出来弄点热闹的啊,做功放吧!!!

网友:
啊!200元一只的偶合电容,震惊!!!!!!!!!!!!!!!!!!!!!

感觉HIFI-DIY的已经做的很不错了~~呵呵.下面整块才280元啊!

网友:
先透露一下电容吧,

网友:
200块的电容?如果用2000块的电容会不会效果更好呢?
   0.2元的电容不用也罢,再好的电路用了也是垃圾了

网友:
超级遗憾的是,我的耳朵上限只能听到10000HZ.我测试过了,十五六岁的人_大都能听到15000HZ以上.所以高频段我是残疾.对于我来讲更侧重于电路的程式,至于烧线材,烧电阻,烧电容那是得有钱才行.电阻,电容,线材对音质的贡献可能是细微的(我个人认为).细微的差别我耳朵也辩不出来,呵呵!综上述说我等穷烧友只能将精力放在严重影响音质的地方了.

个人猜测:对于石机来说,可能阻容元件对音质的影响是小的,因为晶体管的驱动能力较强.而且大都加有深度负反馈,阻容元件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可能会因为负反馈而大大减弱.电路结构和晶体管的影响往往占主导地位.
而胆机就不一样了,胆机内阻高,驱动力小,加的负反馈少,甚至有些根本就不加负反馈.电阻电容的缺陷就明显地影响出来了.

我用我这个残疾耳朵听过电容的作用,除了老式纸介蜡封的电容之差我感觉的到以外,其它没发现有多大区别.相反,电路的差别对音质的影响哪怕推一个几百元的音响都能听得出来,单差分准互补电路和全对称互补电路在细节音色速度上的差别简直就是一览无遗!

所以个人认为,电路程式低档的烧电阻电容就省省了,弄个几块钱的红威马就够了.那种高到HI-END的就好好的弄弄电阻电容吧.象我这种人,弄高档电阻电容最大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增加电路板的美观度而已.....

网友:
先卖个关子,最关键的音频耦合电容先不透露,省得代理商趁机抬价。不过可以透露一下稳压电源后级滤波的电解(100uF),从中就可以看出本次项目的档次,哈哈。

原装德国产ROE金子弹电解电容:

网友:
请问 11楼】 jj3055
超级遗憾的是,我的耳朵上限只能听到10000HZ.我测试过了,十五六岁的人_大都能听到15000HZ以上

这是怎么测试出来的?教教我.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调节输出频率,放大后送音响,(高频时当心烧功放!).然后听,

我的测试不太规范,这个要牵涉到具体的距离或响度.但基本上没错.

网友:
【12楼】 gxlujd 彩虹

我报扫盲班。

不瞒您说,我最近作了个TA2024 数字功放的板子,自己感觉效果还不错。(自满的表现)

看了以上您的追求,我实在没有入过门。

网友(2008-05-19):
普通铝电解和无极电容的差别也容易听出来,对声音的解析度有影响。你们都用那么好的零件,让人眼馋,我只有烧水的份了。还是用性价比高的零件可以接受。

网友(2008-08-15):
烧海无边啊
有了好音源得给他配一个好功放吧,有了好功放得给他配一对好音箱吧.系统搞好了,怎么也要给系统单独搞个听音室吧.......
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开始烧线材了......
线材烧完了,还不满意,就升级系统吧,原来高价买的,低价处理掉.....开始下一个循环
套用1句话,如果想让一个男人破产,就让他发烧吧.

网友:
都来烧吧!没烧掉的残骸分点给我。

网友:
【13楼】 guaizima 电路BC
下一个漫步者褒箱软件就可以了,刚才测试了一下,环境有点嘈杂大能听到17000以上。
哈哈!

网友:
我的耳朵至少能听到16khz,因为我做的无刷电调PWM是16kHz
无刷电机运转时可以明显听到那种高频声,把PWM频率改到32kHz,就听不见了

网友:
有没有做胆机的计划呀?最近中胆毒了,呵呵。

网友(2009-05-12):
期待,好久不这样了。看来又中毒了~~

网友:
我能听到CRT电视机高压包的振荡声,我身边绝大部分朋友听不到,不知道那个频率多少。。。

液晶电视高压模块的振荡声,很多人都能听到

网友(2009-09-06):
11楼的,别把基音(基频)与泛音(谐波)的听力混为一谈。
或许你听不见15KC基频的声音,并不等于你听不出上限为20KC与上限为200KC两台音响的差别!

网友:
电视机的行频15625Hz,那尖叫声我也听得到。
但用好的音响听频率范围的时候,感觉11KHz(正弦波)就很难听见了。也难怪,我的耳朵跟了我40几年了,也该老化了。
现在已经有了电脑,用了ad软件制作pcb,制作了电子小玩意方便了很多;在纯手工的外壳上印字,也熟练了不少。总体感觉像那么回事了!
感触二十年前,用废旧pcb板搭焊电子分频功放时,三个月那个辛苦啊,没法说,谁叫自己是爱好者呢?!

网友(2009-10-26):
又一个非专业爱好者飘过,压根就不爱好,听腻了,设计调音台、功放、电子琴、赞美诗伴奏器时已经听的极度腻味了,说我是音响工程师我认,说我是爱好者我要发急,天生一付好耳朵(需要从音色中分辨出和真实乐器音色的差距,需要不断调整参数来校正音色)

网友:
晕,怎么又是挖坟贴啊,害的我瞎吹一通

网友(2009-12-18):
经典笑话:一毛钱的爱 “你有多爱我?”

“一毛钱之多。”

“只有这么一点么?”

“一毛钱不就是‘十分’吗?”

高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网/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