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个改成可以遥控速度的,应该怎样做?

楼主(2008-02-29):
现在的控制是接通遥控器的开关,就全速运转。
88元买来的,跑起来速度不可控制,我儿子太小了,控制不太好。

网友:
我是初学者,说一下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根据我对遥控汽车的电路的了解,有两种(普通遥控汽车当中)一种是高档的遥控电路:发射和接受是使用专用芯片做的;一种是简单的遥控电路:接受是用的解码芯片,而发射使用的分离元件的振荡电路做的。
  要是前一种,他原来应该是他5个通道的,但是只用了4个通道(前后左右),后一种就别想了,除非你自己写编码和解码程序通过他的射频电路发射和接受可以。
  前一种的信号可以从解码电路上提取信号来控制PWM,从而控制速度。也可以使用AVR内部定时器在前进时有几秒的加速时间等方法。找到电机电路的输入端口,接个MOS管,再加个AVR简单的程序就应该可以的。一般这种车的电机控制电路是使用的H桥电路有4个三极管组成,可以试试。
  不知道我说的对否。

网友:
需要一个带有比例通道的遥控器\接收机
再加一个电机的PWM驱动控制器

网友:
要是前一种,他原来应该是他5个通道的,但是只用了4个通道(前后左右

通道可不是这么算的,呵呵

据我对遥控汽车的电路的了解,有两种(普通遥控汽车当中)一种是高档的遥控电路:发射和接受是使用专用芯片做的;一种是简单的遥控电路:接受是用的解码芯片,而发射使用的分离元件的振荡电路做的。

遥控电路的高档和低档也不是这么区分的

楼主:
这个发射的部分是按键控制的,有6个,前后左右,还有2个是车棚的开和关。
高频部分是2个三极管,C1815,编码是有IC的,不过是绑定的。有2个黑圆点,前后左右是一个管着,开棚和关棚是另外一个,现在网速太慢了,明天上午把图放上来。
我儿子上幼儿园去了,马上回来了,目前只拆了发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