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测频问题

楼主(2008-02-29):
马老师您好:
对于两路频率,一路为100K到1M的,另一路为10k以下的方波,能否用atmega48进行同时测频,我用的是内部RC 8M无分频的时钟。
我的思路是对于较高路的频率用T0和T2进行,T0计数,T2计时。低频率的用T1的ICP捕获。不知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可行,如果两路都用计时器计数也行,用一个作为一定时间的系统时钟,一个8为的外部计数测低频,一个16位的外部计数测高频,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扩展计时器的中断次数,效果可能会好些,但是软频率计不会有太高精度,如果两个中断同时发生就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