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通用Bootloader

楼主(2008-03-02):
(目前最新版本是v4.5)

基本介绍
========

这个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具有通用性的 AVR Bootloader,不同型号的AVR单片机只需要修改一下几个简单的配置参数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不需要再修改主程序。因为现在网上流传的很多 Bootloader程序都是针对某个或几个特定型号的,在换用其它型号后,需要对程序进行较多的修改;而且很多Bootloader程序虽然实现了基本功能,但是存在着一些缺陷或隐患,或者使用起来不够方便,所以我写了这个程序。它是在网上流传的马潮老师的ATmega128 Bootloader程序的基础上,结合了我以前在PIC18单片机中使用Bootloader的一点经验,以及学习自AVR USB中一些使用宏定义的技巧,再经过多次优化和反复测试后得出的。

这个通用的Bootloader可以支持大部分具有自编程功能、带有Boot区和UART串口的AVR单片机(主要是Mega系列)。如果是多串口的单片机,可以任意选择使用其中的一个串口。程序支持RS232/RS485/RS422方式,如果程序稍加修改,也应当可以很容易的支持USI、SPI、I2C等接口。

整个Bootloader最大占用不到1K Word的空间。在最小情况下,占用的空间不到300 Word(具体占用空间的大小与单片机的型号、配置的参数、功能裁剪的多少以及程序的优化等级有关)。

主要特点
========
* 支持多种型号的AVR单片机
* 支持多串口的AVR单片机
* 支持RS232/RS485/RS422模式
* 支持多种通信波特率和时钟频率
* 自动计算波特率误差,如果波特率误差>2%,将给出错误提示
* 完全C语言编写,容易修改
* 代码高度优化,占用空间小
* 方便的功能裁剪,适应不同的要求
* 支持看门狗
* 支持使用LED指示升级状态
* 支持使用超级终端做为上位机下载软件
* 支持Flash写入校验
* 可以自定义用户程序区大小
* ...

更多内容请参考文件里带有的说明文档。

[4.5]
* 增加了安全升级模式

GCC源码
上位机软件(Win32)
上位机软件源码(Delphi7)

[4.2]
* 增加了128/256位AES加密解密算法
* 修正了看门狗初始化的宏定义笔误
* 修正了LED初始化在某些情况下造成RS485错误的问题
* 优化了部分代码,减少了代码大小

上位机软件(Win32)

上位机软件源码(Delphi7)
(谢谢zxq6 小马哈帮助上传文件!)

GCC源码(中文版)

GCC源码(英文版)

[V4.1]
* 修正了MCUSR宏定义的问题
* AVRUBD中一处缓冲区调用的错误
感谢seu gab发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位机软件(Win32)
上位机软件源码(Delphi7)
GCC源码(中文版)
GCC源码(英文版)

此外Jerry Jacobs建立了一个Linux下的上位机下载软件的项目, 因为我没有使用Linux, 所以请有条件的网友试用一下并提出意见.
http://code.google.com/p/avr-ub/

[V4.0]
* 增加了128/256位PC1加密解密算法
* 修正了一个下载大文件时出错的问题

GCC源码(中文版)ourdev_271222.zip(文件大小:23K) (原文件名:avrub_cn.zip)
GCC源码(英文版)ourdev_271223.zip(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avrub_en.zip)
上位机软件源码(Delphi7)ourdev_271225.zip(文件大小:133K) (原文件名:avrubd_src.zip)

[V3.5版]
AVR通用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源代码(Delphi7):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229438.zip(文件大小:124K)

[V3.2版]
AVR通用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带有中文帮助):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222857.zip(文件大小:477K)
AVR通用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源代码(Delphi7):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222858.zip(文件大小:239K)

特别感谢网友stephon1编写此中文教程

AVR通用Bootloader英文使用教程:
http://www.scienceprog.com/testing-avr-universal-bootloader-on-atmega128/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多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哇赛,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东东啊:)

一定要顶!感谢楼主啦!

网友:
顶,昨天刚刚测试通过了m16,在楼主帮助文件的指导下,2次通过。

网友:
计划用在产品中,谢谢楼主!

网友:
下了3.5,顶一下

网友:
顶!m32中已使用

顺便问问,大家Boot 锁定位是怎么编程的?
我一般是BLB1模式3(0.0),BLB0模式4(0.1)。

网友:
我需要1280 2560的啊

网友:
非常好,正在找,准备用到我们的一个产品中.谢谢楼主.

网友:
一直跟进中....,谢了

网友:
算然已经工作了,但在bootloader方面了解的并不多,謝謝shaoziyang ,只从有了网络我就认为网上的东西只是索取,付出与否并不重要,但在我发现了ouravr以后,这种观点渐渐有了改变,到现在,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我们网站的一个成员,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只要是在电脑旁我都会每天浏览我们的论坛,无论是业界高手还是稚嫩的新手,能在这样一方空间相互交流,单单这种做法就是一种享受!在每天的工作之后,轻松的浏览我们的网页,似乎这都成了习惯!谢谢站长,也谢谢shaoziyang ,我代表喜欢我们这个家园的所有主人说声:我爱你Ouravr!

楼主:
谢谢hmqxj的支持。在技术飞速更新的时代,保守只会使自己固步自封,交流才会使大家一起提高。

网友(2008-04-18):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好东西,又更新了,顶

网友:
都下载下来了。谢谢!

网友:
顶啊!
希望能有更多人来用

网友:
正好用上,谢谢lz

网友(2008-06-15):
太好了,很方便,谢谢LZ

网友:
4.1 版本放在哪里呢  ???

网友:
好东东,不要沉下去

网友:
正好要用,谢谢lz

网友:
不错,下了备用,谢谢

网友(2008-07-27):
问下

//Bootloader触发模式  0:串口  1:电平
#define LEVELMODE          0

#define LEVELPORT          D
#define LEVELPIN           PD7
//触发电平 1:高  0:低
#define PINLEVEL           0

//这个是干嘛的 ?  看了几个版本 都不一样啊

#define LEVELPORT          D
#define LEVELPIN           PD7
//触发电平 1:高  0:低
#define PINLEVEL           0

网友:
带AES256bit的编译后占多大ROM?

网友:
反映一个问题:当使用4.2版的上位机软件AVRUBD时发现一个问题,当需下载的程序量很小时会报Floating point divison by zero!错误。而下比较的程序时却没有这个问题,我使用的是MEGA128,RS485方式。

楼主:
To 58楼,编译后的大小与芯片的型号、编译器的版本有关。但是肯定在4KB之内。使用AES时,winavr20071221编译器编译的代码比winavr20080610小200多字节。如果希望AES编译后小于2KB,需要去掉中断向量表。

To 60楼,这个问题我在仔细检查一下,最好可以提供一个参考的文件。

网友:
发现上位机源代码4.2版的在DELPHI里面加载后缺东西啊。

请教如何在DELPHI7里面能成功编译那个源代码?

网友:
今天在M128上的小程序已经通过,感谢感谢
但是大的程序还没通过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假如我用bootloader下栽程序正在运行,怎么样才能用bootloader更新程序?
需要在我的应用程序里加什么语句吗?

网友:
LS
我用在M8力也通过了,非常不错
我的思路是:自动更新时  在我的程序里如果收到联机密码(联机密码需要复杂点) 马上就自动进入死循环(开启看门狗 1s钟定时),然后看门狗溢出复位,进入bootloader(还没试验过,正在改程序,还不知道看门狗复位会不会进入bootloader),
然后bootloader程序收到联机密码 就可以自动升级咯

楼主:
To 62 楼:TGauge是标准的Delphi控件,在Sample组下面,对应的控件文件是dclsmp70.bpl。可能你安装的是简化版,完整版中包含有这个文件。

To 64楼:65楼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一般也是这么做的。使能BOOTRST熔丝位后,单片机复位时就会先进入Bootloader。在avrubd中有一个选项,就是在发送联机密码前先发送复位命令,就是干这个用的。也可以不等待看门狗复位,直接跳转到Bootloader程序。比如:

(*((void(*)(void))BootStart))();

上面BootStart就是Bootloader程序的入口地址,比如0x3800.

网友:
感谢楼主,BOOTLOADER,调试过了
请教,假如联机密码修了,在单片机程序怎样修改联机密码?

网友:
to 【66楼】 shaoziyang
您好!
问一下 BOOTLOADER 上位机软件编译问题 我所有的组件都装好了,打开也没有提示哪个组件找不到
编译也成功了 但是运行的时候 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注:程序代码没有任何更改

经过设置断点跟踪,发现主界面的创建出现问题,好像式 mmoHEX这个控件创建出了问题
但是组件TsnyMemo 安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为我从新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放上此控件,编译和运行式正常的

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后 点击确定,然后强制再次接着运行,又出现如下错误提示,然后自动关闭了

网友:
不从DELPHI7运行,而直接打开编译出来的执行文件,也会出现最后一个错误提示。
后来发现,自己编译的程序有1.18M 而 邵老师那里下载来的程序文件却只有349KB.

楼主:
To 【67楼】 lcqqcl,计算机的联机密码必须是和单片机中一致的。一般是先确定单片机程序的参数,然后再设置计算机的通信参数。反过来当然也行,但是参数必须是对应一致的,不如就会产生错误。

不知道是不是HEX控件版本的问题。不同版本的控件有时因为缺少一些属性造成问题。下面是我使用的HEX控件,已经在Delphi7中编译。

我编译的文件也有1M多,为了减少下载的时间,用upx进行了压缩,所以看起来比较小。

网友:
根据错误提示 右问题的是名字为   memohex控件 它是属于TsnyMemo   而不是 HexEdit
按提示所说是可能memohex的 rightedge 属性不存在;我下载的是http://synedit.sourceforge.net上的最新版本SynEdit-2_0_6.zip  Mirror

网友:
在家里电脑上已编译通过 可以运行了 发图庆贺 以下是运行效果图

一样控件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公司的电脑上编译后运行就是出错

楼主:
需要将原有控件完全删除后,再次安装才能成功。否则可能还是旧文件,造成编译失败。

网友:
请问搂主有关AES 的问题,我有试用你的软件,发现同样的 明文数据块 经过你的程序加密后出来不同的 密文数据块,而这个特点非常有利于MCU 中未使用数据空间的填充数据 或 相同数据块 的隐蔽操作,但我很是困惑,因为我的程序只调用MCU 厂家写的标准AES 程序(我拿来与AES 规格资料上的程序对比过,发现是程序写法功能是一样的),其执行结果是:同样的 明文数据块 经过你的程序加密后而是出来相同的 密文数据块,而你的程序中使用了PC1, AES 两种加解密算法,是否你的程序结果是两种加密算法的结合出来的,而单独使用AES 算法就是出我的程序的结果。AES 算法的资料也找了一些来看,但还未理解到上述问题的原因,还望楼主指教!
另外如果真是PC1 算法加入的贡献,请问哪里有这个算法的介绍吗?我现在只找到了其代码,而像AES 那样的算法说明文件没有找到。
心里在想,AES 的算法这么高深,如果真是同样的 明文数据块 出 同样的密文,那不是相当于一个复杂化了的 XOR 运算了。
看到资料上有个 密钥调度表 的概念,是否在加解密过程中,每个数据块使用的密钥是按一定的顺序性取得 扩展密钥中的一部分,而解密就利用逆序 取得密钥?

网友(2008-09-03):
请问:bootloader下载到Boot Flash中的大小,最大为1K吗?如果超出1K怎么办?

楼主:
Boot区的大小与单片机型号有关,Mega8有2K,Mega128有8K。同时在熔丝位中,可以选择4种不同大小的Boot区。

网友:
我怎么不行啊,晕死。
下面是我的操作步骤:
1、在AVR STUDION 新建工程,添加bootldr.c、bootldr.h、bootcfg.h三个文件到项目中。
2、打开AVRUBD,选择M8,点推荐,点创建。
3、在AVR STUDIO 窗口下,编译文件,用SLISP烧写程序。
然后就观察到,led闪烁。
4、AVRUBD载入HEX文件(选择一个简单的HEX文件,控制LED闪烁)。
在窗口看到;发送联机密码:64
  发送10次后,联机失败。
是哪里有问题啊。搞很久了,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2008-12-05):
好资料,下载研究研究后发现有个疑问:对于ATmega48的bootloader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ATmega48没有专门的boot区,不能直接使用avrub。

网友:
能否将CPort, SynEdit传上来,谢谢!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0,16:58:50.

网友:
已经将delphi写的上位机改成用VC写的,应用在我的LED点阵屏控制卡上了,非常好有,严重感谢楼主,另外程序中用到的CRC16的校验法很好,不但起到校验作用还起到检验通信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
请问显示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你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Mega8,但是没有PORTA。默认LED使用了PA4,这是Mega169的设置,你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2009-02-21):
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你没有认真看源代码,看懂源代码就会解决问题,那来这么多问题啊!问题都是来源于自身!

网友:
支持一个,以后用得着,哈哈

网友:
这个要顶了

网友:
bootloader我下载4.5的源代码 稍微改动了一点

增加了 AutoCode界面的设置 可保存在 avrubd.ini  的功能
且增加了 MCU、bootstart 在配置文件 MCU.ini中 增加和删除功能

楼主:
的确应该加入这个功能,估计下一版(5.0)中会增加。此外还会加入文件拖放、命令行、序列号等功能。

另外为了安全,加密的密钥最好不要保存到ini文件中。

网友:
今天用BOOTLOADER,有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再次改进
我的板子和电脑通讯使用的 Even校验
但是在AUTOCODE界面配置bootloder程序时,没有设置校验位的选项
当在线升级的时候 给用户发送进入BOOTLOADER命令时 是一个校验方式
升级程序又一个校验方式,换来换去 很麻烦 而且需要手脚动作很快才行

现在更改了程序,且修改AVR程序的 bootldr.h文件中139行

测试已经通过

定外增加了 通过选取配置文件,来修改 mmobin以及databuf中的HEX的功能

这样在不用从新编译的情况下 修改AVR程序
这样可以:
1、先通过自己的程序获取芯片的特征码 ,然后发送给电脑软件
2、然后自作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格式参照文件Changelist.ini)
3、然后用avrubd加载HEX,
4、击更改按钮,加载第二步所生成的配置文件,即可更改AVR程序
5、然后点击在线升级即可
这样可以用来加密程序
防止暴力拷贝程序  测试已经通过

网友:
修改的bootldr.h文件的139行
UCSRCREG(COMPORTNo) = USEURSEL | (1 << UCSZBIT(COMPORTNo, 1)) | (1 << UCSZBIT(COMPORTNo, 0)); \
改成
UCSRCREG(COMPORTNo) = USEURSEL | (1 << UCSZBIT(COMPORTNo, 1)) | (1 << UCSZBIT(COMPORTNo, 0)) | USARTCheck; \

网友:
现在才顶有点晚,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作成直接支持xmodem协议,直接下载.hex文件的,那样多方便

网友:
好,标记一下。

网友(2009-04-16):
你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Mega8,但是没有PORTA。默认LED使用了PA4,这是Mega169的设置,你需要修改一下。

哪位有改好的M8的吗?
初学,还不是很会,谢谢!!!

网友:
我以为我眼花
再次去看了一下M8的手册 没有看到M8有PORTA的啊

网友:
V4.5 用WINAVR20090313编译不行,不知哪里的原因.

楼主:
新版本的WINAVR一直没有试过。试过WINAVR2008的版本,感觉编译效果比WINAVR2007的差。等周末试试WInAVR的新版本,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谢谢,编译通过,但烧录进去没运行一样。

网友(2009-05-18):
不知是AVR studio4.16不行还是STK500不行,用studio4.15+WINAVR20090313可以,但效率没20071221的高,

网友:
V4.5版式的delphi上位机程序,编辑时出现TSynmemo not found错误,这时怎么回事。

楼主:
需要安装几个第三方控件。需要的控件在源码目录下的readme中有说明和下载地址。

这个提示说明缺少了SynEdit这个控件。

网友:
我是644单片机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看看

> 开始下载
> 开始联机
$ <1>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2>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3>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4>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5>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6>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7>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8>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9>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B5 C8 B4 FD BD D3                       等待接
: CA D5 CA FD BE DD 2E 0D 0A              收数据...
$ <10>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X 联机失败

> 开始下载
> 开始联机
$ <1>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43                                      C
$ <2>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3> 发送联机密码: 00 00 00 00 00
: 43                                      C
V 联机成功

  -

  -

  -

  -

  -

X 重试次数太多!
X 升级失败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重启一下就好了
现在有新的问题,我设置了从BOOTLOAD启动但是好像BOOTLOAD不释放内存不能跳到应用程序区

网友:
正在使用AVRUBD4.5测试M128,项目已经生成HEX文件,JTAG下载后测试联机成功,却不能更新升级!谁能帮忙解决?QQ:353025231

网友:
126楼是怎么重启解决的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
版主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09-06-17):
太强了,感谢版主
现在有个问题,麻烦版主帮忙看看,谢谢了!!
我用128L,用最新的4.5更新成功,但跳转应用程序后LCD显示乱码??运行不正常,可能是由于BOOTLOADER的问题。程序确实写进去了而且是对的(我读出来看过),但如果禁止BOOTRST就正常运行,经过BOOTLOADER之后再跳到应用程序,就不正常了。

网友:
前面也有前辈碰到同样的问题,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35088&bbs_id=9999
但没说怎么解决的,现在郁闷啊,

网友:
楼上的M128L用V4.5成功了啊!我的BOOTLOADER不能升级成功能否请教啊!我是JTAG下的!QQ:353025231

网友:
V4.5在M128上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在STUDIO中配置FLASH地址时将NAME定义为.test了!呵呵!
现在想用超级终端测试,操作了一下超级终端不知道怎么下载BIN文件啊?
有使用过的讲解一下步骤吗?
期待!

网友:
使用楼主的下载软件,只能下载一次啊!为什么啊?成功运行应用程序后,就不能重新下载应用程序了!

网友:
V 载入文件成功:             [D:\工作文件\AVR\m128test\my_tel.hex]
> 文件长度:                 0x0F00/3840
> Flash空间大小:            0x20000/131072
> 缓冲区大小:               0x0F00/3840

> 开始下载
$ 发送复位命令: [7E ]
> 开始联机
$ <1> 发送联机密码: 41
: B5                                      ?
: C8 B4 FD BD                             却
: D3                                      ?
: CA                                      ?
: D5                                      ?
: CA                                      ?
: FD                                      ?
: BE                                      ?
: DD                                      ?
: 2E                                      .
: 0D                                      .
: 0A                                      .
$ <2> 发送联机密码: 41
: 43                                      C
$ <3> 发送联机密码: 41
: 43                                      C
V 联机成功

> 包 [30/30], 数据 [3.8k/3.8k], 重试 [0/0]
V 升级成功: 用时: [4.4s], 速度: 0.9k/s.

> 开始下载
$ 发送复位命令: [7E ]
> 开始联机
$ <1> 发送联机密码: 41
$ <2> 发送联机密码: 41
$ <3> 发送联机密码: 41
$ <4> 发送联机密码: 41
$ <5> 发送联机密码: 41
$ <6> 发送联机密码: 41
$ <7> 发送联机密码: 41
$ <8> 发送联机密码: 41
$ <9> 发送联机密码: 41
$ <10> 发送联机密码: 41
X 联机失败

这是什么原因啊?熔丝位也设置了,BOOT下了后也重新上电了!第二次下就不行了!为什么?

网友:
【TO 88楼】你好,能否将你的用VC编写的上位机软件给我发份,我的邮箱是lijinhu0214@163.com

网友:
哎,终于把上位机软件重新编译成功了。

shao老师也不好人做到底,送佛送西天,那些个控件啊,这个好一通找啊。。。

网友:
以后也许用得着。

网友:
构建
  [错误] uOption.pas(287): Undeclared identifier: 'TBaudRate'
  [错误] uOption.pas(288): Undeclared identifier: 'TDataBits'
  [错误] uOption.pas(289): Undeclared identifier: 'TStopBits'
  [错误] uOption.pas(290): Undeclared identifier: 'TParityBits'
  [错误] uOption.pas(291): Undeclared identifier: 'TFlowControl'
  [警告] uOption.pas(325):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325):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337):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337):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346):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346):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536):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549):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549):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599):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599):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686):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686):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692):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692):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707):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707):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714):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714):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724): Unsafe type 'PChar'
  [警告] uOption.pas(751): Unsafe type 'PChar'
  [致命错误] uMain.pas(313): Could not compile used unit 'uOption.pas'

这个是什么原因,TBaudRate字符转换不行?

网友:
如图所示

错误 (原文件名:EEOR.JPG)

网友(2009-07-17):
控件如下:

网友(2009-08-20):
真可惜,没有早点看到邵老师的这么好的帖子,现在明白大致原理了,所以问一句
bootloader加载一个程序运行后,如果想下载另外一个,是否必需复位一下avr单片机或者重新上电!
否则我发现没法升级正在运行的程序!

网友:
记号 一下

网友:
to shaoziyang
请问:
1.这个bootloader还会升级吗?
2.这运行用户程序时,是否值能通过狗复位?一个按键,进死循环,等狗复位。或通过232或485,发条指令,进死循环,等狗复位。可行否?
3.在进入bootloader后,若不想升级可否通过按键方式退出?

网友(2009-10-05):
编译出错,有改后能正常编译的Delphi源码如下:
修改后编译不出错的源码文件ourdev_488353.rar(文件大小:522K) (原文件名:AVRBooloaderourdev_388495(修改后能运行的程序东).rar)

网友:
留一个记号 AVRbootloader

网友:
很经典的东西! 绝对值得收藏

网友(2009-11-17):
总是联机失败啊
> 开始下载
$ 发送复位命令: [7E ]
> 开始联机
$ <1> 发送联机密码: 64
$ <2> 发送联机密码: 64
$ <3> 发送联机密码: 64
$ <4> 发送联机密码: 64
$ <5> 发送联机密码: 64
$ <6> 发送联机密码: 64
$ <7> 发送联机密码: 64
: B3 AC CA B1 2E 0D 0A B5 C8              超时...等
: B4 FD BD D3 CA D5 C3 DC C2 EB 2E 0D     待接收密码..
$ <8> 发送联机密码: 64
$ <9> 发送联机密码: 64
$ <10> 发送联机密码: 64
X 联机失败

网友:
太帅了哈!学习下

网友: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4.5版编译不过去,使用环境是avr studio 4.13 bulid522,WINAVR20060421,编译提示
make: Make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  Stop.
Build failed with 2 errors and 0 warnings...

网友:
谢谢!!4.5有个不总要的BUG, 下载中长点鼠标会断的,希望继续完善~

网友:
倒是可以下载,可是为什么只能下载一次?第一次下载进去后,第二次就联不上了。

网友:
第二次需要重起。但是稳定性好像不太好,下载大程序,运行正常,下载只有0.2K的程序进去,没有正常运行。就点个LED的测试程序,用并口STK200下好后验证,闪灯正常,改用这个ISP后,提示下载成功,但是灯却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一个程序30K的,下载进去后可以正常跳到应用区,程序正常运行,一个2K的程序,容丝设置一模一样的,但是下载进去就后是不跳进应用区,用超级终端发送64H后,还能回复C。不知道为啥。

网友:
楼主提供源代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好用的!
我已经利用它对at45db161进行串口下载字库了,应用到点阵控制卡上,很好用,谢谢!
我的QQ:281120832,欢迎各位和我交流!

网友(2009-12-17):
这个比较有分量

网友:
感谢邵老师的提供, 我会牢牢地学习.

网友:
一定要玩玩

网友:
请问下,我用M32下载了这个BL,在超级终端一上电就反复显示"等待接收密码","超时",按C下载完程序后显示升级成功,但不会执行用户程序,而是又反复显示"等待接收密码","超时",没有其它显示.没有显示进入升级模式也没有显示进入用户程序.我的熔丝位设置是2K,3800地址,BOOTRST编程.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哪位在M32上使用成功了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2010-01-27):
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顶这个帖子。酷 字在这个帖子面前也会变的黯然失色

网友:
请问下,我用M644下载了这个BL,下载完程序后显示升级成功,能够执行用户程序,通过串口看调试信息,发现程序不停复位,反复显示"等待接收密码","超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熔丝位还有需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
想学,记号下

网友:
入门中。。。mark之

网友:
先顶,后下,再学!

网友(2010-03-19):
根据楼主的资料,在ATMEGA644上应用成功,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

网友:
上位机软件加载ATMEGA32 HEX时出现如图错误,不知什么原因,希望楼主帮忙看下!

ERROR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芯片选择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代码量>8K了

网友:
我使用的是ATMEGA32的片子有32k flash,代码量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搞定,原来是FLASH容量需要选择!

网友:
嘿好,黑强大!!

网友(2010-05-07):
请问各位高手!我使用ATMega128单片机做在线升级出现如下问题:

在应用区读取应用区程序我使用如下函数是可以
unsigned char read_flash(long address)//从flash中读取一字节
{
  asm("mov r30,r16");
  asm("mov r31,r17");
  asm("out 0x3b,r18\n")         //zsy add it
  asm("lpm r16,z");
  //asm("elpm r16,z+");          //zsy add it
  //asm("ret");
}
擦出使用如下:
#if RUN_MODE==AP_MODE
#pragma abs_address:0XFC00   //绝对地址定位到boot区
#endif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long p_address,char m_code)
{
    asm("mov r30,r16\n"
        "mov r31,r17\n"
        "out 0x3b,r18\n");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SR = m_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 ");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Z)<-R1:R0
}
//填充Flash缓冲页中的一个字
void boot_page_fill(unsigned int address,int dat)
{
    asm("mov r30,r16\n"
        "mov r31,r17\n"             //Z寄存器中为填冲页内地址
        "mov r0,r18\n"
        "mov r1,r19\n");            //R0R1中为一个指令字
    SPMCSR = 0x01;
    asm("spm ");  //(Z)<-R1:R0
}
//等待一个Flash页的写完成
void wait_page_rw_ok(void)
{
      while(SPMCSR & 0x40)
     {
         while(SPMCSR & 0x01);
         SPMCSR = 0x11;
         asm("spm\n");         //(Z)<-R1:R0
     }
}
//更新一个Flash页的完整处理
void write_one_page(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boot_page_ew(address,0x03);                    //擦除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擦除完成
    for(i=0;i<SPM_PAGESIZE;i+=2)                //将数据填入Flash缓冲页中
    {
        boot_page_fill(i, dat+(dat[i+1]<<8));
    }
    boot_page_ew(address,0x05);                    //将缓冲页数据写入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写入完成
}
#if RUN_MODE==AP_MODE
#pragma end_abs_address  //结束绝对地址定位
#endif
如果我要在应用程序运行时,擦写应用区的高64K怎么办啊!

网友:
你们多是咋boot进行操作的吧!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我使用过程中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使用RS485这种半双工的方式进行升级,那么每次联机时间将不固定,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建议楼主不要使用定时器进行操作,因为在半双工方式下,这种定时器的操作时不能同步的,很容易发生碰撞,我修改了一下,使用下面这种形式更加可靠,每次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机成功,我试过PC机软件上的基本时间间隔,从100MS--500MS都是一样的结果,感觉非常的爽,楼主不防试试,因为我把V4.5版本的有些注释直接拿掉了,所以在此不贴出全部代码,以下代码供大家参考。
//*********************************************
//串口启动Bootloader模式
  connect_timer_cnt=0;
  cl = 0;
  while((cl < CONNECTCNT))
  {
    wdt_reset();
    if(++connect_timer_cnt>0x4ffff) quit();//退出bootloader
    if(DataInCom())             //接收到连接密码
    {
      if(ReadCom() == ConnectKey[cl])  //比较密码
        cl++;
      else
        cl = 0;
    }
  }
  WriteCom(XMODEM_RWC) ;    //发送 "C"
//************************
//安全模式下,在EEPROM中设置标志位
#if SafeMode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FlagAddr, 0x1);
#endif
  connect_timer_cnt = 0;
  while(!DataInCom());{wdt_reset();if(++connect_timer_cnt>0x2ffff) quit();}
  if(ReadCom() != XMODEM_SOH)quit();
  wdt_reset();
  TCCR1B = 0;                   //关闭定时器1
  //开始接受数据

网友:
正在学这个,一头雾水。  多谢

网友(2010-06-10):
回复 楼主:

dddddddd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网友:
确实不错,好像一写程序就把EEPROM也擦掉了啊

网友(2010-07-20):
这个世界还是有强人!

网友:
邵老师,你好,刚刚开始涉及这一块,有点不是很明白,下载了4.2版的BOOTLOADER程序,运用在ATMAGE128但是在AVR中编译成功的,设置也按说明上设置好了,BOOT起始地址设置为0XF000。但是模拟仿真的时候为什么跳不到MAIN程序路口。显示立即执行。停止后跳到Disassembler的0X7104的地址,在Disassembler中点复位就跳到0XF000路口。为什么。要是设置成AT168;AT32程序片就可以的仿真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WINAVR的版本太低了,装了高版本就OK了

网友:
不顶不行啦,mark

网友:
早就想学习这个了,谢谢

网友(2010-08-20):
要是应用程序里面有用到eeprom,这个eep文件怎么用bootloader  下进去?

网友:
可以改装一下,网络式的BOOTLOADER不知道现实否,485总线上的设备一站式升级

网友(2010-10-29):
这个支不支持把自己的bootload程序写入?

网友:


网友:
这个要好好的学习下了

网友(2010-12-09):
做个记号 学习中

网友(2011-01-14):
这样的好东西,肯定要顶起~

网友(2011-02-21):
我用的是4.5版本的,芯片是64,可以下载,下载后运行时感觉程序运行的很慢,差不多像死机3秒然后运行一次程序,一直这样循环下去,求帮忙,

网友:
找了好久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因为我的联机密码太简单,所以出问题了。。。

产品已经出去有半年多了,最近才发现这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1059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非常好,多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程序中的下面这一段:

//跳转到用户程序
void quit()
{
  boot_rww_enable();                           //允许用户程序区读写
  (*((void(*)(void))PROG_START))();            //跳转,这样比'jmp 0'节省空间
  MCUSR = 0;
  wdt_disable();
}

要怎么理解。

(*((void(*)(void))PROG_START))();    这一句能跳转到我指定的PROG_START设定的地方吗?

好像我在宏定义中:

//用户程序起始地址
#define PROG_START         0x00000
”
怎么样更改数值,它都只会跳转到0X00000,而不是我更改后的地方。

网友:
谁方便能不能做个实验试一下:程序能不能跳转到指定地方。

网友(2011-04-19):
这个不错,我要顶

网友:
做个记号,好好学习。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的boot下进去后,第一次升级可以成功,但是后面就有问题,发送联机密码,返回的是错误的值或是没有返回。有知道什么原因的朋友麻烦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找了很久了,都没有找到上位机的源码,开卷有益

网友:
好用,调试方便,感激!

网友:
最新版本下载后,直接编译通不过的原因。  我这样试了就可以了

说明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网友(2011-05-23):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有没有好心的兄弟帮个忙,软件一个也下载不下来,能否帮我传个,yongle1114@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MEGA8做实验老是不能成功,可以BOODLOAD但是程序老是不能跳入用户程序.分析发现FLASH用户包的第一个PAGE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更改了.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教..奇怪的是一头一尾都有多出来的数据而且是一样的.

网友:
最新版本4.5的上位机软件,二种下载下来解压缩都有问题,,谁有能不能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2011-07-13):
不得不感谢
不得不佩服
不得不顶贴

网友(2011-09-11):
好像下载不了哦,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您好,请问,您提供的delphi7源码在编译的时候出现file not found btOdeum.dcu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缺少一些文件呢。

网友:
一些控件?

网友:
我编译的atmega328p,怎么是这样的

网友:
木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为什么会缓存区溢出???

网友:
有人编译过bootloader上位机的源代码吗?总是编译不能通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DD                                      ?
: 2E                                      .
: 0D                                      .
: 0A                                      .
$ <2> 发送联机密码: AVRUB
: 43                                      C
$ <3> 发送联机密码: AVRUB
: 43                                      C
V 联机成功

  /

  -

X 重试次数太多!
X 升级失败

····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上面有说重启下就行了,但我试了不行~~~~

网友(2011-11-06):
蛋疼的找了好久

网友:
太好了,感谢

网友:
正在学习Avr 这个真不错 支持

网友:
学习了,太强大了。以前在公司做过mega8,mega16,mega128的bootloader,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太好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技术发展真快啊。作个标记,有空来学习。

网友:
又是一篇精彩文章,论坛中真是精彩纷呈!

网友:
这个比较牛。。

网友:
通用性的 AVR Bootload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是用ICCAVR直接可以编译的吗?我是新手,我将bootldr.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编译,提示找不到io.h,boot.h等头文件信息。
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会用,怎么玩啊

网友:
初学者,顶一个

网友:
真的非常好,谢谢!

网友:
好东西,后用,厚用...

网友:
我的水平现在还打不到这个级别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顶一下!!

网友(2011-12-10):
这资料太给力了。。。。。

网友:
很不错,多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哦,顶

网友:
试了一下,用不了

网友:
我是新手不太懂 mark一下慢慢来

网友:
哥们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gCC运行出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不是配置成M8的了,M8没有A引脚,从B引脚开始。修改下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你需要配置熔丝位,看看是不是从bootloader复位开始。
第二,看看配置一样不。

网友:
小弟不才,还不怎么会用GCCAVR,因为要用串口升级看了贴主的帖子,自己才开始学着弄了一下GCCAVR,也编译通过啦,也可以在我的项目上用啦!我用的是ATmega128的单片机,目前来说运行是稳定的,我把提示改了一下,让客户更好的用超级终端升级,这样就方便多啦。因为每台电脑都有超级终端,而且应用也非常简单。现在看贴主的程序发现了一个问题,望懂的大哥们指教指教:
贴主定义的提示汉子字符串const char msg4[] = "升级成功"是定义在Flash空间是没错。但是,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
void putstr(const char *str)
{
  while(*str)
    WriteCom(*str++);

  WriteCom(0x0D);
  WriteCom(0x0A);
}
我稍微看了一下GCCAVR的使用说明,好像访问Flash里面的常量不是这样的吧!好像是用pgm_read_byte(*add);这样来读的吧?现在我编译的内存如下

贴主这样写的话是不是把超级终端的提示汉子字符全部保存到了SRAM区啊??
小弟以前都是用ICCAVR的,它里面的有个文件空间分布很清楚,但是GCCAVR里面的好像没有这个文件。望高手指教!!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上位机软件是用什么编写的呢?

网友:
mark下,还没看懂

网友:
en  就是这个 马克

网友:
好东西啊,一定要收藏者

网友:
学习中啊!在这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学习了

网友:
我也编译不通过,大虾们指点一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这个我都用了几年了,没问题的哦。

网友(2012-01-10):
AVR通用Bootloader COOL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修改那个配置?关于引脚我没有改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有啊……我都是按上面的步骤一步步来的,自己没有瞎改什么的……但是运行那个test没问题,但是后面一个就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强大啊!下载收藏了,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很不错!多谢分享 !

网友(2012-02-09):
回复 楼主:

很有用,mark

网友:
很强大啊!下载收藏了,多谢分享!

网友:
太好的东西 谢谢

网友:
其他都按照说明可以成功,但是上位机总是连接失败,舍呢么情况啊??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我是菜鸟

网友:
Bootloader的作用是什么?新手学习中。

网友:
如此好的东西,今天才发现!

网友(2012-03-24):
今天用mega16试了下 2次通过 感谢楼主 感谢阿莫 升级真方便

网友:
这个需要mark一下

网友:
我的mega48呀,怎么这么难弄呀、、、bootloader不好玩

网友:
最近做UAV,正好用上

网友:
请问shaoziyang,现在的版本里可以通过软件支持实现单片机复位下载,但是如果单片机的串口选择的带奇偶校验位的,那么这个软件就不支持了呀,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2-06-10):
现在下载不了,网站什么时候能下载呀!

网友:
感谢楼主,1280测试通过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否把使用说明发一个给我,论坛下载不了呀,等的我急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感谢LZ大作,辛苦了~

网友:
好东西,研究一下!!

网友:
是个开源的项目么?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

网友(2012-07-23):
很好,我用了一个下午就调试好了,我用的是64,谢谢

网友:
暂时不知有何用。。。顶一下

网友:
mark一下,以后也许用得着

网友:
请问下:
       我用这个版本的bootloader软件,修改后用ATMEGA168做实验出现下载完程序后再次烧写程序,程序不经过bootloader区,直接从应用区flash启动~~

网友(2012-08-22):
好东西必须要要感谢楼主啊,我自己根据别人的bootloard参考自己编写调试了n久了,现在下载下来试试哈哈!感谢啊!!

网友:
不太了解AVR!路过!看到好东西帮忙顶!!

网友H:
我用AVRUBD4.5下载更新程序能成功,但是应用程序却不能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单片机是AVR 的ATMEGA128L,请有知道的告诉一声,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必须定,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帖子呢!

网友(2012-10-23):
我用最精简了,至少都有1K,邵老师怎么做到至少几百BYTE,并且最多才1K的?

网友:
我用AVRSTUDIO 5.1英文版,怎么能烧写BOOT程序啊?和ICC不一样,AVRSTUDIO里面没有找到program type的选项。我怎么知道我的BOOT程序会烧写到FLASH那个位置?会被烧写到0x0000开始,还是0x7000<<1开始?我熔丝位只能有几个可以选定的:BOD、JTAG、SPI、EESAVE、BOOTSZ、BOOTRST、CKSEL。锁定位我全部都是选择NO LOCK。我的烧写接口是JTAG,不是ISP

网友:
太强大了,什么时候看看源码

网友:
而且邵老师的4.5版,除了邵老师自己说的bug,貌似还有一个bug,解释如下:
如果上位机数据包是N个(N为奇数),则只有N-1个数据包被写入单片机BOOT区,最后一包数据块不会被写入

网友:
如果我说的bug有错,恳请指正

网友:
X 重试次数太多!
X 升级失败

晕倒,我用了从9600到38400的波特率范围,一直都是提示上面提示,升级应用程序失败,但是BOOT程序木有问题。

邵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JTAG调试发现,write_one_page函数经常死在里面。这个都是标准库函数啊,为什么会死啊?调不进去了。看汇编指针,不是全部都是按照一步步跑,有的时候会跳过去好几步

网友:
这个真不错。。谢谢了

网友:
write_one_page函数,邵老师提供的,为什么会死在里面啊

网友:
搞定了,是自己程序的bug

网友(2012-12-01):
好东东,有时间学习!

网友(2013-01-17):
M16测试通过,但是必须关掉WDT。

网友:
avrbootload精华帖

网友:
标记一下,不早了,明天再看~

网友:
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2013-03-09):
哈,做我的智能插座可以用上了。

网友:
只要是在电脑旁我都会每天浏览我们的论坛,无论是业界高手还是稚嫩的新手,能在这样一方空间相互交流,单单这种做法就是一种享受!在每天的工作之后,轻松的浏览我们的网页,似乎这都成了习惯

网友:
做个记号,有空试一下

网友:
刚学这方面,收下了

网友:
楼主好强大,此物很有价值啊,曾经有想法做一个,但水平有限啊

网友:
留下脚印 以便以后好找

网友:
谢谢楼主了
已经找了好久了

网友:
先标记一下。感谢分享啊!

网友(2013-05-04):
用CP2102转的串口,提示打开端口失败,FT232RL转的串口可以用。

网友:
不错这是好东西  LZ真的好强大还带中英文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很有用

网友(2013-06-06):
真是高手啊!牛人!向你致敬!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谢谢了,以后应该需要

网友:
十分感谢lz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3-07-27):
好东西, 资料分享的很齐全。 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记号一个,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我正在打算用在mega128 ,比自己一个搞,好多了,定义这块写得好

网友(2013-09-17):
您好.我使用你那历程 用bootloader 后为什么我系统老从启,

网友:
LZ我在M16上使用通用Bootloader能正常下载程序,进入应用程序后发送复位命令也能正常进入下载,但不知为什么下载后的流水灯程序运行不正常。8种LED点亮模式,在第一种模式顺序单个点亮LED后进入逆序单个点亮LED第二个亮后就重头执行了

网友:
写得很好,真心先谢谢,再详细研究

网友:
下载来,有空学!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我看得最详细的一个贴子,由衷感谢SHAO老师

网友:
买了书了,看了好几遍……
我想做出这种效果:
1)菜单中有boot选项,选中后提示按某组合键或输入密码跳转到bootloader;
2)bootloader在上位机上产生命令行效果(如:弹出提示符"Boot ->")
    a. 键入回车返回提示符;
    b. 输入无效命令提示无效;
    c. 键入不同命令码进入不同模式(如安全模式等),进入升级模式后无数据等待超时,即随时发送随时接收;
       (在数据发送和接收外的其他时间,键入任何无效字符都返回错误提示\提示符
    d. update完成后仅提示program ok,不自动跳转到用户程序,输入相应命令才发生跳转。

可不可行?
有没有必要?
如何改动bootloader程序呢?

网友:
4.5板的win32程序,工具栏界面有问题

网友(2013-11-21):
编译报了好多错啊……不知为何?高手请指点,谢谢!
aes.c:71:2: error: #error Unknow encrypt algorithm!
aes.c: In function 'KeyExpansion':
aes.c:320: error: 'KEYLENGTH'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aes.c:320: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aes.c:320: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aes.c:328: error: 'ROUND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aes.c: In function 'InvCipher':
aes.c:368: error: 'ROUND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网友:
mark avr通用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AVRUBD4.5下载更新程序能成功,但是应用程序却不能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单片机是AVR 的ATMEGA12 ...

您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菜鸟我最近学习,和你当时的问题一样。指点一下 啊……谢谢

网友:
程序里面有一个地方要改,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就可以找到原因了,具体时间太长了,我都记不清楚了

网友:
试过了,经常性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重试N多次才成功,太不靠谱了,我用国外MegaLoad下载,用得很好,没出错过,就是上位机需.net支持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2014-02-08):
楼主威武!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网友:
太好了,必须顶,辛苦了!

网友(2014-03-13):
这么无私奉献肯定要支持下拉

网友(2014-04-12):
mega16的ICCAVR程序 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记号,不错的好文章。

网友(2014-05-29):
有人在M128调试过吗,我的怎么升级一直不成功   求教?

网友:
标记,AVR通用bootloader

网友:
那位大神有avrudb的上位机vc源码(4.5版)?可否发我一下,谢谢!
邮箱:258547454@qq.com

网友:
m128上测试成功,可是每次都要重启板子才能下载应该程序,能直接软件复位就好了

网友(2014-06-30):
请问,能用在ATmega128RFA1上面吗?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非常好的楼主!!!

网友:
AVR通用Bootloader 赞!

网友H:
这个程序是好东西,我现在在使用
在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在上电后,快速点击下载,这样程序可以连接上,下载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2014-08-27):
感谢。。。新手不会Delphi7 用了你的程序才通过编译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错

网友(2014-11-11):
用了几年了,还真没出过任何问题,产品升级很稳定,特意过来顶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程序是好东西,我现在在使用
在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在上电后,快速点击下载,这样程序可以连接上,下载 ...

他的软件设置里面有一条发送复位命令,程序里面只要收到升级的复位命令重启单片机就可以升级了,这样更方便的。

网友(2015-07-10):
全套啊,谢了!

网友(2016-12-24):
4.5版本好像没有什么说明性文档啊,求楼主上传啊

网友:
哪个用过的知道这个返回d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1-11-01):
大家好    请问这个上位机 再WIN10上使用  为什么出现打开软件后   点 option 中的任何一项 都出现没反应现象   是系统少了什么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