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手提电脑验收指南 (我的经验,附测试软件下载)

楼主(2008-03-02):
我每次都会在二手商家处,重新格式化,并安装好XP与驱动后,才付款。

过程一般是这样的:

1。外观检查,尤其是屏幕有没有坏点,灯管是否偏黄,及是否灯管发光不均匀。键盘、网卡、无线、CD等是否完好等常规检查。

2。用MHDD4.5软件扫描硬盘一次,约1个小时左右。这样可以检查电脑的稳定性及硬盘的质量。(这个软件CD商家一定有,用它启动电脑)

3。格式化整个硬盘,重新安装全新的XP。

4。安装XP的所有驱动程序,直至所有的设备全部驱动起来。

5。用3D MARK 2001 软件测试XP下的三维运算速度,约20分钟,检查电脑的性能与稳定性。

6。记得一定要与商家说好,要原装的电源。否则可能给你一个仿冒的。

以上步骤全部做完,至少得4个小时左右。 所以,买二手电脑千万不能急,更不能没有检查好就拿走。

广州二手电脑销售的行情是: 当场验收好后付款。拿走后不作任何的保修。(金桥二手市场说是保修半年其实是哄人的,只是人工费免费,零件费仍要客户出。这个与没有保修是没有区别的)。

广州二手销售商一般态度较好:就算是你试机一整天,最后不满意,仍可以不付款。

注意的是:

1。不要购买太偏门的品牌与型号。 否则以后找不到配件。

2。不要相信“原机”没有拆过。市场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拆过的原装IBM手提,都是拼装的。但也会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因为毕竟仍是使用原装配件。

3。绝大部分液晶是换过灯管或透光膜的,由于是手工更换的,所以有时会有缺陷,小心观察。

4。二手手提电脑的电池一般不太好,使用一些电池测试软件,尽量让商家找一块电池比较好的给你。一般来说,普通的IBM手提电池是51AH,增强型是71AH。 如果测试到40AH以上的容量,算是优良品了。

我推荐的检测软件:

MHDD4.5需要刻录成CD,用它启用,按两次F4就能进入扫描 ourdev_223259.rar(文件大小:421K)

HD Tach 3 硬盘速度测试ourdev_223261.rar(文件大小:1.26M)

OEM diy 修改Windows装机信息ourdev_223262.rar(文件大小:910K)

Super PI CPU速度测试软件ourdev_223263.rar(文件大小:615K)

cpu-z-141 ourdev_223268.rar(文件大小:419K)

检测硬盘信息 ourdev_223269.rar(文件大小:325K)

ourdev_437498.rar(文件大小:452K) 键盘测试软件(原文件名:20066515811990.rar)

网友:
老大 还真是用心啊

网友:
不错,应该奖励条裤子:-)

网友:
电池容量单位应该是WH吧,51AH的电池目前是不可能的,呵呵。

网友:
也说说我的经验吧。

第一项和阿莫差不多,外观检查。并用专业软件查看配件是不是和商家说的一致。cpu频率,型号,内存大小之类的。
第二项就跑3D MARK 2001,因为可以cpu,内存,显卡,显存,硬盘都动起来。跑过了说明机子大概不错,再跑下面的项目。跑不过就一定不买。大概跑7分钟。
第三就是跑 superpi,测cpu。跑400w位的,3-4分钟。
第四就是 同时跑 memtest 和 win下的硬盘测试软件。mentest的运行优先级选最低,可以顺便运行两个程序,大概跑40分钟。

以上测试的同时顺便看看电池容量,边测试的时候,边用手按压键盘不同区域,使笔记本有一定程度的形变,如果质地不好的机,元件虚焊的机,就会立刻死机。

最后就是趁boss不注意,把主板的bios刷成最新的。。。哈哈

网友:
劳大 HDD这个软件的全称是?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个哈

楼主:
MHDD4.5, 下载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多谢劳大 呵呵 这速度没得说

楼主:
3D MARK 2001 软件也一并上传上来吧 。压缩后也有55M。 一会更新到楼主位。

顺便将所有的软件也上传上来,并且整理到楼主位。此贴置COOL!

有更好用的软件,欢迎大家上传上来。

网友A:
Prime95是一款专门测试系统稳定的软件,它把负荷高得有点离谱的工作量加载在CPU身上,以此来考验CPU的承受能力

楼主:
【10楼】 lofeng ,

我经常用XP的算号器,同时打开几个进程,让CPU 100% 地长时间工作。

网友:
谢谢阿莫了,以后买电脑要好好的册一通才算!!

网友:
我的DELL本本就快到货......第一时间测测才行

网友:
好贴啊, 上次帮别人买一个ibm r51 没怎么测试,看了下屏幕,等, 因为还有保修,所以测试不严格

网友:
可以称为二手电脑的客星了

楼主:
【16楼】 cocalli ,

广州海印电器城也是。如果你问了价格,并且还了价不买,可能会被人追杀!

楼主:
金桥二手市场,或附近的几个二手市场都行啊。。

我一般是冒充东莞电脑城,来帮客户拿货的,就算只拿一台,他们的态度也很好。

你只要声明:是很有诚意买的。

如果最后你不想买,编一个借口就行。

网友:
正要找这些软件呢

网友:
检查的可真够仔细,好贴!!

网友:
好贴啊
买二手笔记本的要注意这些了

网友(2008-04-09):
【17楼】 armok 阿莫: 广州海印电器城也是。如果你问了价格,并且还了价不买,可能会被人追杀!
------------------------------------------------------------------------------------------

恐怖呀,还是去看新机了。

网友:
还是广东好啊

网友(2008-06-27):
这个软件应该不错
Everest ultimate
软硬件检测,LCD测试,硬盘内存测试,稳定性测试,性能测试全部都有
找了个最新版的下载地址
http://www.crsky.com/soft/5904.html

网友(2008-07-27):
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了!!!

网友:
下载“HD Tach 3 硬盘速度测试”时 avast! 提示有木马

楼主:
是不是你的杀毒软件误报?

网友:
不知道,还是去下原版,这种汉化版有点危险

网友:
现在买什么二手笔记本 正当时啊?
想把手上这个IBM-T40换了

网友:
HP的电池都这么小吗?

网友(2008-09-09):
哈哈,想买二手本本,专门查查阿莫的好贴子。

网友:
加个记号吧

网友(2008-12-08):
这个,,,,您老还真闲啊~呵呵

记得3D Mark01有些版本不能在XP的DX9下直接运行,会有需要DX8.1支持的报错提示。

网友:
留一个记号

网友:
你T42P买了多少钱?

网友(2009-01-07):
记号,回头用了,可以拿出来看看。

网友:
必须的,记号,感谢莫老大!

网友(2009-05-01):
好贴啊!咋买了个二手用了快4年了,买时没测试过,当时也不懂到现在也不怎么懂,呵呵,只能说是运气好!要跟老大们学学啊!

网友:
好東東呀。

网友:
Prime95里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2009-07-10):
avast杀毒我也有用,不是正版的软件它认为就是病毒!麻烦,现在有几个用正版的呀

网友:
谢谢老大,等下测验下我的本本

网友:
刚花3300元在本地一个小店买的Z61T的3D什么东西测试只有5900来分
还有10楼的那个东西怎么运行了一次就一直在里面啊,下次启动电脑时还是自动运行的,怎么才能去掉他呢?

网友:
这个杀毒软件报警

网友:
我的也一样,所以我没有下来,我用的是AVAST家庭版的

网友(2009-08-26):
询价后不买,会被人骂。这是广东做生意的潜规则吗?作为北方人,我不太习惯,我第一次去广东,就有人提醒过我这个,所以我什么都不问,更不买。

楼主:
【69楼】 zhang_mike2000
询价后不买,会被人骂。这是广东做生意的潜规则吗?
-------------------------
广东人就是这样被丑化的。

你已经将潮汕人做生意做可贵的“一诺千金”贬得一文不值了。

记往:潮汕人做生意询价可以。你也可以嫌商家的报价太贵,要求商家自己减价。 你觉得贵,可以笑笑走开,没有人会骂你。

      比如潮汕人开价1000元,你觉得太贵,问老板能否再降一点。
      老板说:“900吧”。
      如果你仍觉得贵,可以再说:“我在其它地方看到的更便宜,能否再降一点?”
      老板再说:“850吧”。
      你仍觉得贵。笑笑走开,没事。没有人会骂你。

      但如果你自己问老板:“700元行吗?”
      如果老板同意了你价格,你就必须用700元将它买走。

      如果老板问你:700元一件是将我的店里的货都买走吗?”
      如果你说:“是的!”

      如果当时店时总共有1千件这种货,你得支付70万元将它全部买走。

      如果你谈这生意的地方,是在潮汕地区, 你不拿出70万元是无法离开该店的,上法院你一样会输。
      当地法院是支持:口头承诺也是合同。

      你可能会辩解:“我不知道你店里有1000件,我以为只有摆在面前的10件” 。那是你的错误,你得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应该在接受700元的价格前,问一句:“你的店里总共有多少件”。潮汕人就会老实告诉你有多少件。你没有问,是你的问题。

      注意上面的那句话:“700元一件是将我的店里的货都买走吗?” ---虽然这句话没有限定是当时谈的这种商品,但老板绝不会小人到要你用700元将其它的商品也买走。 盗亦有盗,他们骨子里不会骗你。

      我亲眼看过一个外地人,口花花(即随便还价), 有一堆线路板,问老板多少钱一吨。老板说是20万元。
      他问:“10万元行吗?”
      老板问:“我这堆货你都能要吗?”
      这人回答:“可以!”

      结果这堆货总重量是6吨。
      后来这人发现:“怎么底部的与里层的与外面的线路板不一样?”

      那是这个人的问题。他一定得支付60万元买走这堆板。如果要放弃合同,可以与老板协商,据说至少得支付30%的违约金均18万元,否则他无法离开这地方。

      正确的是谈价方式是:“如果这堆货,全部均是外面这种板的款式一致,并且新旧程度差不多,10万元我都要了!”
                      或:“我只要一吨,并且你得保证是外面这种板的款式一致,并且新旧程度差不多”

网友:
谢谢Armok的解释,我有点开窍了,看来需要在谈价钱前先把所有细节都谈好,最后再谈价格,才行。口头合同也有约束力,说话要非常谨慎。 不过这种氛围让人觉得不够轻松呀,不熟悉此门道的北佬,一旦发生矛盾,会把广东描绘的比较黑。

这些可能都是小商贩干的事,大品牌都是统一价格,不砍价,这种矛盾会少一些。所以买东西还有有品牌的放心。

网友(2009-11-02):
标记一下。要的时候好回来看看

网友:
顶,正需要呢~~~~   阿莫是潮汕的?

网友:
昨天才在西安海正买了台T43  2150元 今天就看到这个帖子 感慨下万能的坛为什么没能早点看到啊

网友(2009-12-24):
这个东西好!标记下!以后会有用!

网友(2010-02-13):
过了年再买一台IBM

网友:
回复 网友B:
【69楼】 zhang_mike2000
询价后不买,会被人骂。这是广东做生意的潜规则吗?
-------------------------
广东人就是这样被丑化的。
你已经将潮汕人做生意做可贵的“一诺千金”贬得一文不值了。
记往:潮汕人做生意询价可以。你也可以嫌商家的报价太贵,要求商家自己减价。 你觉得贵,可以笑笑走开,没有人会骂你。
      比如潮汕人开价1000元,你觉得太贵,问老板能否再降一点。
      老板说:“900吧”。
      如果你仍觉得贵,可以再说:“我在其它地方看到的更便宜,能否再降一点?”
      老板再说:“850吧”。
      你仍觉得贵。笑笑走开,没事。没有人会骂你。
      但如果你自己问老板:“700元行吗?”
      如果老板同意了你价格,你就必须用700元将它买走。
      如果老板问你:......

说的很好, 受教了...

网友(2010-03-28):
不错!记下了以后可能用的着的

网友:
标记 一下

网友:
记往:潮汕人做生意询价可以。你也可以嫌商家的报价太贵,要求商家自己减价。 你觉得贵,可以笑笑走开,没有人会骂你。

      比如潮汕人开价1000元,你觉得太贵,问老板能否再降一点。
      老板说:“900吧”。
      如果你仍觉得贵,可以再说:“我在其它地方看到的更便宜,能否再降一点?”
      老板再说:“850吧”。
      你仍觉得贵。笑笑走开,没事。没有人会骂你。

      但如果你自己问老板:“700元行吗?”
      如果老板同意了你价格,你就必须用700元将它买走。

      如果老板问你:700元一件是将我的店里的货都买走吗?”
      如果你说:“是的!”

      如果当时店时总共有1千件这种货,你得支付70万元将它全部买走。

      如果你谈这生意的地方,是在潮汕地区, 你不拿出70万元是无法离开该店的,上法院你一样会输。
      当地法院是支持:口头承诺也是合同。

      你可能会辩解:“我不知道你店里有1000件,我以为只有摆在面前的10件” 。那是你的错误,你得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应该在接受700元的价格前,问一句:“你的店里总共有多少件”。潮汕人就会老实告诉你有多少件。你没有问,是你的问题。

      注意上面的那句话:“700元一件是将我的店里的货都买走吗?” ---虽然这句话没有限定是当时谈的这种商品,但老板绝不会小人到要你用700元将其它的商品也买走。 盗亦有盗,他们骨子里不会骗你。

      我亲眼看过一个外地人,口花花(即随便还价), 有一堆线路板,问老板多少钱一吨。老板说是20万元。
      他问:“10万元行吗?”
      老板问:“我这堆货你都能要吗?”
      这人回答:“可以!”

      结果这堆货总重量是6吨。
      后来这人发现:“怎么底部的与里层的与外面的线路板不一样?”

      那是这个人的问题。他一定得支付60万元买走这堆板。如果要放弃合同,可以与老板协商,据说至少得支付30%的违约金均18万元,否则他无法离开这地方。

      正确的是谈价方式是:“如果这堆货,全部均是外面这种板的款式一致,并且新旧程度差不多,10万元我都要了!”
                      或:“我只要一吨,并且你得保证是外面这种板的款式一致,并且新旧程度差不多”
---------------------------------------------------------
很受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广东人就是这样被丑化的。

你已经将潮汕人做生意做可贵的“一诺千金”贬得一文不值了。

广东人做生意的确是很牛,产品有毒伤害孩子,却可以把受害者的索赔告成敲诈勒索判受害者5年。

网友(2010-05-19):
以后买电脑有用,MARK下

网友:
好帖啊........真的收益非浅,坛子里面有人转让IBM笔记本吗?

网友:
不光学习了技术,还学会了说话,更学会了做人。

网友:
好东西!准备搞台二手笔记本

网友:
都是好东东,谢.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C:

强奸理论。赚来的钱,想买就买,想不买就不买。

网友:
屏幕检测软件报病毒

网友(2010-12-24):
我按照LZ的方法买了个T60。用的还不错吧,稳定速度也快,电池也能顶2个小时(尽管我怀疑是翻新的)
但是有个问题,我想二手的电脑可能都有个问题。
就是LCD屏幕的亮度。之前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坏点上。
但是屏幕的亮度是会老化的,我这台感觉就有这个问题,屏幕调到最亮也不是很亮。这个问题要怎么注意或者避免呢?

听老板说thinkpad的二手电脑几乎都是洋垃圾,我这台就是欧洲过来的,键盘就是欧洲字母。

有个软件叫 鲁大师 。里面的硬件测试不错,有LCD的坏点测试。

网友:
看了这么多,我还想补充一点是:检查BIOS 系统时间,把外置交流电源断开,把主板锂电拆下来,等五分钟后装回看系统时间还能走吗?BIOS不初始化吗?虽然问题很小,如果主板确有问题,更换后备电池也一样,老是要调系统时间真是很烦人的。

网友:
super PI好象对双核的测试不准, 只占用了一个核

网友(2011-04-26):
准备去广州买二手,学习了,下载中

网友(2011-06-07):
09年底买的T42,用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很棒。

网友(2011-10-26):
老大厉害!
这个要标记!

网友:
顶起!
虽然已经知道这些方法

网友:
谢谢,先测测我的二手笔记本!

网友:
去到那里买东西都是一个样,,,砍了价,,商家肯卖了,,而买家不买,,都被人叼。。。。。要么就不要砍价......我是这样的,,,看上一样货,,就带心目中能接受的价格现金去,,银行卡什么的都不带,(只带一张羊城通),,跟商家说就只有这么多,,,卖不卖就看商家了,,这样就不怕被人追九条街.........

网友(2011-12-08):
强,没好的装备及能耐,还真不敢去趟进二手市场这个深水区~

网友:
等买的时候可以试一下。谢谢。

网友:
之前买电脑去金桥看了N次,不过还是买新机了。。二手还真的有点信不过。。。

网友:
不知道北京这边能不能让检测运行一整天?二手现在还有价格优势吗?

网友:
阿莫考虑的周到啊

网友:
老大裤子多的是,再穿就热了,哈哈……

网友:
以后用的上 mark

网友:
嘿嘿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老大也买二手笔记本啊,我最近也买了一个T400,刚买回家第二天电池就锁了,找老板换了一个,很痛快,屏幕很亮很均匀,阳光下可视。硬盘不咋地160G的,内存4G,3G做内存,1G做RAMdisk。用它编译软件比我原来的T41快多了,目前很好用。

网友:
很有用,mark,回头把工具下载了!

网友:
记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mark,还是期待联想X31啊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2012-01-07):
非常好的资料啊!

网友:
mark   以备不时之需   谢谢

网友(2012-04-02):
正有此意,收藏备用。

网友:
OEM diy修改windos装机信息软件,有什么作用??
    我是说,我能用它做什么??

网友(2012-06-07):
还少一个测试软件aida64,测试其他信息。(http://xiazai.xiazaiba.com/Soft/ ... 0.1800_XiaZaiBa.zip

网友:
虽然很耗时间,但是为了不被黑,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谢谢莫哥的软件!

网友(2012-11-15):
先标记下,呵呵,谢谢阿莫

网友(2013-02-20):
记号一下.......

网友:
BB坏了 正准备去收购一台用着先  MARK

网友(2013-09-22):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来测试下我的电脑。

网友:
用cpuz和hdtune可以了。看主板芯片组和CPU就大概知道电脑的水平了。二手屏幕泛黄正常的,动手能力强可以换液晶里面的灯条为led的,发热低屏幕又好看。不放心最好看主板有没有进过水,其它配件难坏

网友:
硬盘这个如果不行就买个新的吧,查硬盘估计没什么作用。太费力了

网友(2013-11-06):
好东西,买二手时用

网友:
mark 有需要再用

网友(2015-03-04):
要买二手了,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莫大用心了,谢谢。刚从51NB上一商家淘宝店搞了台8730W 17寸本本,看起来成色很新。用了一个月没什么问题。因为没有时间去广州当面验机,我一般是不要硬盘的。都只要机器加内存条

网友:
建议2手本,最好到实体店买。淘宝的,一定要找好的商家。我找的是51NB上的商家。本本是广州多,深圳老华强上也有点,不过没那边多。我淘了台HP 8730W,09年的机器,够用。1050单 机,无内存无硬盘。

网友:
赞个 可以收藏了!

网友:
LDN ,恩,按这个方法,把我的电脑测试一下。

网友:
请问,是什么情况下买二手电脑呢,是不是原货很贵的情况下才选择买二手,原价如果便宜的话一般不敢买二手的,总感觉有些缺陷

网友:
这贴真是太好了,单位有2台T61总是出问题,可以用领导提供的软件测试一下了,谢谢!

网友:
经典的贴子再来赞一个 。

网友:
收藏了  留下来 以后查看

网友(2016-07-30):
收藏了,被我翻出来了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A:
Prime95是一款专门测试系统稳定的软件,它把负荷高得有点离谱的工作量加载在CPU身上,以此来考验CPU的承受 ...

我买的二手X260,  WIN10下运行这个软件,很奇怪,死机了,强按电源开关,把系统弄挂了,重启提示错误,只有重装系统(所有测试都通过了),还好新买的电脑,啥都没装,不如欲哭无泪,用这个软件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