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第一次跑程序总是无法进入中断程序,复位后再跑就可以

楼主(2008-03-03):
使用mega128时,第一次跑程序总是无法进入中断程序,复位后再跑就可以了,以后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一直跑了。不知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谢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3-03,15:42:04 加入。
你的原标题:“mega128的一个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上电复位可靠么

楼主:
应该可靠吧!前面编写的程序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也让几个人看过了,没发现什么明显错误什么的。不过感觉好像是那个地方设置不好,或者就是第一次运行时修改了存储器里面某些数据,不是很好查。所以才侥幸来看看有没有人出现类似问题,呵呵。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没进中断,也许进了,想想你的确定方法是否有问题!
如果确实没进,说明中断开启是有条件的,检查各个条件!
这类问题应该很容易找,细心点,也许只是打错了一个字符:)

网友:
程序问题吧?我使用M128进入中断都很正常,不会是芯片问题的,遇到此类问题一般都是自身原因。

网友(2012-10-30):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目前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