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序列dataflash的序列号

楼主(2008-03-03):
AT45DB321D的datasgeet上说每个芯片都有128字节的安全寄存器,其中前
64字节用户可编程,后64字节为唯一的器件标识值(即每个器件都不同):
• Security: 128-byte Security Register
– 64-byte User Programmable Space
– Unique 64-byte Device Identifier

我试了几片,前64字节用户可编程的部分读取正确,但是后64字节几片读出来的都是全为FF,难道后64字节不是芯片的序列号?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数据手册上没有说安全ID的方面,是这个芯片么?
http://www.atmel.com/atmel/acrobat/doc1121.pdf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指清楚,AT45DB321是老的型号,我用的最新的AT45DB321D数据手册上有说每个芯片都有唯一ID号,

AT45DB321D数据手册: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3597.pdf

网友(2010-01-08):
关于这个问题。
64B的用户OTP区域,是没有问题的;64B的厂家唯一ID号,部分可以,部分都是FF。

我测试过,一片AT45DB161D,64B的厂家唯一ID号只有前16B,后面的都是FF
6  a  1  d 29 1c 1f 26  0  0 11 11 ff ff eb ff

一批AT45DB011D,64B的厂家唯一ID号只有前16B,后面的都是FF,如下所示。
7  4 18  d  0  2 1f 22  0  0 2a  1 ff ff 8c ff

一批AT45DB041D,64B的厂家唯一ID号只有前16B,后面的都是FF,如下所示。
7  5 1a  c 2b 16 1f 24  0  0 34  3 ff ff  c ff

但测试过另外的DB041D、DB321D、DB642D,64B的厂家唯一ID号都是FF,看来厂家出厂的时候疏忽了?或者后来不支持该feature了。

要问问atmel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
最新消息,从atmel的官方邮件回复:

Thank you for using Atmel Products.

The factory programmed section bytes 64 to 127 should contain unique data in every location.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please contact the local sales office where the parts were purchased for Atmel failure analysis.

没有64B唯一ID的,应该是假货。

网友(2013-08-29):
会不会和芯片批次太老有关系,楼主貌似没有芯片批次信息,如果记得没错,早期的45DB好像是没有这个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