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不能通讯

楼主(2008-03-03):
利用单片机向sim300c模块发送at指令,用串口把sim300c返回的数显示出来,结果是没有状态返回

比如说:发送at+uart?,返回的也只是at+uart?,并没有相应的状态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是使用的完整的串口,串口的控制线接到单片机的io上,但只是把rts,cts拉低的

网友:
AT命令结束要加回车符.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确实是这个问题
但现在还有个问题的,就是再发送短信时,写完发送信息时,需要用ctrl+z返回的,告知此次内容发送结束,那在单片机里应该发什么表示这条指令啊

网友:
ctrl+z = 0x26

网友:
搞错了,应该是
ctrl+z = 26 = 0x1A

楼主:
明天再试试的,又发现个问题请教一下的,就是登陆服务中心号码的,用at+csca="+8613800100500",145 返回的有时候是ok有时候又是error的,这么不稳定大概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