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高手请进来帮忙看一下,关于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08-03-03):
如图所示,此电路是一设备上的电池持续供电电路,要求是如果有VCC电池不输出电压,如果无VCC时电池供电,现在问题是电池接入到GSM模块的时候由于GSM模块耗费电流较大,在发送数据的时候GSM很容易就死机了,用示波器观察在图中 +4.2V处电压有明显波动,在场效应管后面 VBT处 电压没有明显波动,场效应管采用10P05。请各位大侠给出一个好的方案,或者看看此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的10P05是不是VGS电压太高了,GSM模块也要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吧,用一个VGS低一点的看看,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mos管建议采用低压型的,如4435

楼主:
楼上的4435 全称是什么?我找不到这个元件的PDF文档

楼主:
多谢freemeanw ,不过可惜这个管子我可能用不了,因为我的锂电池的电压最高只有4.25V 这个管子要求Vgs电压最低为4.5V。

网友:
Vgs 最低2V 就可以启动,看看图一,图二, Fig 1. Typical Output Characteristics Fig 2. Typical Output Characteristics
我就用在锂电池的电源控制,输出2A 没有问题

网友:
4435?我的航模电调4420烧了三只,自己想修但不知在哪里买的到?顺便问问高手了

楼主:
多谢freemanw给出的解答,另外我发现用4.25V 500ma 的锂电接到GSM模块上只能连续工作 40分钟左右就不行了,GSM工作的时候电压波动的非常厉害,很容易死机。通常都是在一个电压急剧下降然后就死翘翘了。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的内阻太大,一般GSM模块在通讯(包括GPRS和语音通讯)时的瞬间电流能到2A,所以必须选用低内阻的场效应管。

GSM模块通讯时的平均电流在300-350mA左右,因此如果连续通讯,你的电池容量明显不足,
但500mA应该能用60分钟以上,你只用了40分钟,说明电路其他部分耗电也很大。

另外,GSM模块非通讯时,平均电流一般小于6mA,多数在3mA左右

网友(2017-10-02):
只能选用低RDS的P-MOSFET,能达到mohm级的PMOSFET比较少,价格也不便宜,可以考虑选用超低RDS的N-MOSFET,驱动电路也得改下。

网友:
在现有图中看GSM供电处电压变动只要在LDO的输入范围内,可选用一个高共模抑制比的LDO来解决输入波动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
选个RDSon比较低管子,以前经常帮菊花的攻城狮处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