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充电控制

楼主(2008-03-03):
要为朋友做一个10.8V的锂电池组充电器。(3个串联的)。打算用PIC MCU来做。
是不是只检测到12.8V就STOP,不知可行不?心里没底。有用MCU做过的说说。(不想用专用的IC)

网友:
需要检测每一个锂电池,否则会造成过充

网友:
要加个平衡电路吧

网友:
锂电池是不能直接串联或者并联的
一定要锂电池管理芯片 否则很危险

网友:
我看电动工具的锂电都是直接串并的,不过都是分容好的,而且有温度控制,否则很危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以经完成了。
现在是单独做3路的充电控制和检测电路。当其中的一个电蕊偏低时就加大充电电流。直致3个都充满为止。
那个是航模用的锂电池组,上面标的是11.1V 1800MA(25C的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