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自举电路,多年来,大学的教科找不到,很多解释也都不太清楚,请高手给个详细

楼主(2008-03-03):
看到很多"自举电路"的精彩应用,即解决了问题,又使电路变得简单.相应的,衍生出很多自举电容,自举二极管等等概念.

但是,到底什么是自举电路,多年来,大学的教科找不到(尤其在中国的书上),很多解释也都不太清楚,请高手给个详细的解释,最好有个电路图做辅助.

网友:
利用电容的的电能,抬升基极电压,使晶体管能达到更低的CE电压,使输出电压高一些。

楼主:
1楼的"史莱克"你好:
"利用电容的的电能,抬升基极电压,使晶体管能达到更低的CE电压,使输出电压高一些 "

谢谢你的回答.期望你一步步清澈见底地说明:
1.你指的电容是所胃"自举电容"吗?
2."抬升基极电压",请说明具体过程?
3."使晶体管能达到更低的CE电压",你是说基极电压被举升高了后,Vbe增大,从而使晶体管饱和深度加大,因而CE电压更低.对吗?

网友:
大学的教科找不到(尤其在中国的书上)
====================================
请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模拟电路》。

网友:
你明白什么叫电荷泵吗?

网友:
以前还有个“扇入”“扇出”的词,现在也不用了,都国际化了。

楼主:
to hemjidn:
"你明白什么叫电荷泵吗?"
---->>就象水泵把流入高压腔的水挤出,水位一级级地涨高一样,流入电容的电荷在某种电路下的作用下(可能有正反馈的过程)俞积俞多,再加上KVL回路电压的叠加作用...
可以这样理解吗?

to ecat:
"请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模拟电路》"
---->>谢谢,我会查阅的

to highnose:
"以前还有个“扇入”“扇出”的词,现在也不用了,都国际化了"
----->>跟"自举"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自举电路本来就是一个电荷泵。只是它的电荷来源和释放对象都是自己而已。

楼主:
to ecat:
我查过了,没有这本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模拟电路》"

请指出具体书名,作者和版次

楼主:
请高手帮助分析以下OTL电路自举电容C2的详细工作过程,及其中的自举电路对整体电路的作用

网友:
RP1 rb2 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C2 V2构成构成正反馈,

网友:
楼主:

你尝试考滤一下10楼的电路在极端情况下就会更容易明白.

当V3完全导通(假设发身极电压为0时,C2通过电阻充到最高的电压,当V3截止,V2导通后(也假设完全导通),V2的发射极输出电压为5V,则此时加在RC1上的电压是5V+C2两端的电压(即提高电压放大级的供电电压),结果就是提高V1这级电压放大级的电压驱动能力及提其动态响应能力,以达到提升输出功率的目的.
一般这电路的目的就是在有限的电压下提高输出功率的必要方案.

还有,这种自举放大电路,大学模拟电路教程不可能没有,市面上一般最普通的电子入门的书都有的.

楼主:
谢谢 zjybest和binglin:

请问binglin:
"结果就是提高V1这级电压放大级的电压驱动能力及提其动态响应能力,以达到提升输出功率的目的"
---->>自举后V1的供电电压确实提高了,但是"电压驱动能力及其动态响应能力"具体是怎么提高的?有那些指标来衡量?我不理解

网友:
这个电路是当年**国**著名音响厂商的成名功放电路所用的基本原理图,据说是这家厂的专利,好象叫气垫式功率放大器.

电压放大器,要提高输出电压的振幅(动态响应能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电源电压,但出于成本考虑到,增加一组电源不如增加一只电容一只电阻来得便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可减少电压驱动级的功耗,原因在于,自举电压是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大,在小功率时,自举电压较少,功耗就自然减少,当然用于音响电路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降低大功率输出时的削波失真.

网友:
多年来,大学的教科找不到(尤其在中国的书上)
===========================================
这样的话以后还是少说为好,下面就给你一个国内的教材对该问题的解答。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楼上的照片我只能看到半张,所以把上面的图片倒过来重新上传,保证可以看全。

网友:
楼上书中电路图仿佛有错。R2,R3,T1的基极似乎不因该有结点,否则何来引入“自举电容”前最大输入电阻为R1+(R2//R3)?

网友:
吴利民译的《电子学》第二版一书中对自举电路是这样解释的。可到这里下载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28418&bbs_id=9999

楼主:
谢谢 13~18楼各位精彩的回答
我觉得binglin的解释很清澈.
但是我对16楼ecat的图片有同17楼的ifree64同样的疑问.

注:"尤其在中国的书上"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1.尤其在一些"模电简明教程"的书上确实未曾涉及该项知识.
2.就算有该项知识,通常也是一笔带过,不曾深入.使初学者对此很难真正了解.
3.在学校专业学习期间,通常不太注意此方面的疑问,讲师也未曾强调,甚至很多竟完全不予理会.因此印象很浅.

网友:
15、16楼的图确实不正确,可参考18楼的图2.65对应部份。

网友:
15楼图中那个错误的节点是排版错误。我用笔化了一下表示去点该节点,否则R1将被短路掉。该书的作者是清华大学的杨素行。

网友:
轻易说15楼中图是错误的人,可能都喜欢死读书。书中的错误是工人排图出错引起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只能说明你对分析电路还没有入门。该图是一款老式毫伏表,电路可以用经典来形容,绝对不可能出现原理性错误的问题。近年来出版的图书,特别是技术类图书,没有错误的几乎寥寥无几,看书更要动脑子了。

楼主:
谢谢ecat的核实

网友:
ecat兄的“轻易说15楼中图是错误的人,可能都喜欢死读书。”说反了吧?死读书的人玩玩不怀疑书本有错。

网友:
回ifree64 ,其实是一回事,死读书就是不分析原因,盲目的接受或否定。

网友:
支持ecat的观点.能死读书已经算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书都不愿读.

网友(2009-04-15):
扫盲贴啊~~

网友(2010-02-21):
【27楼】 machao
能死读书已经算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书都不愿读.
============================================

现实 + 经典

网友:
明白了一些,“把电阻变成恒流源”甚至更好,真是巧妙啊!
自举,自举,输入信号导致产生了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力量强大,又反回来帮助输入减负。
自己生孩子,孩子长大帮自己,所以是“自举”,。。,莫笑,呵呵~
实际是正反馈,画个交流通路就更清楚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释!

网友:
自举就是反馈系数等于1(实际是略小于1)的正反馈.

网友:
引入正反馈,以提高输入电阻。

网友:
好贴,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好帖,当年有着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05-01):
补充一下自举的知识

网友(2014-09-22):
弄了一天没调出来,来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