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USB实验板uSTKM的实验程序

楼主(2008-03-04):
这是我设计的多功能USB+AVR实验板的实验程序: 具体参考每个文档中的说明。

1.Bootloader

2.使用ADC读取VCC电压

3.使用SPI串行方式控制液晶

楼主:
第二个实验程序: 使用ADC读取VCC电压

程序整理到1楼了

楼主(2008-05-02):
使用SPI串行方式控制液晶:

连线图 (原文件名:uSTKm连线.jpg)

系统 (原文件名:系统.jpg)

液晶连线说明 (原文件名:液晶引脚.jpg)

网友(2008-08-31):
请教 : 杜邦线上的标识是怎样写上去的?有白色的油笔吗?谢谢 !

楼主:
这个是在编辑软件中加上的。实际中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线或者贴小标签。

网友(2009-09-01):
这个是在编辑软件中加上的。实际中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线或者贴小标签。
--------------------------
什么编辑软件?

网友(2010-04-01):
什么型号

网友(2011-08-18):
回复 楼主:

东西思路不错,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2011-10-16):
芯片资料咧

网友(2011-12-04):
回复 网友A: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呢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