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出炉了:基于PWM的软件DTMF发生器

楼主(2008-03-04):
先贴上 matlab算法分析代码,C代码随后就到。

clear;
f = [697,770,852,941,1209,1336,1477,1633];  % DTMF 信号频率表
t_cpu = 1/8e6;                              % cup周期
pwm_n = 512;                                % PWM点数
t_dds = t_cpu*pwm_n;                        % DDS时钟周期
tab_n = 32;                                 % 正弦表点数
step = tab_n * f * t_dds;                   % 理论DDS地址累加器步长
step_float_bits = 8;                        % DDS地址累加器步长的小数位长度
step_p = fix(step * 2^step_float_bits) / 2^step_float_bits; %实际DDS地址累加器步长
f0 = 1./(tab_n./step_p .* t_dds);           % 实际产生信号的频率
err_f = abs(f0-f)./f*100;                   % 实际产生信号的频率与理论频率误差百分比(不含数字离散导致)
max_err_f = max(err_f)

t = linspace(0,2*pi,tab_n+1);
t = t(1:tab_n);
sin_tab = fix(sin(t) * pwm_n)/pwm_n;
n = 1:60e-3/t_dds; % 60毫秒

for a = 1:8;
    addr(a,:) = mod(fix(step_p(a) .* n),tab_n)+1;  % sin表 地址
    s(a,:) = sin_tab(addr(a,:)); % 60毫秒的时域信号
end

my_fft(1/t_dds,s(1,:)+s(5,:),1) % 频谱分析 看效果

(上图中横坐标单位应该是“Hz”)
从图中可以看出,合成后的两个频谱,离他们最近的杂散(-108dBm)差30dBm,满足DTMF要求

硬件:

网友:
好,我顶了!期待下文。

楼主:
代码来了,用示波器看了,好像对了。

#define ENABLE_BIT_DEFINITIONS
#include <ioavr.h>
#include <intrinsics.h>

//[697,770,852,941,1209,1336,1477,1633];  % DTMF 信号频率表

unsigned int sigma_lo_step[] = {365,403,446,493}; // 高频率 累加器步长
unsigned int sigma_hi_step[] = {633,700,774,856}; // 低频率 累计步长
unsigned int sin_tab[32] = { // 正弦表
    255,305,353,398,437,468,492,507,
    511,507,492,468,437,398,353,305,
    255,206,158,113,74,43,19,4,
    0,4,19,43,74,113,158,206
};

unsigned char freq_lo = 0; // 高频率
unsigned char freq_hi = 3; // 低频率

#pragma vector=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1_OVF_IRP(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sigma_lo = 0;
    static unsigned int sigma_hi = 0;
    unsigned int s;

    sigma_lo += sigma_lo_step[freq_lo];
    sigma_hi += sigma_hi_step[freq_hi];

    s = sin_tab[(sigma_lo >> 8) & 0x1f];
    s += sin_tab[(sigma_hi >> 8) & 0x1f];

    OCR1A = s;
}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char tone = 0;

    TCCR1A = (1<<WGM11) | (1<<WGM10) | (1<<COM1A1);
    TCCR1B = (1<<WGM12) | (1<<CS10);
    TIMSK = (1<<TOIE1);
    OCR1A = 0x1ff;
    DDRD = (1<<5);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for(i=0; i!=200; i++)
        {
            __delay_cycles(2000*16);
        }
        tone++;
        if (tone == 16)
            tone = 0;
         __disable_interrupt();
        freq_lo = tone % 4;
        freq_hi = tone / 4;
         __enable_interrupt();
    }
}

附 滤波器电路

楼主:
同理,不仅可以产生DTMF(双音多频)的信号,还可以用来产生正弦波等其他信号
注意:我的程序是CPU工作在16M的程序

^_^ 给条裤子穿吧。。。

网友:
很多年前就有这个功能的代码了,不知道是否一样.只是当时只有代码没有讲原理的.

2003年我就用M8产生DTMF了(代码是书上copy的,好象是马老师的书),当时用M8产生DTMF,模拟2272,AD转换DTMF软解码,电池充电管理......

但最后FLASH不够.只能那掉DTMF软解码.

还有个原因,DTMF软解码(AD方式)感觉不怎么可靠,那位大侠能搞出软解就牛了.C51BBS站长搞好了,是用比较器方式的,89C2051

网友:
想起来了,是马老师和双龙的书,和LZ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至少sin_table不一样,当年的是128点

网友:
楼主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怎样来产生DTMF信号,因为这个已经有成熟的方案及代码,

现在最难做的是DTMF及FSK的解码问题,我想的是应该搞搞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可不是那么好搞的呀,不要小看了它。

网友:
Wonderful!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滤波电路。

楼主:
晕,居然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来解释下:
当你按电话的时候,会听到 “嘟。。。”每个按键对应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DTMF信号。
电信局就是根据这个声音来识别你所拨的号。
DTMF编码广泛用于数字调制。像ASK,FSK一样。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和语音信号共存,基本上不会受语音信号而误判断,所以电话的音频拨号就采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
---双音多频.

抗干扰好是因为人说话不可能同时产生多个频率.

就算有杂散频率,但持续时间非常段.

还有就是DTMF选用的几组频率相互间是没有任何谐波加减相等的情况.

网友:
来个完整的电路吧,楼主.谢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我比较赞同,模拟DDS的方式,相位是连续的,误差比较小,我也做过,可以拨通电话。DTMF软解码的方案网上有一个MSP430的例子,原理讲的比较详细(虽然没有代码)。我没有在单片机上面模拟,只用vb模拟了一下,效果也可以。至于解FSK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因为FSK比特率比较高,好像还是两个连续信号是连续的(12k和22kHz吧,都忘了)。

网友(2009-04-04):
不知道有人测试的怎么样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赞一个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由于在DTMF 的传输过程中,高频在线路中的传输损耗比低频高,为了保证信号到达交换机时高、低频信号电平基本相当,在DTMF 信号产生器中,标准规定频率组合中高频分量电平应比低频分量电平高2 ±1dB。
具体细节请参看国标:GB/T 15279-2002

也就是说:你的低频信号要加衰减器!

其实用MCU的D/A口实现,更加方便一些,而且高低频分量的电平可控,不用加外部滤波器!

网友:
好像有点理想化!DTMF用在电话拨号上,楼主应该遵从国标GB/T 15279-2002上的指标进行设计啊。

网友(2009-05-14):
先赞楼主一个,本人是菜鸟一级的,目前正在找DTMF这方面的资料

关于DTMF的产生我看到一个帖子,只用M8本身就能产生DTMF信号了
请看http://www.ouravr.com/app_DTMF_dialer_with_bascom-avr.html

网友(2010-06-10):
呵呵,解码方法,有呀。比如GOERTZEL,标准算法。

网友(2011-05-30):
看看以后能不能用得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音多频.
抗干扰好是因为人说话不可能同时产生多个频率.
就算有杂散频率,但持续时间非常段.
还有就是dtmf选用的几组频率相互间是没有任何谐波加减相等的情况.

记得人语音的频率分量很丰富啊
应该是说人说话不能只产生两个频率分量吧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