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一下马老师书中P414中图14-4的画面,执行后显示如下,应如何处理,谢谢指教。

楼主(2008-03-04):
(无正文)

网友:
The same to you!!

网友:
需要在你的PC上先安装VB6.0的系统.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指点。

楼主:
马老师:您好!
   我已安装了vb6.0.我用的是笔记本串口为com4,执行切换卡测试程序出现如图情况,请问如何办呢?谢谢。

网友:
双击"工程1.vbp"文件,在VB中打开,找到函数:

Private Sub Form_Load()
    comName = 1

    Comm1.OutBufferSize = 16
    Comm1.InBufferSize = 16
    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End Sub

将comName = 1 改成 comName = 4,然后运行.如果可以,再生成新的EXE文件.

楼主:
按键后LED可以变化了,但接收显示如下。用串口助手显示正常的。

网友:
如果在串口助手中能够正确的下发命令,下位机执行也正确,且能正确收到应答命令,说明整个系统已经正常.

然后,在VB中延长一下等待时间,(可能是由于你的PC配置比较高,运行速度快);

Do While Comm1.PortOpen And readTimes < 1000     '======>改成10000
        If Comm1.InBufferCount > 0 Then
            For kk = 0 To 500
                If Comm1.InBufferCount > 4 Then
                    Exit For
                End If
            Next kk

            If Comm1.InBufferCount = 5 Then
                temp = Comm1.Input
                receiveData = temp

                If receiveData(0) = &HBB Then
                    tempc = ""
                    For i = 0 To 4
                        If Len(Hex$(receiveData(i))) = 1 Then
                            ttc = "0" + Hex$(receiveData(i))
                        Else
                            ttc = Hex$(receiveData(i))
                        End If
                        temp_c = temp_c + " " + ttc
                    Next i
                End If
                Text2.Text = temp_c
            Else
                Text2.Text = "No!"
            End If

            Exit Do
        Else
            readTimes = readTimes + 1
            If readTimes > 999 Then       '============>改成9999
                Text2.Text = " 无回答!"
            End If
        End If
    Loop

楼主:
修改两处的值后,显示正常了。马老师真是神医啊。

网友:
1.祝贺你完成实验.并希望你能通过实践,认真学习和分析,真正掌握其中的道理,而不是得到了正确显示就完了.
2.其实VB的程序并不复杂,经过仔细分析是可以知道如何修改的.
3.本例中VB的程序只是用于调试和演示.如果真的作为上位机的控制程序使用还不完善,比如等待下位机应答的时间限制不是确定值,受到PC运行速度的影响,不能适合在所有的PC上运行.但你明白和了解原理,就可以方便的编写自己的VB程序,实现在规定的时间内(如300ms)收不到应答就给出故障提示.

楼主:
马老师:您好!
    感谢您的祝贺。我会按照老师的指点去做的。VB6.0的书已经到常州图书馆借了2本,准备学习了。
    我在做一个RS485多机通讯的实验。主、从机的原理图都相同如下:
    图中有一个元件RSM485CHT是周立功公司的,它有一个引脚“con”,当单片机发送的时候con要置0,当单片机接收的时候con要置1.下面这段程序是马老师书上的。//**********************是我添上去的语句。
    硬件用rs232通讯,用“切换卡测试”程序测试是正常的。
    硬件改用rs485通讯,用“切换卡测试”程序测试显示如图。PA7控制的led灯常亮。
下面是程序:请马老师看看我修改的错在哪里?
/*****************************************************
File name           : demo_14_1.c
Chip type           : ATmega16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11.0592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define UART_BEGIN_STX  0xBB
#define UART_END_STX    0xEE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CRYSTAL 11059200            //系统时钟11.0592MHz

//计算和定义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UPE 2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define TX_BUFFER_SIZE 5
unsigned char tx_buffer[TX_BUFFER_SIZE];         //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 USART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TXC] void usart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
    {
        --tx_counter;
        PORTD.6=0;            //***************
        UDR=tx_buffer[tx_rd_index];
        if (++tx_rd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rd_index=0;
    }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tx_counter;
    }
    else
        PORTD.6=0;            //***************
        UDR=c;
    #asm("sei")
}

#define RX_BUFFER_SIZE 5
unsigned char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 USART Receiver buffer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
bit Uart_RecvFlag;

//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 = UCSRA;
    PORTD.6=1;               //***********************
    data = UDR;
    if (!Uart_RecvFlag)     // 判断是否允许接收一个新的数据包
    {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counter] = data;
            rx_counter++;
            switch (rx_counter)
            {
                case 1:     // 检验起始字符
                    if (data != UART_BEGIN_STX) rx_counter = 0;
                    break;
                case 4:     // 检验校验字
                    if (data != (rx_buffer[1]^rx_buffer[2])) rx_counter = 0;
                    break;
                case 5:     // 检验结束字符
                    rx_counter = 0;
                    if (data == UART_END_STX) Uart_RecvFlag = 1;
                    break;   // Uart_RecvFlag=1,表示正确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hannel = 0x07;
    unsigned char tx_1,tx_3;
    PORTD=0xff;               //***************
    DDRD=0xFF;                //***************
    PORTA = ~(0x01<<channel);
    DDRA=0xFF;
    // USART initialization
    UCSRA=0x00;     //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UCSRB=0xD8;     // USART Receiver: On, USART Transmitter: On
    UCSRC=0x86;     // USART Mode: Asynchronous, USART Baud Rate: 9600
    UBRRH = BAUD_H;     // 设置波特率
    UBRRL = BAUD_L;

    #asm("sei")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while (1)
    {
        if (Uart_RecvFlag)
        {                       // 有刚接收到数据包需要处理
            tx_1 = 0x00;
            switch (rx_buffer[1])   // 数据包处理过程
            {
                case 0xA0:
                    break;
                case 0xA1:
                    if (rx_buffer[2]>=0x00 && rx_buffer[2]<=0x07)
                    {
                        channel = rx_buffer[2];
                        PORTA = ~(0x01<<channel);
                    }
                    else
                        tx_1 = 0x02;
                    break;
                default:
                    tx_1 = 0x01;
                    break;
            }
            tx_3 = tx_1^channel;
            putchar(UART_BEGIN_STX);    // 发送回送数据包
            putchar(tx_1);
            putchar(channel);
            putchar(tx_3);
            putchar(UART_END_STX);
            Uart_RecvFlag = 0;          // 允许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
    }
}

楼主:
这是刚做好的板,用来调试rs485通讯.一根串口线来回在“avr-51多功能实验板”、“jtag”、“rs485转换器”上插来插去。挺费事的.还有好办法吗?

网友:
图中有一个元件RSM485CHT是周立功公司的,它有一个引脚“con”,当单片机发送的时候con要置0,当单片机接收的时候con要置1.下面这段程序是马老师书上的。//**********************是我添上去的语句。
====================================================================

CON是收发控制(通常RS485为半双工),需要AVR用一个引脚控制,所以从机AVR中的代码要修改:发送前置CON=0,发送完成后置CON=1,等待接收上位机的命令.

建议你先把相关的基础知识打牢固.

楼主:
修改不知麻烦否?我是想验证一下我的rs485硬件系统是否正确,然后再慢慢理解程序。

网友:
如果问我,我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但你需要这个过程,否则永远问别人.

楼主:
谢谢提醒,我先学习。老是向别人请教也很惭愧啊。

网友:
请教的本身是不需要惭愧的.惭愧的是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学习就去请教,这时的请教实际上成为了叫别人做了.

网友:
粗粗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如果PORTD.6是控制CON的,那么只需要改动这里: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PORTD.6=0;            //***************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tx_counter;
    }
    else
        UDR=c;                       // 你原在这里加了语句,可是{}没有加上(2句语句了),程序本身就错了
    #asm("sei")
}

// USART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TXC] void usart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
    {
        --tx_counter;
        UDR=tx_buffer[tx_rd_index];
        if (++tx_rd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rd_index=0;
    }
    else
        PORTD.6 = 1;            //***************
}

以上供参考.

楼主:
马老师在15、17楼讲的是正确的。感谢马老师的修改。

现在的程序改为如下。用“切换卡测试”程序测试,点击1至8的按钮,led显示正常,只是接收命令字窗口总显示"NO!"。
   本想学习后,自己找问题。但想想还是贴出来寻求帮助吧,有这段程序作为样板,学起来也更有劲了。
/*****************************************************
File name           : demo_14_1.c
Chip type           : ATmega16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11.0592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define UART_BEGIN_STX  0xBB
#define UART_END_STX    0xEE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CRYSTAL 11059200            //系统时钟11.0592MHz

//计算和定义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UPE 2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define TX_BUFFER_SIZE 5
unsigned char tx_buffer[TX_BUFFER_SIZE];         //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 USART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TXC] void usart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
    {
        --tx_counter;

        UDR=tx_buffer[tx_rd_index];
        if (++tx_rd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rd_index=0;
    }
    else
        PORTD.6 = 1;            //***************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PORTD.6=0;            //***************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tx_counter;
    }
    else

        UDR=c;
    #asm("sei")
}

#define RX_BUFFER_SIZE 5
unsigned char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 USART Receiver buffer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
bit Uart_RecvFlag;

//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 = UCSRA;

    data = UDR;
    if (!Uart_RecvFlag)     // 判断是否允许接收一个新的数据包
    {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counter] = data;
            rx_counter++;
            switch (rx_counter)
            {
                case 1:     // 检验起始字符
                    if (data != UART_BEGIN_STX) rx_counter = 0;
                    break;
                case 4:     // 检验校验字
                    if (data != (rx_buffer[1]^rx_buffer[2])) rx_counter = 0;
                    break;
                case 5:     // 检验结束字符
                    rx_counter = 0;
                    if (data == UART_END_STX) Uart_RecvFlag = 1;
                    break;   // Uart_RecvFlag=1,表示正确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hannel = 0x07;
    unsigned char tx_1,tx_3;
    PORTD=0xff;               //***************
    DDRD=0xFF;                //***************
    PORTA = ~(0x01<<channel);
    DDRA=0xFF;
    // USART initialization
    UCSRA=0x00;     //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UCSRB=0xD8;     // USART Receiver: On, USART Transmitter: On
    UCSRC=0x86;     // USART Mode: Asynchronous, USART Baud Rate: 9600
    UBRRH = BAUD_H;     // 设置波特率
    UBRRL = BAUD_L;

    #asm("sei")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while (1)
    {
        if (Uart_RecvFlag)
        {                       // 有刚接收到数据包需要处理
            tx_1 = 0x00;
            switch (rx_buffer[1])   // 数据包处理过程
            {
                case 0xA0:
                    break;
                case 0xA1:
                    if (rx_buffer[2]>=0x00 && rx_buffer[2]<=0x07)
                    {
                        channel = rx_buffer[2];
                        PORTA = ~(0x01<<channel);
                    }
                    else
                        tx_1 = 0x02;
                    break;
                default:
                    tx_1 = 0x01;
                    break;
            }
            tx_3 = tx_1^channel;
            putchar(UART_BEGIN_STX);    // 发送回送数据包
            putchar(tx_1);
            putchar(channel);
            putchar(tx_3);
            putchar(UART_END_STX);
            Uart_RecvFlag = 0;          // 允许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
    }
}

楼主:
上面这段程序用串口调试程序发送字节,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用“切换卡测试”程序测试返回no!

网友:
===>上面这段程序用串口调试程序发送字节,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用“切换卡测试”程序测试返回no!

采用串口调试程序发送字节,返回数据正确说明下位机程序基本正常.

用示波器查看下位机RXD\TXD的波形,主要是看当下位机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到回送应答的最长延时时间(与下位机的系统时钟,程序处理过程有关),然后调整“切换卡测试”程序的等待时间.

楼主:
马老师:您好!
    我有个单通道模拟示波器,并且看过波形,只是一晃就过,根本不能看清波形。请问要能达到上述的功能,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