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图像传感器模组带FPC,想用FPGA控制,我应该如何连接!附图

楼主(2008-03-04):
这个模块带FPC的,拿到手后我就傻眼了,我要买连接器吗?非要自己做个PCB板子吗?后面我打算用FPGA控制,我应该如何连啊,请达人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能读这个组件真是大牛了

网友:
没有资料吗?CMOS的要几十M的时钟来驱动的吧

楼主:
FPC定义如图:

网友:
请问LZ,你这个CMOS摄像头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LZ可以上传资料吗?我正好有个,原来是MP4上的~谢谢了~

网友:
一般输出是标准的视频格式 符号ITU656标准 yuv422格式的.问题不大.如果你详细了解一下数字视频格式的话.不用驱动 只是接受数据.

网友(2008-04-07):
咱不清楚,估计数据线,地址片选,加上读写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