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RS485多机通讯如何调试才方便呢?

楼主(2008-03-05):
马老师:您好!
    我在做一个RS485多机通讯的实验。主、从机的原理图都相同如下:
    实验结果:1、由M16主机发送指令让从机的LED亮。2、由pc机编一段程序让从机的led亮.
    我的笔记本只有com4。原来我想这样调试的,在cvavr中编一段程序,通过jtag送到m16中,每次修改程序都要插拔主、从机板上的jtag.现在感觉这种调试不方便。
    看了马老师的书第P415图14-6也想构成这样的系统,硬件只要再买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pc上是否用vb6.0编程。
    请问调试这样的系统应该用哪种方法调试才方便呢?

网友:
硬件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用vb6.0编程已经可以了.

调试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串口助手,一条一条的指令调试.

先将PC作为主机,调试从机代码.然后将PC作为从机,调试M16主机代码,然后再连成系统调试.

注意:在这种多机系统中,只有一个主机,由主机控制通信过程.

网友:
也可以使用C编程,同时使用PC机自带的超级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