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MCU、传感器的系统:电源与地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3-05):
电机、MCU、传感器的系统:电源与地该怎么处理?
我是这样的:分为电机驱动的功率部分、数字控制部分、传感器模拟部分
三部分之间的电源和地都通过电感相连,不知道对不对,尤其是三种地之间该不该用电感?

网友:
去年在实验室做了个类似的,用的驱动和速度检测都比较高级,当时也就简单的把几种不同的地用0欧姆电阻连了一下,好像没出现异常你用电感的效果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最好直接 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