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意外的发现,M16某些引脚之间竟然存在阻值?

楼主(2008-03-05):
今天终于焊了块M16的板子 采用的是TQFP封装 首先焊接M16 焊接好后用万用表检测相邻引脚是否连到一起
结果发现某些引脚之间竟然存在阻值 譬如说:
5脚(VCC)与6脚(GND)之间
6脚(GND)与7脚(XTAL2)之间

很不明白 请DX指教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3-22,06:44:54 加入。
你的原标题:“非常意外的发现,关于M16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没有阻值的话就坏了.

楼主:
此话怎讲?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如果口腔和肛_门之间没有距离,那么它肯定不是人。

楼主:
但是其阻值>5K
而且。。。
我想知道为什么 但是。。。

网友:
所有物体都有阻抗的。

网友:
请LZ举例哪种元件没有阻值呢?导线也会有阻值的。。。

网友(2008-04-11):
集成电路内部其实就是有三极管、MOS管之类的构成的,只是将他们刻在一个硅片上而已,三极管、MOS管我们知道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到阻值的,因此集成电路的某些管脚之间有阻值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特性可以用来简单测量集成电路的引脚间是否开路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