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左右的大米能买个什么样子的示波器呢。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8-03-06):
3000左右的大米能买个什么样子的示波器呢。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用3000猪肉保证可以买个相当不错的示波器了!
开个玩笑,不懂行情。

网友:
建议买个二手的把。应该还行

网友:
只用过泰克和普源的,3K就考虑普源的吧,能尽量将参数选高点。我自己玩的DS5022ME才1.9K。

楼主:
继续推荐啊兄弟们。我个人到是比较喜欢台湾做的,相比国内生产的来讲

网友:
DS5022ME好用吗

网友:
我正用的,自己买的 3000米入

DS5102:100MHz双通道 最大500MSa/s采样率

网友:
5102又降价了啊

网友:
ds5022me 感觉不太行 一时冲动扛了回来

网友:
偶花4000块买了个普源的60M 1GSA 双通彩屏,3000的配置我记不住了,照着减指标就是了,估计40M差不多。

楼主:
哈哈。。还没有确定。。在看看。
做东西没有个示波器正的不行。如果做软件个人感觉还是用个好点的比较好。做普通的硬件可能40M的就够了。。

网友(2008-07-06):
二手示波器批发价出售http://shop3497890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