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液晶上下滚动 谁做过,st7920的芯片的

楼主(2008-03-06):
我测试只能上滚,不能下滚,而且不知道滚屏之后的ram对应是如何做到的,知道的话就可以让图片滚动很漂亮了(意思就是,滚上去一行之后,应该往哪个地方填数据,才能补上那个空白行)

楼主:
咋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2010-06-02):
/*-----------------------------------------------------------------------------------------
函数原型:void ST7920_VerticalRoll(uchar N)
函数功能:将DDRAM内容垂直卷动N个像素的距离
入口参数:uchar N_Pixel:卷动的距离大小(单位为像素),范围为0~33(实际上可以是0~63,但33~
                         63实际意义不大)
出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将N_Pixel设为33可将DDRAM地址0xa0~0xbf的内容完全切换到屏幕上,N为0则显示DDRAM地址
          0x80~0x9f的内容(复位默认状态)
-----------------------------------------------------------------------------------------*/
void ST7920_VerticalRoll(uchar N_Pixel)
{
    ST7920_WriteCommand(0x36);//允许绘图模式(开启扩展指令集模式)
    ST7920_WriteCommand(0x03);//允许输入卷动位址
    ST7920_WriteCommand(0x40|N_Pixel);//上卷N行(像素)
}

自己写的,久经考验了。可以在背后(DDRAM地址为0xa0~0xbf)写完图片后再翻滚,加适当延时后就有切换效果了。比如
for(i=0;i<33;i++)
{
    ST7920_VerticalRoll(i);
    _delay_ms(100);
}

要从0xa0~0xbf回滚到0x80~0x9f就这样
for(i=33;i!=0;i--)
{
    ST7920_VerticalRoll(i);
    _delay_ms(100);
}

网友(2010-08-07):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是GDRAM模式的话,怎么滚屏效果呢??我用卷动地址的功能,发现不行??

网友(2010-10-18):
vincent101  你好,先谢了!
我用你的滚动程序 滚动两行字的时候 出现花屏  我试验了一下  我向上滚动一行 底下就花屏一行   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

网友(2010-12-17):
直接写在ram里面。然后一起发出去。软件哎怎么滚就怎么滚。
不就1024的ram嘛。现在arm的ram多的用不了。
cortex-m3比avr便宜。还快的不是一点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