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前面的电容耐压值是否过小?

楼主(2008-03-06):
LM2576前面的100uf/35v电容是否耐压太小?当输入电压30伏甚至40v时,会不会爆呢?

还有我们这里SA28A、PESD12VS2UAT没有卖,LM2576要卖12块钱哦

网友:
高于35v输入时要会听到炮声的,要注意安全,哈哈

网友:
会爆的,使用LM2676系列时候这个问题要注意的。特别是使用钽电容时,更加要注意。

LM2576 NS的原装正货要卖到十几块呢。但是国产仿的只要1块8,对于小电流一般环境,仿的也能用。

网友:
楼主应该认真看看之前我们关于充电器原理图的讨论,看过之后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考虑了MOS管的安全,将输入电压最大值设计为DC20V。所以不存在这说的问题

网友(2009-03-29):
耐压 还是选50V的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