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开源]CRC16校验库

楼主(2008-03-07):
RD_UseCRC16.h

#ifndef _USE_CRC16_H_
#define _USE_CRC16_H_
/***********************************************************
*   声明库说明:CRC16效验算法函数声明库                    *
*   版本:      v1.00                                      *
*   作者:      王卓然                                     *
*   创建日期:  2008年3月5日                               *
* -------------------------------------------------------- *
*  [支 持 库]                                              *
*   支持库名称:                                           *
*   需要版本:                                             *
*   支持库说明:                                           *
* -------------------------------------------------------- *
*  [版本更新]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 *
*  [使用说明]                                              *
***********************************************************/

/********************
* 头 文 件 配 置 区 *
********************/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CRC_INIT        0xFFF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define CRC(__CRCVAL,__NEWCHAR) \
                {\
                    (__CRCVAL) = ((UINT16)(__CRCVAL) >> 8) \
                    ^ wCRC_Table[((UINT16)(__CRCVAL) ^ (UINT16)(__NEWCHAR)) & 0x00ff];\
                }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
*    结构体定义区   *
********************/

/********************
*   函 数 引 用 区  *
********************/
extern UINT16 Get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UINT16 wCRC);
extern BOOL Verify_CRC16_Check_Sum(const 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
extern BYTE *Append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
/********************
*   全局变量引用区  *
********************/

extern __flash UINT16 wCRC_Table[256];
#endif

楼主:
RD_UseCRC16.c

/***********************************************************
*   函数库说明:CRC16效验算法函数库                        *
*   版本:      v1.00                                      *
*   作者:      王卓然                                     *
*   创建日期:  2008年3月5日                               *
* -------------------------------------------------------- *
*  [支 持 库]                                              *
*   支持库名称:                                           *
*   需要版本:                                             *
*   支持库说明:                                           *
* -------------------------------------------------------- *
*  [版本更新]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 *
*  [使用说明]                                              *
***********************************************************/

/********************
* 头 文 件 配 置 区 *
********************/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include "RD_UseCRC16.h"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
*  模块结构体定义区 *
********************/

/********************
*   函 数 声 明 区  *
********************/
UINT16 Get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UINT16 wCRC);
BOOL Verify_CRC16_Check_Sum(const 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
BYTE *Append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

/********************
*   模块函数声明区  *
********************/

/********************
*   模块变量声明区  *
********************/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__flash UINT16 wCRC_Table[256] =
    {
        0x0000, 0x1189, 0x2312, 0x329b, 0x4624, 0x57ad, 0x6536, 0x74bf,
        0x8c48, 0x9dc1, 0xaf5a, 0xbed3, 0xca6c, 0xdbe5, 0xe97e, 0xf8f7,
        0x1081, 0x0108, 0x3393, 0x221a, 0x56a5, 0x472c, 0x75b7, 0x643e,
        0x9cc9, 0x8d40, 0xbfdb, 0xae52, 0xdaed, 0xcb64, 0xf9ff, 0xe876,
...
        0x7bc7, 0x6a4e, 0x58d5, 0x495c, 0x3de3, 0x2c6a, 0x1ef1, 0x0f78
    };

/***********************************************************
*   函数说明:CRC效验函数                                  *
*   输入:    字节流,信息长度,校验和                     *
*   输出:    计算以后的校验和                             *
*   调用函数:CRC()                                        *
***********************************************************/
UINT16 Get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UINT16 wCRC)
{
    if (pchMessage == NULL)
    {
        return 0xFFFF;
    }

    while(dwLength--)
    {
        BYTE chData = *pchMessage++;
        CRC(wCRC, chData);
    }

    return wCRC;
}

/***********************************************************
*   函数说明:对已经附加了CRC校验码的字符串进行有效性校验  *
*   输入:    字节流,信息长度                             *
*   输出:    校验是否正确                                 *
*   调用函数:Get_CRC16_Check_Sum()                        *
***********************************************************/
BOOL Verify_CRC16_Check_Sum(const 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
{
    UINT16 wExpected = 0;

    if ((pchMessage == NULL) || (dwLength <= 2))
    {
        return FALSE;
    }
    wExpected = Get_CRC16_Check_Sum
                    (
                        (BYTE *)pchMessage,
                        dwLength - 2,
                        CRC_INIT
                    );

    return (wExpected & 0xff) == pchMessage[dwLength - 2] &&
           ((wExpected >> 8) & 0xff) == pchMessage[dwLength - 1];
}

/***********************************************************
*   函数说明:向信息流后面附加校验信息                     *
*   输入:    字节流,字节流实际长度+CRC校验字的长度       *
*   输出:    校验后的字节流指针                           *
*   调用函数:Get_CRC16_Check_Sum()                        *
***********************************************************/
BYTE *Append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
{
    UINT16 wCRC = 0;

    if ((pchMessage == NULL) || (dwLength <= 2))
    {
        return NULL;
    }
    wCRC = Get_CRC16_Check_Sum
                (
                    (BYTE *)pchMessage,
                    dwLength-2,
                    CRC_INIT
                );

    pchMessage[dwLength] = (wCRC & 0x00ff);
    pchMessage[dwLength+1] = ((wCRC >> 8));

    return (BYTE *)pchMessage;
}

网友(2008-04-06):
lou shang wai guo ren a ?

网友:
向楼主强烈致敬!

网友:
谢谢。傻孩子出品,必属于精品!

网友:
查表是王道。
我简单想知道那表示怎么来的!

网友:
敢问CRC16是用在USB开发上的吗?

楼主:
to 【8楼】 fmark
   CRC是一种用于数据传输的校验方法,全称叫做循环冗余校验。当我们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确认连续的多个数据是否传输正确时,通常有两种方法:1、接受方直接将数据回发给发送方,由发送方进行检测,以判断内容是否正确,这种方法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应一答”式的通讯;2、发送方在一串数据的最后附加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是前面所有的数据经过某些计算得来的(这种方式通常被称为单向散列),接受方在收到数据以后,应用相同的方法利用收到的数据计算出一个附加的内容,并把这个内容同发送方发送过来的那个内容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说明数据传输无误(只能说传输无误的概率较大)。
    第一种方法通常效率较低,因为要把同样的数据发送两便;第二种方法实现起来有CRC和XOR等常见的几种。关于CRC算法,你可以参考论坛中其他的帖子。

网友:
精品啊! 佩服!

网友:
wCRC_Table[256]是不是定义到flash中要好些?

网友:
送上自用的CRC16,作为回礼,hoho
/****************************************************************************        F
* 名称:uart_crc()
* 功能:串口数据 CRC16 运算程序
*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 出口参数:unsigned short
****************************************************************************/
unsigned short uart_crc(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short reg_crc;
        unsigned short s_crcchk;
        s_crcchk = 0;
        reg_crc = 0xffff;
        while(length--)
                {
                reg_crc ^= *data++;
                for(s_crcchk = 0; s_crcchk < 8; s_crcchk ++)
                        {
                        if(reg_crc & 0x01)
                                {
                                reg_crc = (reg_crc >> 1) ^ 0xa001;
                                }
                        else
                                {
                                reg_crc = reg_crc >> 1;
                                }
                        }
                }
return reg_crc;
}

楼主:
to 【11楼】 spy2008 水底石
    你注意到这个宏了么
#ifndef __CONST
    #ifndef __flash
        # define __CONST    flash
    #else
        # define __CONST    __flash
    #endif
#endif
    这个宏就是保证表被放在flash中

【12楼】 trinove 阿力
    哈哈!谢谢你的好东西!

网友(2008-06-27):
trinove 阿力大哥那个好用!
以前用查表的占用__flash太多而且有误码
用了阿力大哥那个后好多了

楼主:
推荐最优化程序!

/***********************************************************
*   函数说明:  CRC16单数据处理函数                        *
*   输入:      保存CRC校验值的地址,新的数据              *
*   输出:      CRC交验                                    *
*   调用函数:  无                                         *
***********************************************************/
UINT16 CRC16(UINT16 *pwCRCValue,BYTE chData)
{
    UINT16 wCRC = (*pwCRCValue);

    chData ^= (UINT8)((UINT16)wCRC & 0x00FF);
    chData ^= chData << 4;
    (*pwCRCValue) = ((((uint16)chData << 8) | (wCRC >> 8)) ^ (uint8)(chData >> 4)
                 ^ ((uint16)chData << 3));

    return (*pwCRCValue);
}

网友:
CRC16    mark

孩子,你通宵的吧,不佩服不行啊

网友:
1楼 中的 UINT16 Get_CRC16_Check_Sum 函数 中的 chData 那里定义了 ?

        BYTE chData = *pchMessage++;

chData 在这个文件里面没有点定义吧 ? 我看了 顶楼的 也没看到啊 ?

不好意思 我是初学的

楼主:
二楼定义了……

网友(2009-03-21):
记号一个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楼主:
用WIN-TC进行检验,分别用楼主的CRC效验函数及【12楼】 trinove 阿力串口数据 CRC16 运算程序 ,为什么校验的CRC结果各不一样?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CRC_INIT        0xFFFF
# define    FALSE           0
# define    NULL            0
/*------------------*
*   类型 宏 定 义  *
*------------------*/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define CRC(__CRCVAL,__NEWCHAR){(__CRCVAL) = ((UINT16)(__CRCVAL) >> 8)^wCRC_Table[((UINT16)(__CRCVAL) ^ (UINT16)(__NEWCHAR)) & 0x00ff];}
UINT16 wCRC_Table[256] =
    {
        0x0000, 0x1189, 0x2312, 0x329b, 0x4624, 0x57ad, 0x6536, 0x74bf,
        0x8c48, 0x9dc1, 0xaf5a, 0xbed3, 0xca6c, 0xdbe5, 0xe97e, 0xf8f7,
        0x1081, 0x0108, 0x3393, 0x221a, 0x56a5, 0x472c, 0x75b7, 0x643e,
        0x9cc9, 0x8d40, 0xbfdb, 0xae52, 0xdaed, 0xcb64, 0xf9ff, 0xe876,
...
        0x7bc7, 0x6a4e, 0x58d5, 0x495c, 0x3de3, 0x2c6a, 0x1ef1, 0x0f78
    };
/***********************************************************
*   函数说明:CRC效验函数                                  *
*   输入:    字节流,信息长度,校验和                     *
*   输出:    计算以后的校验和                             *
*   调用函数:CRC()                                        *
***********************************************************/
UINT16 Get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UINT16 wCRC)
{
    if (pchMessage == NULL)
    {
        return 0xFFFF;
    }

    while(dwLength--)
    {
        BYTE chData = *pchMessage++;
        CRC(wCRC, chData);printf("%6x",wCRC);
    }
     printf("\n");
    return wCRC;
}
/****************************************************************************        F
* 名称:uart_crc()
* 功能:串口数据 CRC16 运算程序
*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 出口参数:unsigned short
****************************************************************************/
unsigned short uart_crc(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int reg_crc;
        unsigned int s_crcchk;
        s_crcchk = 0;
        reg_crc = 0xffff;
        while(length--)
                {
                reg_crc ^= *data++;
                for(s_crcchk = 0; s_crcchk < 8; s_crcchk ++)
                   if(reg_crc & 0x01)
                          reg_crc = (reg_crc >> 1) ^ 0xa001;
                   else
                          reg_crc = reg_crc >> 1; printf("%6x",reg_crc);
                }
                printf("\n");
return reg_crc;
}

main()
{   BYTE data[11]={0x01,0x22,0x34,0x43,0x54,0x89,0x8f,0x8a,0x9a,0x1d,0x0fd};
    BYTE i;
    BYTE* data1=data;
    UINT16 crc=CRC_INIT;
    UINT32 len=13;
     printf("\n\n");
    crc=Get_CRC16_Check_Sum(data,11,CRC_INIT);
    printf("   wCRC1= %5X\n",crc);
    printf("\n\n");
    printf("   wCRC=%5x\n",uart_crc(data , 11));

    getch();
}

网友:
这是运算的结果;

网友:
我也贴一个,声明,这个不是我写的,是在网上找到的,不记得原作者了,不过还是要感谢将该代码放到网上共享的网友,完全查表法缺点是太耗存储空间,完全直接计算法缺点是速度问题,单片机运用需要折衷方案,下面这个结合了两种方案的优点:

//CRC16的计算
u16 cal_crc(u8 *ptr, u8 len)
{
  u16 crc;
  u8 da;
  const u16 crc_ta[16]={ /* CRC余式表 */
    0x0000,0x1021,0x2042,0x3063,0x4084,0x50a5,0x60c6,0x70e7,
    0x8108,0x9129,0xa14a,0xb16b,0xc18c,0xd1ad,0xe1ce,0xf1ef,
  };

  crc=0;
  while(len--!=0) {
    da=((u8)(crc/256))/16; /* 暂存CRC的高四位 */
    crc<<=4; /* CRC右移4位,相当于取CRC的低12位)*/
    crc^=crc_ta[da^(*ptr/16)]; /* CRC的高4位和本字节的前半字节相加后查表计算CRC,
                                  然后加上上一次CRC的余数 */
    da=((u8)(crc/256))/16; /* 暂存CRC的高4位 */
    crc<<=4; /* CRC右移4位, 相当于CRC的低12位) */
    crc^=crc_ta[da^(*ptr&0x0f)]; /* CRC的高4位和本字节的后半字节相加后查表计算CRC,
                                    然后再加上上一次CRC的余数 */
    //    printf("I:[0x%x]. ", *ptr);

    ptr++;
  }
  //printf("\r\ncrc:0x%x.\r\n", crc);
  return(crc);
}

网友:
经过几天的实践证明,楼主的上面的程序中的数表是错误的。正确的表应是:
UINT16 wCRC_Table[256] =
{
  0x0000,0xC0C1,0xC181,0x0140,0xC301,0x03C0,0x0280,0xC241,0xC601,0x06C0,
  0x0780,0xC741,0x0500,0xC5C1,0xC481,0x0440,0xCC01,0x0CC0,0x0D80,0xCD41,
  0x0F00,0xCFC1,0xCE81,0x0E40,0x0A00,0xCAC1,0xCB81,0x0B40,0xC901,0x09C0,
  0x0880,0xC841,0xD801,0x18C0,0x1980,0xD941,0x1B00,0xDBC1,0xDA81,0x1A40,
...
  0x4380,0x8341,0x4100,0x81C1,0x8081,0x4040};

网友:
这是测试结果,测试程序未贴出来。

网友:
共十一个数据,data[13]={0x00,0x22,0x34,0x43,0x54,0x89,0x80,0x81,0x94,0x12,0x24}第一缓冲区长度为D,
第一组:采用循环校验方式得到的结果,第一排为逐次的校验和。第二排为数组长度;
第二组:查表校验结果。第一排为校验和的值;第二,三排为附加校验结果的显示;第排为附加了校验结果的数组;
下面几组就不介绍了,功能跟第一组差不多,只是作为辅助校验确认用。

网友:
下面是测试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define    CRC_INIT        0xFFFF
# define    FALSE           0
# define    NULL            0
/*------------------*
*   类型 宏 定 义  *
*------------------*/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define CRC(__CRCVAL,__NEWCHAR){(__CRCVAL) = ((UINT16)(__CRCVAL) >> 8)^wCRC_Table[((UINT16)(__CRCVAL) ^ (UINT16)(__NEWCHAR)) & 0x00ff];}
UINT16 wCRC_Table[256] =
{
  0x0000,0xC0C1,0xC181,0x0140,0xC301,0x03C0,0x0280,0xC241,0xC601,0x06C0,
  0x0780,0xC741,0x0500,0xC5C1,0xC481,0x0440,0xCC01,0x0CC0,0x0D80,0xCD41,
  0x0F00,0xCFC1,0xCE81,0x0E40,0x0A00,0xCAC1,0xCB81,0x0B40,0xC901,0x09C0,
  0x0880,0xC841,0xD801,0x18C0,0x1980,0xD941,0x1B00,0xDBC1,0xDA81,0x1A40,
...
  0x4380,0x8341,0x4100,0x81C1,0x8081,0x4040};

/***********************************************************
*   函数说明:CRC效验函数                                  *
*   输入:    字节流,信息长度,校验和                     *
*   输出:    计算以后的校验和                             *
*   调用函数:CRC()                                        *
***********************************************************/
UINT16 Get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UINT16 wCRC)
{
    if (pchMessage == NULL)
    {
        return 0xFFFF;
    }

    while(dwLength--)
    {
        BYTE chData = *pchMessage++;
        CRC(wCRC, chData);printf("%6x",wCRC);
    }
     printf("\n");
    return wCRC;
}

/***********************************************************
*   函数说明:对已经附加了CRC校验码的字符串进行有效性校验  *
*   输入:    字节流,信息长度                             *
*   输出:    校验是否正确                                 *
*   调用函数:Get_CRC16_Check_Sum()                        *
***********************************************************/
UINT16 Verify_CRC16_Check_Sum(const 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
{
    UINT16 wExpected = 0;

    if ((pchMessage == NULL) || (dwLength <= 2))
    {
        return FALSE;
    }
    wExpected = Get_CRC16_Check_Sum
                    (
                        (BYTE *)pchMessage,
                        dwLength - 2,
                        CRC_INIT
                    );

    return (wExpected & 0xff) == pchMessage[dwLength - 2] &&
           ((wExpected >> 8) & 0xff) == pchMessage[dwLength - 1];
}

/***********************************************************
*   函数说明:向信息流后面附加校验信息                     *
*   输入:    字节流,字节流实际长度+CRC校验字的长度       *
*   输出:    校验后的字节流指针                           *
*   调用函数:Get_CRC16_Check_Sum()                        *
***********************************************************/
BYTE* Append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
{
    UINT16 wCRC = 0;
    UINT32 i;
    if ((pchMessage == NULL) || (dwLength <= 2))
    {
        return NULL;
    }
    wCRC = Get_CRC16_Check_Sum
                (
                    (BYTE *)pchMessage,
                    dwLength-2,
                    CRC_INIT
                );
    printf("   dwLength=%5X\n",dwLength);

    pchMessage[dwLength-2] = (wCRC & 0x00ff);

    pchMessage[dwLength-1] = ((wCRC >> 8));

    for(i=dwLength+1;i<(dwLength+1);i--)
    printf("   %5X\n",pchMessage);
    printf("\n\n");
    printf("   wCRC2=%5X\n",wCRC);
    printf("   Ldata[11]=%x\n",pchMessage[dwLength-2]);
    printf("   Ldata[12]=%x\n\n",pchMessage[dwLength-1]);

    return pchMessage;
    }
  /****************************************************************************        F
* 名称:uart_crc()
* 功能:串口数据 CRC16 运算程序
*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 出口参数:unsigned short
****************************************************************************/
unsigned short uart_crc(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int reg_crc;
        unsigned int s_crcchk;
        s_crcchk = 0;
        reg_crc = 0xffff;
        while(length--)
                {
                reg_crc ^= *data++;
                for(s_crcchk = 0; s_crcchk < 8; s_crcchk ++)
                   if(reg_crc & 0x01)
                          reg_crc = (reg_crc >> 1) ^ 0xa001;
                   else
                          reg_crc = reg_crc >> 1; printf("%6x",reg_crc);
                }
                printf("\n");
return reg_crc;
}

unsigned int cal_crc(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crc=0xffff;
              unsigned char i;
              while(len!=0)
                          {
                           crc^=*ptr;
               for(i=0;i<8;i++)
                           {
                if((crc&0x0001)==0) crc=crc>>1;
                            else
                                {
                                  crc=crc>>1;
                                  crc^=0xa001;
                                }
               }
                           len-=1;
                           ptr++;
              }
              return crc;
             }
main()
{   BYTE data[13]={0x00,0x22,0x34,0x43,0x54,0x89,0x80,0x81,0x94,0x12,0x24};
    BYTE i;

    UINT16 crc=0xffff;

     Append_CRC16_Check_Sum(data,13);
     for(i=0;i<13;i++)
      printf("%5x",data);

     printf("\n\n");
     crc=Get_CRC16_Check_Sum(data,11,crc) ;
     printf("   wCRC1= %5X\n",crc);

     printf("\n\n");
     printf("   %5x\n",cal_crc(data, 11));
     printf("\n\n");
     printf("   wCRC=%5x\n",uart_crc(data , 11));

     getch();
}

楼主:
CRC16的公式有很多种的,并不是我给的数据是错的,而是我的公式与你的不同。

网友(2009-07-31):
好!相当的好!

网友:
很高深,不懂。

网友(2009-10-23):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01-08):
我借用版主的CRC16,进行EEPROM存储的校验!
谢版主

网友(2010-03-26):
会用到的

网友:
呵呵,正在学习CRC,所以到此一游

网友(2010-07-07):
那位高手有没有CRC8的校验程序

楼主:
//! \brief crc8 fast table A
FLASH static uint8_t s_CRCTableA[] = {
                0,0x07,0x0E,0x90, 0x1c,0x1b,0x12,0x15,
                0x38,0x3F,0x36,0x31, 0x24,0x23,0x2A,0x2D };

//! \brief crc8 fast table B
FLASH static uint8_t s_CRCTableB[] = {
                0,0x70,0xE0,0x09, 0xC1,0xB1,0x21,0x51,
                0x83,0xF3,0x63,0x13, 0x42,0x32,0xA2,0xD2 };

/*! \brief get PEC
*  \param chLastCRC last crc8 result
*  \param chNewByte
*  \return crc8 result
*/
uint8_t get_crc8( uint8_t chLastCRC, uint8_t chNewByte )
{
    uint8_t chIndex = chNewByte;

    chIndex ^= chLastCRC;
    chIndex >>= 4;
    chLastCRC &= 0x0F;
    chLastCRC ^= s_CRCTableB[chIndex];

    chIndex = chLastCRC;
    chIndex ^= chNewByte;
    chIndex &= 0x0F;
    chLastCRC &= 0xF0;
    chLastCRC ^= s_CRCTableA[chIndex];

    return(chLastCRC);
}

网友(2010-09-08):
不知楼主有没有实际的用过,你发的那个CRC校验。我现在发现了两个错误的地方。一个可能是应该是粗心搞错的,一个却有点隐蔽。
1.
/***********************************************************
*   函数说明:向信息流后面附加校验信息                     *
*   输入:    字节流,字节流实际长度+CRC校验字的长度       *
*   输出:    校验后的字节流指针                           *
*   调用函数:Get_CRC16_Check_Sum()                        *
***********************************************************/
BYTE *Append_CRC16_Check_Sum(BYTE* pchMessage,UINT32 dwLength)
{
    UINT16 wCRC = 0;

    if ((pchMessage == NULL) || (dwLength <= 2))
    {
        return NULL;
    }
    wCRC = Get_CRC16_Check_Sum
                (
                    (BYTE *)pchMessage,
                    dwLength-2,
                    CRC_INIT
                );

    pchMessage[dwLength] = (wCRC & 0x00ff); //改成这样:pchMessage[dwLength-2] = (wCRC & 0x00ff);
    pchMessage[dwLength+1] = ((wCRC >> 8)); //改成这样:pchMessage[dwLength-1] = ((wCRC >> 8));

    return (BYTE *)pchMessage;
}

2.这个也有点问题,不知楼主的BYTE是定义成什么样的数据类型

/***********************************************************
*   函数说明:对已经附加了CRC校验码的字符串进行有效性校验  *
*   输入:    字节流,信息长度                             *
*   输出:    校验是否正确                                 *
*   调用函数:Get_CRC16_Check_Sum()                        *
***********************************************************/
BOOL Verify_CRC16_Check_Sum(const BYTE *pchMessage, UINT32 dwLength)
{
    UINT16 wExpected = 0;

    if ((pchMessage == NULL) || (dwLength <= 2))
    {
        return FALSE;
    }
    wExpected = Get_CRC16_Check_Sum
                    (
                        (BYTE *)pchMessage,
                        dwLength - 2,
                        CRC_INIT
                    );

    return (wExpected & 0xff) == pchMessage[dwLength - 2] &&
           ((wExpected >> 8) & 0xff) == pchMessage[dwLength - 1];
}

楼主:
这些代码都是在Snail mkII DEMO中实际使用,与AVR Studio通讯的。应该不存在错误。不知道你说的错误从什么地方判断的。
最初的源程序来源于AVR067: JTAGICE mkII Communication Protocol 第12章 CRC16 Calculations。所以,你们说我表格错误,
程序错误……真得很冤枉阿。

网友(2010-10-23):
程序有问题?数据错误?
可能是由于多项式G(x)不同的原因吧。

CRC-16:(美国二进制同步系统中采用)
CRC-CCITT:(由欧洲CCITT推荐)
这两个的多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1-06-10):
回复 楼主:

太多好东西了,收集不完啊

网友:
我跑了下程序,程序是有问题,按照31楼和59楼改过来就OK了

楼主:
又一个说程序有问题的……哎……不知楼上怎么检验的。多项式不同,即便都是CRC16,
实际计算结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不了解CRC16校验的原理,我在网上查了下,CRC16好像是分CRC-16和CRC-CCITT两种。
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结果不一样。

我校验的结果是和“捷通串口调试软件4.0”比较的。

网友(2011-07-20):
CRC-16 好像是4种还是5种了的。。。

一直在用CRC8~~

网友(2011-11-22):
经典资料,谢谢!

网友:
看不懂,留个爪印!

网友A:
//字地址 0 - 255
//位地址 0 - 255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flash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flash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nsigned char   testCoil; //用于测试位地址1
//unsigned int  testRegister; //用于测试字地址0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int tmp_crc;
        unsigned long int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tmp_crc = uchCRCHi;
        tmp_crc = tmp_crc << 8;
        tmp_crc += uchCRCLo;

        return (tmp_crc) ;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网友(2012-04-04):
感谢73楼的工具!

网友:
一直没太搞明白,再研究研究

网友:
不是很懂额·····

网友(2012-09-26):
正在学习校验算法

网友:
是的,同样条件下,多项式不同,结果不同,坛子里有个计算程序

网友(2013-05-10):
正需用,收藏啦。

网友(2013-06-26):
CRC16和CRC8的多项式都有多种。

要比较结果,先看多项式是否一样。

网友:
这个已经用了有几年了!

网友:
通信要求准确率高!遵循阿特金斯的《FSFB/2 Safety Protocol》!

网友:
傻孩子和32楼的CRC多项式都没问题  但 CRC多项式怎么得出来啊  为什么两个都可以用

网友(2013-08-21):
何不注释使用的多项式子

网友(2013-11-13):
脚印,CRC理解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
"RD_MacroAndConst.h"
这个头文件木有

网友:
这个mark下,做modbus用得到

网友:
是用查表法弄的么?

网友(2014-05-30):
有这么多参数

网友:
标记,CRC16校验库

楼主:
求此工具

网友:
modbus 协议pdf文档最后有现成的。

网友:
好东西,不多说,先MARK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软件也是在坛子里下的,

在线计算CRC的网址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info/crc-calculation.html
lib_crc.zip是在上面的网站上下的,能用,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也是在坛子里下的,

在线计算CRC的网址

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地址 0 - 255
//位地址 0 - 255

这个又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好牛叉的样子。

网友(2015-09-06):
在下愚钝,不会用,每次计算出来的CRC结果都不一致

网友C(2017-09-03):
挖个坟,谁知道楼主位CRC算法的特征多项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个坟,谁知道楼主位CRC算法的特征多项式是什么?

要命的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网友:
这就尴尬了

网友(2019-01-14):
正在学CRC,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