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仿真器ICD2哪个最好用呢?

楼主(2008-03-07):
一款是福建贝能的ICD2,microchip授权生产的,大约是900元:
http://www.devtools.com.cn/bnic/product/TSQ/MPLAB_ICD2.asp

高奇有两款,“PROICD2”和“MPLAB_ICD2”,好像也是microchip授权的吧,小的蓝色的PROICD2大约是800元:
http://www.itool.com.cn/products1.asp?ID=1

另外有一款pic16仿制的“MCD2”,价格大约680:
http://www.pic16.com/wzcapi/mcd2.htm

还有一款歌林电子仿制的ICD2,只要350:
http://www.nbglin.com/cpjs/dpj29.htm

还有种的“ICD2.5”,239块:
http://www.ajdz.net/icd25usb.htm
<img src=http://www.ajdz.net/images/icd25usb/usb-zx-l.jpg

这里还有几款:
http://www.hexox.com/list.asp?id=95

肯定是越贵的越好用吗?想买高奇的PROICD2,它好像只是去掉了ICD2上的串口,性能跟贝能的ICD2有差别吗?

另外问下,PICkit 2是不能对24、30、33系列编程吗,hexox说它的产品兼容PICKit2并且能对24、30、33系列编程。

网友:
如果你是公司用,而你开发的产品以后很有产量的话,找个离你公司近的代理商向它们说清楚了,要一个,没问题的
如果你是自己用,随便买个就行,新型号都没有串口,无所谓的

网友:
自已做一个2.5的吧,用USB速度快,不到100元就可搞定

网友:
楼上兄弟可否分享一下制作资料

网友:
如果不是器件不好买,自己做个也不错
239块的我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239块的能仿真30F系列不,我的就不行.

网友:
如果想买福建贝能的请小心质量,我公司最近买了个PM3,三千多块,货到竟然是胶壳的,网上的图片以为是铁壳的,而且胶壳有三道小花痕,都不知道他们的QC是干什么的!用了两天,编程器有时候开机会闪,不能工作!真是差竞了!但售后服务还可以!

网友:
我们买了几台原厂的,感觉很不错,做工跟第二种的没得比,价格差不多.

网友:
现在PICKIT2是不是也能DEBUG啊?

楼主:
谢谢楼上,倍能的仿真器已到手。

网友:
【8楼】 lwy86
积分:40
派别:
来自:
如果想买福建贝能的请小心质量,我公司最近买了个PM3,三千多块,货到竟然是胶壳的,网上的图片以为是铁壳的,而且胶壳有三道小花痕,都不知道他们的QC是干什么的!用了两天,编程器有时候开机会闪,不能工作!真是差竞了!但售后服务还可以!

呵呵   换一个,这样肯定是包换的

网友:
贝能官方主页
http://www.burnon-ic.com/bnic/burnonic/agentweb.asp

贝能的ICD2

MCHP授权制造        MPLAB ICD2        BN-DV164007-4        MPLAB-ICD2,整套在线调试器ICD2,包括ICD2主机(不带串口),电源, USB电缆, 2条6芯电缆支持PIC10Fxxx,PIC12Fxxx,PIC16Fxxx,PIC18Fxxx,PIC24FJxxx,PIC30Fxxx,PIC32Fxxx.dsPIC33FJxxx.

标准价,900,呵呵

PICkit2        MCHP授权制造        PICKIT 2        BN-DV164120        PICkit 2,全系列闪存入门工具包, 演示板带有1片PIC16F690        288         支持大多MCU的编程和调试,Keeloq,EEPROM烧写,可做串口调试器

标准价   288

贝能的pm3主机

网友(2009-03-19):
觉得带串口的好点!

因为怕USB的固件掉!

网友:
mini-PRO ICD2是在Microchip最新版本MPLAB-ICD2框架上研发的在线仿真调试器/编程器,工作在Microchip免费提供的MPLAB-IDE集成开发环境,实现ICD2的全部功能,根据多年生产和使用ICD2遇到的问题,mini-PRO ICD2相对MPLAB-ICD2,作以下几点改进:
        去除232串口连接,改用单一高速USB2.0接口(PIC18F4550高达12Mbit/s)。
        将RJ45-6接口改成XH-6接口,增强电源输出能力和连接可靠性。
        直接由USB给主机和目标板(可控制)供电,无需外接电源,实现一线联机。
        模拟开关DG411改为强驱动能力分立组合,解决以此引起的返修问题。
        将74HC126输出驱动改为新型双电源驱动电路,增强通信驱动能力,真正支持目标器件电压范围1.8 V - 5.5V,方便低压器件的烧写与调试。
        USB通信芯片PIC18F4550经特殊处理,其中固件永不丢失。
        增加完善的PTC(自恢复)过电流输出保护和TVS过电压保护电路。
        小巧轻便,外型尺寸为:90x50x16mm,净重:40g,适合外出携带。
    除此之外,合理的结构布局和优化的PCB抗干扰设计,结合采用表面贴片工艺生产,使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提高,解决了MPLAB-ICD2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适合P
(原文件名:miniPRO-ICD2-5.JPG) IC单片机初学者作为学习工具使用,更是专业开发人员必备的PIC单片机开发利器。

网友(2009-09-10):
现在都已经推出kit3了显然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如果不调试PIC32的话,kit3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调试和烧写工具,功能上和ICD2一样甚至还要多一些,稳定性不是ICD2能比的,关键是很结实,不会动不动就丢失固件。而且下载速度和仿真速度都非常快。原厂正品价格也就和现在贝能和高拓的ICD2一样,网上有DIY的也就200多左右,而且性能也非常稳定。

网友:
估计MCHP为了推PIC32,还要再出下一代的调试器,否则日子没法过了,前一阶段拿PIC32学习RTOS,最后搞到烧片学习,不过下载速度还是很爽的,不象ICD2,老牛拉破车的感觉。

网友:
現Microchip推出可以ICD2送回Microchip,客戶可得到一張25%折價卷,可以依此折價卷購買Real ICE, ICD3, or PICKIT3.換句話說,Microchip已不promote ICD2,且已列入淘汰之中,Microchip預計持續支援ICD2可用於後續device只有一年時間,超過此時間,將只做維護服務,不再支援新device.

网友:
都差不多,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保护电路和外装不一样

网友:
建议大家别买 PIC16网站上的PIC的产品,就是深圳乾隆盛的产品,太垃圾了,我找他买了3个PICKIT2脱机编程器,写不了几个片子里面的程序就掉了,又要重新灌,真的让人受不了,打电话找他们技术,他们说电路和代码都是MICROCHIP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说原装的呢?他们说肯定一样的有问题,说句实话我真的不相信 MICROCHIP会搞这么垃圾的调试器出来,还有他们的 PIC16-MCD2 更加垃圾了,速度慢不说,动不动就出现 WINDOWS找不到USB驱动 句炳之类的,难道又是MICROCHIP的原理图和程序有问题吗?我真搞不懂.....妈的,嫌贝能的贵没有买,这下真的后悔啊........

网友:
MICROCHIP的ICD3不知道现在是多少米一个,很想买一个,看了他们的官网是200美金,国内的价格就不清楚了,并且还不知道国内在哪里有卖的.看过网上的介绍:ICD3的性能比ICD2强得太多了.

网友:
ICD2别买了,去搞个PICKIT3或者ICD3,都不错。

网友:
我估计8楼的问题出在他们提供的开关电源。不知道其它做工具的厂家出库前怎么检测,我知道,大部分只是检测一下主机,线和电源应该是没有人愿意去单独拆包检测的,非常麻烦,一般都是批量采购的时候抽检。尤其是烧写器这样耗电大的玩意,开关电源非常重要。我已经碰到过N起电源示配器引起的事故了,麻木了。

网友:
23楼的问题,PICKIT2重新烧程序时把配置位的掉电检测开启,并把掉电电压设为2.7V应该会有改善。
另外烧写时目标板最好独立供电。

网友(2009-10-10):
在PIC16上买的 PIC单片机仿真器/编程器MCD2+MCD-DEMO2 PIC实验板 一整套,几乎全新(没怎么用过),东西放在淘宝上,有意的XDJM可以去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fd86b15a4c4df63468f4799458107c7.htm

另外还有全新的PIC单片机开发的书也可以4折卖掉。。。。相信初学PIC的XDJM肯定有兴趣

网友:
ICD2最好买原厂的吧,好像也就900左右吧,去年买了五六个

网友(2009-11-10):
这新款ICD2很不错,在愿来的基础上作了很多改进,性能稳定采用优质元件组装;价格也便宜;是目前市场上很实用的一款;

1.完全兼容使用MPLAB IDE集成开发环境
2.支持所有具有ICSP 接口的PIC单片机器件
3.真实地仿真PIC单片机 的所有的电性能
4.支持PIC单片机芯片的实时和单步代码执行功能
5.可以完全实现片内的数字或模拟功能
6.可以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实现暂停(break)
7.具有数据或程序空间断点
8.支持汇编和高级语言调试
9.可以对芯片的Flash、EEPROM、熔丝位、加密位进行编程
10.标准的ICSP对外接口
11.仿真器可对目标板进行供电,目标板不用外接电源模块
12. 支持USB和232串口两种方式与PC机相连通信
13. 可实现对目标板电源的监控

购买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194692a991dca6f35fbd4804d2044c1.htm

网友:
克隆的ICD2(无论是所谓的国内大厂还是个人制作)比较容易发生固件被冲的现象。其原因和根治方法
还未公布(至少缺乏权威的认证)。据说克隆版的PICkit2也有此问题,个人认为这与PCB排版、零件
质量有关(尤其是前者),我个人制作的ICkit2还未发生过此现象。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克隆版的
PICkit2使用的固件与原版相同。

PICkit2与PICkit3在下载速度上没有区别。前者经过多次固件改进、提升,性能已趋稳定;而后者还尚待观察。

ICD3的设计似乎考虑到防克隆,自制的造价也肯定不菲。

顺便提一下,原版的PICkit2和PICkit3设计都无法提供+5.0V的Vdd至目标板(最高Vdd<4.7v)。

网友:
现在网上有买准正版的kit3,价格380RMB,绝对是官方人士制作,我买了一个感觉非常好。连接的稳定性和速度都不是icd2能比的。

网友(2010-03-16):
有没有DIY的呀,想买一个

网友:
PICKIT3正版的多少钱啊?

网友: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网络上有对公报价格(含税),个人客户请直接来电咨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制作的方案或者电路图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制作的电路图啊,能不能提供,谢谢

网友:
用PICkit2吧,既能仿真又能下载程序,且便宜,好用。我做了一个,是在官方原理图基础上改进的,性能稳定可靠,只要88元/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C8%CB%C9%FA%B3%AC%CA%D0

网友(2010-06-02):
早想计划购置一款烧写器+实验板学习用,可是一直价格都那么高,今年发现了200.00一下一套的,所以动心看看,
学习用Pickit2不会那么容易冲固件吧,没有保护电路应该也不至于那么脆弱吧,,要不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做呢。。。
老鸟嫩鸟用多的发表一下意见看看。。。    yczq668#sohu.com

网友(2010-09-11):
这个帖子又石沉大海了

网友:
我是一名大学生,刚学PIC,想买一套硬件设备,可以反复用的那种,并且可以作为我的某个作品参加比赛。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