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与仪隆的单片机对c语言的支持怎么样?

楼主(2008-03-07):
用过仪隆的78P468N,感觉那个c编译器超级垃圾,不知道合泰的怎么样。
再者,用于LCD型的单片机,这两者那个在价格上有优势,同等资源的条件下

网友:
HT的c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HT没硬件乘法器,速度又只是AVR的1/5 -> 1/10,在一些复杂应用上比较受限制。
HT的C编译器不错,可惜不直接支持浮点。可以考虑装HI-TECH编译器插件,这样不止浮点支持了编译的代码效率还高(对慢速MCU尤其重要)。
好久不用HT的片子了,最近他们好像出了不少新MCU,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他们市场部有没有什么性价比特合适的

网友:
HT C不支持指针

网友:
2楼,想问一下合泰的单片机的C编译器是不是内嵌在HT-IDE3000里啊??你有没有HI-TECH编译器插件啊??可以上转到这里吗??谢谢!!

网友:
HT-IDE3000内带的编译器还可以,就是不支持浮点型,来看看他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大小                 范围
bit                    1                   0,1
char                   8                -128~127
unsigned char          8                0~255
int                    8                -128~127
unsigned               8                0~255
short int              8                -128~127
unsigned short int     8                0~255
long                   16               -32768~32767
unsigned long          16               0~65535
本身用的是硬件堆栈,调用的层数受到限制。
谁有HI-TECH编译器插件就好了,传上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我好久不做HT了,后来硬盘坏过一回,HT的东西都丢了。
HI-TECH PICC for Holtek编译器官方有45天下载版的http://www.htsoft.com/products/compilers/holtekcompiler.php
比较烦人的是要找破解,以前那几个提供PICC破解的网站都不存在了

谁找到破解也请共享一下

网友:
刚用电驴搜索了一下hitech,有PICC9.5PL2的安装+破解程序

楼主:
在问一下,中颖的呢?

网友:
和泰的芯片和HT-IDE3000内带的C编译很好用!

网友:
EMC的C编译器,是比较垃圾,HT的没有用过,不知道。但是价格上来说,我估计EM78P468应该有优势一些,绑定的话,2元多可以搞定。觉得EMC,HT这样的8位机,还是用汇编最好处理。

网友:
【5楼】 lanshuitianxia:
这是你的学校宿舍?

网友:
中颖的MCU只有汇编语言,但是抗干扰能力非常不错。以前我做的项目要求4CM处8000V高频连续放电5小时,带Flash的芯片都死掉了,连OTP的HT也死掉了,就中颖还行。

网友:
中颖有这么厉害吗???

网友:
合泰现在有带Flash的单片机了,不知抗干扰如何,价格又如何呢???

网友:
没试过HT的Flash,不过从理论上讲Flash型单片机抗干扰是比不了使用同样电路的OTP单片机的。

网友(2009-03-16):
合泰的数据类型比较不与ANSI C一致,而且函数调用多了就玩完,堆栈乱飞。

网友:
觉得合泰的C编译器一般应用的话还是可以!
EMC不清楚!没有用过!

网友:
HI-TECH PICC for Holtek 終止了.

网友(2009-04-23):
谁说HI-TECH PICC for Holtek 終止了. 有可靠的证据吗?

网友:
用这样的单片机一般对速度也不会有太多要求.而且速度不只体现在单片机自己,还要软件有适合的结构.HT IDE3000 在进行LONG *LONG的结果还是LONG,有时这个数字不够我们用,要自己写一个乘除法.以扩展到4Byte计算.

网友(2011-10-14):
最近在用合泰的芯片。C编译器。/
指针好像有点问题第一次用HT的C编译器,我测试过,指针可以指向RAM内的数据变量或数组,但是不能指向const定义的常量,也就是说定义在ROM内的常量不能使用指针。

网友A:
记得HT的指针是比较有问题的,新版不知解决没有。
中断里一般不应该调用其他user function,如果非要调用就必须用内嵌汇编人工备份寄存器内容,函数返回后人工恢复,同样的方法还可实现中断优先级,但要小心指令堆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B(2013-05-16):
引用 网友A:
记得HT的指针是比较有问题的,新版不知解决没有。
中断里一般不应该调用其他user function,如果非要调用就 ...

请问一下HT-IDE3000是免费使用的吗?内嵌的C编译器也是免费的吗?有没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HT-IDE3000是免费使用的吗?内嵌的C编译器也是免费的吗?有没有限制? ...

都是随仿真器带的,免费

网友C:
合泰的HT-IDE3000在他的官网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现在HT加起来一共有四个C编译器,其中三个是IDE自带的,还有一个就是Hi-Tech,我现在使用的是Hi-Tech Demo版,效率上这个是最好的,不过也有一些Bug,自带的话,V2版本一般,V3版本是最新的,据说使用的是GCC,效率比V2的高不少,但感觉跟Hi-Tech比还是差一点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C:
合泰的HT-IDE3000在他的官网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现在HT加起来一共有四个C编译器,其中三个是IDE自带的,还有 ...

你好,合泰的Hi-Tech在哪能下载,我正在用合泰,希望能交流

网友:
哥,近排,我也在搞合泰的MCU,公司要选合泰 SOP-20封装的MCU ,那么小的MCU,用C 写代码,能写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