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解决48块机车电池电压循检,用CD4067多路选择器切换的干扰问题!请马老师帮忙

楼主(2008-03-08):
我08年接了一个项目,机车电车电压的在线检测。
CD4067是12先1多路选择器。电池是48块串联在一起的,通过两块CD4067分别电池的正负与MEGA16连同,电池的负通过CD4067与MEGA16的地连通,正通过CD4067与MEGA16的PAO连通,实现电池电压的检测。  但是,实验中电池电压低于1.5伏则MAGE16检测不到电压,估计是电池电压没达到CD4067的先通电压。还有将多块电池与CD4067接通,虽然只开CD4067的一路与MEGA16连接,但和只给CD4067接一块电池,开一路与MEGA16连接,转换的电压值有二,三伏的误差!    对次问题我是比较头痛!  想让马老师,帮忙侃侃!

网友:
应该用差分检测吧。电源也是个问题。模拟开关不可能1.5V就不能用了

网友: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
注意:
1.4067内部有几十欧姆的电阻,这个对电压的测量会带来很大的误差.
2.电池电压的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是不同的,同时电池电能少时,内阻也变大.

如果要比较精确的测量电池的电压,我可能选用继电器.

网友:
马老师继电器不妥吧。先不说高速切换如果每秒换一次装在车上会不会让人以为那是BOM

网友:
我做的方案。
不好意思,比较贵。

网友:
谢谢各位!  马老师,继电器不妥。采样数据多,要通过电脑分析波形啊,继电器太慢了!

网友:
CD4067是数字开关信号还是模拟的啊,我做过一个项目是用三个CD4051切换电压检测。感觉没有任何问题啊 。模拟输入的电压也只不过只有2V

网友:
CD4067可用于数字或模拟信号源开关切换的,用到DA,AD电路都可以。

好像CD4067的供电电压不能低于5V,最高供电15V吧?当然,供电越高,它的开关内阻越小;如果供电超过最低极限,可能会出现开关不起作用的现像。

具体问题请参考它的DATASHEET去解决你的问题更适合吧。

网友:
使用多路的ad不就好了

网友(2008-04-17):
建议用光继电器,用差分检测的 ,那样效果应该好点吧

网友(2008-06-29):
5楼的方法是不可行的,楼主说的电池很有可能是锂电,电池电压不到10V,这样用ISO122是不行的

网友:
用48个仪放>>>4053 * N ...>>>ADC>>>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