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测量0-3A直流电流是否可行,望运放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8-03-08):
如题,单片机采用m8,2.5v基准,精度不怎么高,用了3位数码管显示,如1.55a
现在的问题是测量出来的值不是线性的,0点也不好
324运放采用+-5V供电

网友:
可以,而且你可以只用一级运放完成的,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个运放

网友:
3A时,Prpt Ia端的电压是0.3V,不考虑运放工作电压及最大输出能力则0.3V*3*3=2.7V,事实上,要LM324在+/-5V的供电下实现较好的线性性能,有点不太现实.
超过基标值了,还有LM324的零点漂移也是不低的,不在零点(特别是两级串联的情况下),也属正常.

网友:
用一级运放,零点漂移小一些.ADC输入电压不要大于2.5V基准,用轨到轨的好一些

网友:
可以用LMV324,这个输出范围大,好像是单电源的

楼主:
这个电路现在为什么不是线性的???各位能至招么!!!

网友:
零点漂移大加上运放电源过低,线性当然不良.

楼主:
to:binglin 炳哥哥:零点漂移大加上运放电源过低,线性当然不良
依你之见如果电路 变动,如何改
如换运放能否推荐 型号,引脚兼容
这个礼拜弄得我已是浇头烂额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这个电路,成本有点高

网友:
没有必要用到运放,可以将测量电阻设计好,加入适量的滤波后,直接进入到AD中。

网友:
加入运放后,反而不好了,何必画蛇添足呢?

楼主:
如果不用运放,电阻得1欧,它发热严重
为了使测量不发热,我选了康铜丝,因为康铜电阻小
9楼,ad620多少钱一片

网友:
直接AD吧

楼主:
直接AD吧???做产品那样行么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入门。脱了裤子放屁。都告诉你直接测量是最简单,最直接,最经济的方法了

图上两次云放9倍,可惜加了个电容,当然不线性

楼主:
不加电容不行,ad测出来的值不稳
ad滤波,我是连续测量10次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再平均
我测的是220v整流后经pwm波调制出所需的电压,然后通过电磁铁的电流

还有就是这个电磁铁使用H桥驱动的,因为要加反向电流使其释放被吸的东西

我想:如果只用个电阻根本就不行的

网友:
-------回12楼
电阻得1欧,它发热严重
为了使测量不发热,我选了康铜丝,因为康铜电阻小
9楼,ad620多少钱一片
------------------------------------------------------
你用康铜丝不是也要1欧吗,为什么1欧的康铜丝比1欧的电阻发热量小?
AD620是贵啊,不过楼主3A电流你要消耗3W的功率啊,发热也是问题啊,3A康铜丝的压降也有3V了,负载允许3V电压的波动吗?

楼主:
to:【17楼】 kdtcf 春风
我用康铜丝是0.1欧的,不是1欧的,
不用电阻的原因是康铜丝的热电阻系数比电阻强的多
但是如果用1欧的康铜丝,那就的加长了,得1米左右,肯定行不通的

网友:
楼主要测的电流波形不是稳定的直流,是脉动的而且是断续的PWM波,建议楼主用软件查表校正线性吧,要达到很好的很精确的电流就要真有效值转换,芯片很贵啊

楼主:
不知道万用表是怎么做到的
我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量没问题的
而且电流很稳定的

网友A:
我给你看看我的万用表电路

网友:
这是真有效值转换芯片

网友:
再给你几个简易万用表的交流变直流的电路,别忘了说谢谢哦

网友:
以上的简易万用表的交流变直流的电路,在测量正弦交流电压时读数准确,非正弦的就难保证精度了

网友:
不好意思,应该给你直流电流的电路,再来

网友:
数字万用表都是200MV输入的,我们的M8是5V满量程输入的,要加放大才能用万用表的采样电路,万用表的AD速度慢,本身就有滤波作用了,所以读数非常的稳定,相当于高速AD几百豪秒取平均值

网友:
两运放均改成反相输入。

网友:
很多电动车控制器上都是一个358运放+.01康铜丝的,后来使用高精度AD(10位以上)单片机的就把放大器给去掉了,你说电动车控制器也是PWM控制、电流又大,怎么就都可以直接采样呢? AD值是即时值,如果你要有效值就要查表进行修正。采样时机也是重要的,要在功率器件开通后的峰值上采样才可靠。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圣邦微电子的运放SGM324,是轨至轨输出,低电压精密运放,失调电压很低

另外还可以考虑专用高端电流检测芯片,也有很便宜的比如ZXCT1009

相关资料去查一下吧~

网友:
5V供电输出2.7V会导致324运放非线性?
每级3倍的放大倍数运放的失调电压会有大影响?
PWM通过这么大的线圈还会不是均匀的电流?

倒是R1和R4按理应该是3.3k
我估计还是软件的问题,还有PWM的干扰吧
有反向电流小心MCU完蛋,改反向移位差分放大吧
但小电流时失调电压对线性会有影响,当然包括0位误差

楼主:
回楼上:没有反向的电流都是正向的
明天再将软件仔细研究研究,
kdtcf 春风谢谢你的图

网友:
其实精度要求不怎么高直接用MOS管做电阻就行了,MOS的手册上都标有通态电阻值Rds(on)的。在下桥漏极上接二极管,限流+钳位处理后直接送给MCU的10位AD,成本最低。

网友:
请教LS:MOS管的通态电阻值Rds(on)稳定吗?

网友:
请教,真有效值芯片能通过直流信号吗?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差不多,我是检0-10的电流,直接用0.02欧的康铜丝就行了,再用AVR的差分AD来检,效果很好啊,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整这么麻烦?
我的最小电流是20MA,用差分,10倍放大足够了。

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242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sg0203&bbs_id=9999

网友:
【33楼】 shalixi :MOS管的通态电阻值Rds(on)稳定吗?
--------------------------------
只要栅极电压稳定Rds(on)也就基本稳定。当然Rds(on)也会随着结点温度的升高而提高,这样MOS阻抗变大,反而减小了电流,降低了温度。重复这个过程,如果电流波动不是特别大的话MOS都会基本稳定在一个温度上,也就是说Rds(on)也会同时稳定在一个数值上。
虽说这样MOS管不是很完美的电阻,但有一个好处是当MOS温度过高时小电流也可以提前触发过流保护,用以保护MOS管。

楼主:
不能用MOS管的通态电阻值因为下面两个管子工作在pwm模式下的,
今天将电路改了改,还是老样子不限性,呈现低端电流(0.3A以下)测不到,高端太高

m8好像没有差分输入呀

楼主:
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不线性
首先我的运放电路电路没有问题/////////
测量电阻放的位置不对,我将测量电阻放在H桥中
测量很准,基本上和万用表测的值相符

网友:
你原来放哪里的?

楼主:
原来放在H桥下边和地之间。

网友:
不对啊,放桥下应该是对的吧

可能它是全控桥,电机静止时还是有双向电流的所以显示不是0但反而是对的
而万用表串在电机上的话那点交流电流就看不出了

楼主:
我试了多遍,放在桥下不能正确测出电流值
因为放在桥下,当pwm截至时下边场效应管处于关断状态,这时没有电流流过测量电阻
而放在桥中的话,pwm截至时场效应管虽然处于关断状态,但是还有一点电流流过测量电阻
由于上桥有反向向二极管再通过上桥流过
这是我的图,说明一下四个管子内部有反向二极管
各位研究研究,我是最近才研究通的

网友:
哦,你要测的是电机电流不是电源电流哦
那这样电话你那个电路就不能用了

楼主:
没问题的,加个隔离就行了
我已经成功了

网友(2011-10-13):
mark ZXCT1009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3-04-01):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看看我的万用表电路

照片很清楚啊,这块表估计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