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PID参数调节实验过程

楼主(2008-03-09):
对于温度控制系统参数的整定过程及方法,搜索了很多论坛,大家都只提到PID数学原型,很少看到有实验过程及Kp,Ki,Kd参数的整定过程及方法,这2天闲着没事,来做个温度控制实验,并将一些实验过程写上来,我也是正在摸索阶段,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哟,各位有好的建议尽管提出来,然后我来实验,将实验数据整理上来,希望对于以后想做温度控制的朋友有所帮助

硬件:
1。用可控硅控制200W加热丝,对一铁块加热,用K型热电偶采集温度,采用MAX6675做温度转换,可以到0。25度的精度,并且外围很简单,很容易与CPU对接,采用SPI通信,读取当前的温度值
2。过零检测电路,将交流信号全波整流后得到的波形去控制NPN管,将信号整形后接到CPU外部中断脚,为系统提供基准时间,所以CPU中断的频率是100HZ

实验目标:
在100度到200度内可对任意设定的温度恒温,精度先做到+/-1度吧

基本的控制实现方法:
因为是对加热的铁块温度进行控制,属于滞后效应系统,所以采样周期先定为5秒(这里指的是PID计算的周期,注意我的温度采样是时时的),所以CPU外部中断次数为500次,对应的PID计算结果输出为0~500,就是说把这5秒钟划分为500等份,根据计算的结果来决定在这5秒钟内应该加热多少等份

软件:
采用PID控制方法,我先采用位置式输出方式,公式原型:u(t) = kp * e(t) + ki * [e(1) + e(2) + ....+ e(t)] + kd * [e(t) - e(t-1)],这里先做基本的PID算法,达到控制目标后再来优化算法提高恒温精度,考虑到实验温度过高实验时间会过长,所以我先定目标控制温度为110度,等控制好了再看其他温度会达到多少精度,为了提高加热速度提前20度开始PID控温

下面是调节参数的过程及数据:
参照网上一些方法,先确定Kp,即令Ki,Kd=0,只用比例调节,得到一个稳定的越接近控制目标的震荡参数,然后根据这个Kp和震荡周期来计算Ti,Td,

楼主:
第1次:Kp=2.5,测试数据如下见图片:Y坐标为温度值,放大了10倍,X坐标为时间每5秒一个点,

楼主:
第2次:Kp=5

网友:
支持

铁块的质量是多少啊?

楼主:
第3次:Kp=8。5,这次的测试时间比较长,因为比较接近稳定震荡了,图片如下:

楼主:
第4次:Kp=9,从图片已经基本稳定,下次再测试一下9.3这个值

楼主:
第5次实验结果,Kp=9.3,从图上分析,震荡幅度稍比9的大点,但是上下幅度比较均匀,所以先确定Kp为9~9.3之间

楼主:
现在整理了一下Kp=9和Kp=9.3的震荡周期,图片分析如下
从数据看震荡周期基本都是48~43个点,每个点是5秒,所以震荡周期为225秒

接下来根据下面典型参数计算表:
Ziegler-Nichols参数

控制器                Kp                Ti                Td
P                0.50*Kc                /                /
PD                0.65*Kc                /                0.12*Pc
PI                0.45*Kc                0.85*Pc                /
PID                0.65*Kc                0.5*Pc                0.12*Pc

我先做PD实验:
根据临界增益KC=9.2 震荡周期Pc=225秒,计算出Kp=5.98,Td=27秒,公式Kd=Kp*Td/T=5.98*27/5=32.392

期待实验结果。。。

忘了回答4楼的问题:重量2斤

楼主:
实验结果出来了,见下图

从图片数据分析最终稳定温度为:109度,上下波动为0。5度,而我的设定目标温度为110,说明这里引入了2度的稳太误差
需要加入积分调节器才能消除这个稳态误差

计算Ti=112.5秒,根据公式:Ki=Kp*T/Ti=5.98*5/112.5=0.265

下面加入PID调节,看实验结果如何?

楼主:
下面是加入积分分离法的PID算法实验结果
从图中数据看出已经符合设计要求,在110度稳定精度为+/-0。5,等一下看看其他设定温度的控制效果

网友:
不错,有理论有实例,还有实验数据,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期待,正好最近有人让我帮忙做温度控制

楼主:
下面是180度目标的控温效果,恒温时为180,+/-0.5度的误差,基本已经满足要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实验过程,如何去调节PID的三个参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累了一天了,先休息一下啦,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随时交流!

网友:
楼主的表是用什么生成的?????

楼主:
将采集的时时温度传到PC,然后导入到EXCEL中再用图表分析功能做成的

网友:
刚好前天我买了个温控器,昨天接了一个电炉,烧一碗水,温度控制在50度,测试了一下,PID参数自整定的,由于没有保温,温度有点波动,效果还算满意。上个照片。

网友:
我以前给别人做过一个烤烟房温度控制系统,使用的就只有比例系数KP,积分和微分都没有使用.控制精度基本可以用.请问楼主积分,微分部分怎么处理的,能否共享一下具体PID算法的代码.

网友:
不错,支持,正想学习pid....多交流啊

网友:
学习pid....在做控温方面的

网友:
强烈要求版主置本帖“酷”

好帖的概念绝不是仅仅有电路图以及程序。

网友:
优秀的概念分析,可怜我一个控制专业的人,概念还没有你这么清晰.

楼主:
谢谢大家来捧场!,咦,分析的这么努力,还没有穿上裤子啊,哈哈!
这个星期有时间再来理论结合实践分析一下:PID参数自整定方法

网友:
没代码 没电路 只是结果分析 不可能给酷的

网友:
pid的难度在于把理论怎么用于实际问题上,自动控制我也学过了,但是只能理论,实践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感觉不错,支持,个人认为这些不一定非要代码,电路的.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需要完整代码的。重要的是控制算法和试验思路。

楼主已经_文字说明了电路连接关系,也已经说了,是在5S中得到500次过零中断,输出的控制结果是【这500次过零中,可控硅需要完全导通多少次】,用的是控制导通周期个数,而不是调导通角。

提问,
1. 应该需要平均分配导通的周期。比如结果是只需要导通50次,那么应该1次开9次关,比50次开450次关要好吧?

2.  用K型热电偶采集温度,采用MAX6675做温度转换,可以到0。25度的精度
===>记忆中,K型热电偶的精度不会高过1度的,应该是“MAX6675可以提供0.25度的分辨率”,
精度可以校正,分辨率就只能要原始传感器及其电路的处理了。比如热敏电阻精度不高,但是可以提供0.1度的分辨率。
另外,不知道现在的热电偶的重复性如何,因为用于体温计的热敏电阻重复性是足够好的。

3.  控制可控硅,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的安全措施,比如跟PC的串口是怎么隔离的,,,,或者你是采用光耦隔离触发可控硅?

楼主:
我的硬件系统是51单片机通过光耦触发可控硅来实现给电热丝供电,并且检测交流电过零,控制导通周期,至于上面看到的数据解析图片,是单片机通过串口将时时温度数据传递给PC,然后保存起来用EXCEL软件分析,温度走势,看PID的控温效果,等一下我将实验图片上传。下面是控制解析图,不知道表达清楚不?

网友:
这个帖子绝对可以换条裤子了。鱼和渔的关系想必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
呵呵,估计阿莫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

网友:
阿莫,不要太小气了,应该要给条裤子了

网友:
楼主很强,能否做成pdf文件。

网友:
PID用C51实现的代码在网上找找,一大堆!

网友:
期待楼主发布源码

网友:
源码+电路+分析,就更酷了。

网友:
PID用C51实现的代码在网上找找是一大堆!但是就是没有见到AVR的,对于高手来说简单,但对于和我一样半路出身,只会AVR的兄弟来说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东西,原理是懂一点,但是应用到实践中就不会了。从本贴里加深了对PID的理解,谢谢楼主。
期待楼主发布源码 + 电路,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受益。

网友:
pid理解好了 很有用

很多场合pi或pid足够用了

网友:
留一份纪念

网友:
波形图做的很漂亮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析,但我还想问个问题,在位置式中整定的参数是否能用于全量式?

楼主:
PID的源代码在网上基本都是公开的,既然大家都希望看一看,我还是贴出来吧,估计看了也很失望,因为我的也是网上的代码一模一样的,既然数学模型已经建立,程序只是把这个模型用语言把他表达出来而已,其实很多人PID实验不成功,就是没有仔细去分析参数的调节过程,我是想通过上面的实验过程来给大家一个思路去如何调节这几个参数,而不是在网上到处搜索源程序,然后抱怨下载的PID源程序都不能满足自己的调节要求。
经过实验发现:位置式整定的参数不能直接用在增量式上面,会出现超调的时间居多,无法稳定在目标值上

//PID计算
UINT16 PID_Cal(void)
{
        float xdata pterm,iterm,dterm;

        //把当前的温度和设定的目标温度定义好
        ppid->pv = SystemRealTemprature;
        ppid->sp = SystemSetTemprature;

        //根据实验得出:Kp=5.98 T=5 Td=27 Ti=112.5

        //PID数学模型
        //u(t) = kp * e(t) + ki * [e(1) + e(2) + ....+ e(t)] + kd * [e(t) - e(t-1)]

        ppid->errk = (float)(ppid->sp - ppid->pv);

        pterm = ppid->kp * ppid->errk;

        ppid->sum += ppid->errk;
        iterm = ppid->ki * ppid->sum;

        dterm = ppid->kd * (ppid->errk - ppid->errk_1);

        ppid->Last_Out = pterm + iterm + dterm;

        ppid->errk_2 = ppid->errk_1;
        ppid->errk_1 = ppid->errk;

        if(ppid->Last_Out > SampleT)
                ppid->Last_Out = SampleT;
        else if(ppid->Last_Out < 0)
                ppid->Last_Out = 0;

        printf("%d   p=%d   i=%d   d=%d   ",SystemRealTemprature, (int)pterm, (int)iterm, (int)dterm);
        printf("H=%d\n", (UINT16)ppid->Last_Out);

        return        (UINT16)ppid->Last_Out;
}

网友:
楼主,想讨教一下, PID_Cal()里的T为5秒,那么在main()主程序里是否每5秒运行一次 PID_Cal()?

网友:
我也接了个这个项目啊,刚开始起步,楼主好厉害啊,有空交流

网友:
老实说用8位来做浮点运算还真不爽,不过C不像以前用汇编来写了,都有库函数,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回55楼:
main()主程序里是每5秒运行一次 PID_Cal()

网友: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
PID的调节方法其实很简单,只是要花点时间而已.控制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选用的sensor和ADC芯片.秀一下偶做的一个项目,温度的精度可以做到0.1摄氏度以内,从常温加热到75摄氏度的时间在3分钟之内(这个时间参数很重要的).

网友:
想找PID自整定方面的资料,关注中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发个资料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好,就一个字!

网友:
关于温度传感器部分还想说两句。大部分sensor的阻值与温度的关系都不是线性的,可以根据具体的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当要求精度比较高时,可以采用查表(这个是最麻烦的)或者分段插值的方法;当要求精度不是很高时,可以将关系曲线分成简单的几段,分别采用近似的线性或者对数关系来处理。
   下图是我用到的几款sensor的阻值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网友:
期待,现在PID算法很重要!不知那位高手能来个全面的讲解!

网友:
PID算法分位置式PID、增量式PID、积分分离式PID
曾经用51控制温度的程序(增量式):
          ei=sv-20*pv;
      q0=K*(ei-ex);
             if(Ti==0)
          q1=0;
          else
          q1=K*0.001*Ts*ei/Ti;
          q2=1000*K*Td*(ei-2*ex+ey)/Ts;
      ey=ex;
      ex=ei;
      op=op+q0+q1+q2;
          if(op>4.5)
          {op=4.5;}
          if(op<1)
          {op=1;}

网友:
控制在140度的图片:

网友:
楼上的过冲太大了点吧。P和I的系数还可以再调调。

网友:
思路才是最重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2008-04-21):
做个记号

网友:
收益不小,不顶不行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下,问一下硬件部分的光耦和可控硅怎么连的,有没有相关资料啊?它们的型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
好东东 再顶一次

网友:
PID控制 好帖子,很实用

留个记号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收了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2008-05-21):
我也正在调PID控制
再请教一下楼主,你的输出量是0-500变化量,是如何让PID实现的?我通过PID算出来是值怎么有正负的整数?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强!
终于发现自己的数学都忘光了,只会做实验不会整理数据了。
楼主,能否做以下实验:
1、把输出周期加大到20秒左右,适合继电器工作
2、把铁块改为铝块,或者减少铁块重量
3、加大加热功率,从200W改为500W或者更大
4、在铁块上泼一些冷水,看是否会振荡
5、当室温在25度时,要求控制温度在30-35度,此时加热输出也许只要0.5%,看能否稳定住
6、当铁块的形状比较长时,加热丝和传感器距离比较远,滞后比较大时,会振荡吗?

请楼主不要怪我提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在实际中遇到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商用!

网友:
哈哈 ,发现一个有经验的人了,他就是----------93楼的

网友:
初学者,不知道如何查表法来实现pid.

网友:
模糊PID,就是查表的

网友:
楼主再接再厉啊,2斤重的铁块,温度滞后是比较小的,使用一些简单的PID算法应该就可以达到目的
但是对于一些大惯性滞后系统,上升时间和超调让人很头痛,比如锅炉的汽包压力PID控制,PID输出增加鼓风和引凤机转速后,汽包压力经常要7,8分钟后才会略有增加,对于大的锅炉,这个时间还要增加,我试了很多种参数组合,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当用气量突然增加导致汽包压力下降时,PID很难快速响应
楼主的图表、分析做的很踏实

网友:
经典一贴!谢谢!

网友:
好贴啊,经典好贴!!!我顶

---------------------------------------------------------------------------
【35楼】 fsmcu
积分:89
派别:
来自:
        谢谢大家来捧场!,咦,分析的这么努力,还没有穿上裤子啊,哈哈!
这个星期有时间再来理论结合实践分析一下:PID参数自整定方法
---------------------------------------------------------------------------

好长时间不见LZ出现,期待有高人再这样通俗的来一篇自整定的文章。

网友:
好贴!!!

另外纠正一点:
楼主在40楼的理解有偏差,可控硅控制市电一般有两种方式:调压法(控制导通角)和调功_法(控制通断电时间比)

调功_法(控制通断电时间比)就是楼主40楼的图片示例,控制周期为多个半波时间;

调压法(控制导通角)则是控制每一个半波的导通时间(0-180),控制周期为一个半波时间,即10ms;
由于可控硅只能在过零点关断,所以一般做法是:
1.单片机检测到过零点,
2.定时器延时一段时间后给出一个脉冲,使可控硅导通,
3.之后维持低电平,则220V过零时,可控硅自动关断,
4.重复第1步。

可控硅控制导通角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这贴绝对应该置酷.这比很多的源码+电路图酷帖的好多了~~~!

网友:
这个贴子这样子最好,加了“酷”反而不好看了。

内容是第一位的,cool 不 cool 倒不是那么重要。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裤贴,收藏。

网友:
to 阿莫:
小小建议,在“网站建设与建议”区开个置顶贴(详细说明置COOL标准),想申请置COOL或建议置COOL的意见都去那里发表,那样阿莫就不用到处找COOL贴了,网友也不用为COOL贴不COOL伤心了;
相对的,对于多次乱申请,或多次乱建议的ID,以致增大阿莫工作量和淹没他人申请意见的,可以考虑暂停ID几天处理 :)

网友:
说实话,这是我看的次数最多的一个贴子,后来干脆打印出来了:)

个人不负责的认为:这个贴子可能能抵上OURAVR上有些30个酷贴的内涵。

真的希望LZ(好久不见芳踪)或其它工控高手在自整定上也来这么一篇。

网友:
这帖子确实很有内涵,受益匪浅。非常感谢LZ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2008-06-20):
这是一篇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对加不加COOL,不要太在意.对于高手来讲,关键点一点就通.如果连这点悟性都没有的话,是不合适搞技术的.我是看不惯动不动要程序的做法。
对于新手来讲,这个帖子看看热闹就行了,连编程都不太熟,搞这些对于技术提升,意义不大.
从跟帖上看,好几位网员讲得很对.特别是64#LOVEMCU 和93#gx_huang .这说明他们以前对该项目有过研究.一般讲,对于温控这类大滞后系统,用单纯的PID控制,是不太合适的.楼主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试一试可变负载。在多大范围内,才能保证不会超调?
建议楼主用模糊控制方法或模糊PID控制方法,结合以上几位提的回帖内容再试试.

网友:
楼主在努力一下,Ziegler-Nichols公式对于临界Ku有专用公式求取,可否做成自动求取Ku,这样适应性会更强,同样希望能共享出来。

网友:
pid控制最高境界是在线自整定。在pid运行的过程中自动修正p,i,d参数。我一直在找这种资料,找未找到。找到后放上来。

网友:
【117楼】 Edesigner
积分:661
派别:
来自:
        pid控制最高境界是在线自整定。在pid运行的过程中自动修正p,i,d参数。我一直在找这种资料,找未找到。找到后放上来。
 ---------------------------------------------------------------------------------------------------------------

估计够呛,就是找到也可能是一大堆的公式,专家级的才能看懂。

网友:
呵呵,在线自整定,其实,这个帖子里头就已经说明了一点点了,如果,你们再结合一下别的资料,就会搞明白自整定的算法了,多看两遍这个帖子,再找一下别的资料辅助一下,相信各位会成功的

网友:
chuchu3030你好,看来是高手了,能帮一下吗?

》》》》》》》》》》

网友:
临界增益KC=9.2     你能看明白这个参数是怎么来的么?看明白了,下面的就好明白了

网友:
好贴,正要研究下PID算法,收藏之

网友:
对于这种我这种 不懂 自动控制的人
还是看的不明白

主要是思路 没有看的很清楚,过程挺清楚的。看到你得到了一个个的图,一个个的结果
但是没有明白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试验,做这些试验得到的参数与 理论_公式中的 参数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想 程序应该不复杂。

网友(2008-07-22):
楼主,增量式的参数整定按上面方法也可行吗?

网友:
今天试了下增量式PID参数的整定,接上述方法是不行了.而位置式PID参数整定接上面方法则非常好,最后只能按单个常量变化的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正要准备学习呢

网友:
我也想做这样的分析,就是在如何确定这几个参数,楼主说用单片机串口发送到PC机。以前我做了一个温度采集系统,用VB编的上位机程序,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温度保存到两列的数据库中,第一列是时间,第二列是温度。可是楼主用EXCEL做的图标,是怎么做的?也是用串口把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在自己导入EXCEL还是直接人工输入了?

网友:
表示支持 同时做个记号

网友(2009-02-27):
不错,看了学习了。
对于大的控制设备不是用一个PID来控制的,呵呵。一般对于锅炉会采取双级PID控制的。

网友:
温度设定值是多少呀?

网友:
这帖子怎么跑这么远了啊现在,让我找的好久,还是保存下来把

网友:
很受启发呀!

网友:
很好的贴..受教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讲具体程序怎么实现PID啊

网友(2009-04-19):
不错,等我有空也试验一下。mark

网友:
拜读了N回,收益良多!不顶不行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同时也感谢 blackcafe 的整理上传^_^

网友:
如此好贴,怎么仅放在AVR里

网友:
查了很久,此贴不错.谢谢LZ

网友(2009-06-24):
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u(t) = kp * e(t) + ki * [e(1) + e(2) + ....+ e(t)] + kd * [e(t) - e(t-1)]” u(t)是5秒出现500个值么,还是?  谢谢

网友:
记号,回头细究。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cool

网友(2009-07-31):
想知道楼主怎么把参数显示在EXCEL上的,能实时显示吗?

网友:
呵呵!对于像我这种菜鸟看了还是一头雾水,不知楼兄可否解答下在下的以下几个问题?
小弟在此先谢了!

为什么Kp=9就可以得出那一个波形?
还有“根据临界增益KC=9.2 震荡周期Pc=225秒,计算出Kp=5.98,Td=27秒,公式Kd=Kp*Td/T=5.98*27/5=32.392 ”?
Pc=9.2是跟距实测得来的吗?为什么上面实验结果没有?
Kp=5.98这个是跟距什么公式算出来的?
TD=27秒又是怎样算出来的?
“公式Kd=Kp*Td/T=5.98*27/5=32.392”的单位是什么?

"计算Ti=112.5秒,根据公式:Ki=Kp*T/Ti=5.98*5/112.5=0.265"
Ti=112.5秒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好东西.先记一下

网友:
好东西!!
但PID具体怎样去控制的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就是没有源码啊,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看完帖子!!!!!

网友:
可以用模糊控制试一试,我们刚做了个模糊的温度控制器,效果还行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为楼主的无私喝彩

网友:
做的好认真啊!

网友:
这无疑是我入门PID的最好教材,谢谢LZ,衷心感谢
我们公司也生产温控仪,里面就是用的PID自整定,但程序是买的,老板想破,但我想自己来写,目前正在研究电路,不过电路倒简单,主要是里面的算法

网友:
看了就要顶!

网友:
看了楼主的实验感觉比看一大堆理论书还有用。谢谢分享了。

网友(2009-08-30):
这么好的帖子,咋就沉了呢

网友:
我刚刚接触温度的pid控制,希望多多指导!就是不知道温度在这么小的时间段内测量,感觉测量次数太多了,太麻烦了! 我做的是一个加热管给套在加热管外的一个封袋辊加热,温度传感器和加热管封装在一起的,想通过温度调节来控制辊的温度, 这个怎么做呀!

网友:
cool..........受益匪浅

网友:
精彩好文,谢谢了

网友:
精彩好文

网友:
问题,当温度超过设定值的时候,是怎么降温的,只靠自然散热吗?

PID控制的时候,当超过设定值的时候,也要产生负的控制信号,如果不能称不上反馈控制,那些反馈控制的理论也用不上。

网友(2009-09-29):
mark,感谢楼主,授之以渔!

网友:
mark  马上有用~~

网友:
感觉都没说到点子上。
其实自整定很简单啊。
楼上不是有人提过使用Ziegler-Nichols方法的自整定控製吗。
我就一直在用这个做自整定
其方法就是,先关闭pid功能,使其成为一个继电器(要么全量输出,要么输出为0)
 使用返蚀量与设定量做比较,控制这个继电器输出。如些振动几个周期。
接下来就是算出周期的时间Tu,和输出的最大误差b,临界增益Pu = 4a/(3.14*b);
kp = 0.6 Pu;
ti   = 0.5Tu;
di  = 0.125Tu;

网友:
好东西,学习,应该字库

网友:
【209楼】 hncsxzj

    你好!
    能把 a 代表什么,单位是什么?用什么表示(百分比,什么系数)?b 用什么表示(百分比,还是实际数值)?这些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2009-10-30):
我想问一句比较简单的问题,温控设备为什么要加PID呀,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设备,当温度到达指定点时,就停止加热,这样做不是很简单有效吗,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震荡,请大家给我指正,谢谢!!!

网友:
支持下楼主,看了还多遍,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你那种是相当于开环控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温度是一个大迟滞的系统,等你发现你的温度达到了设定温度的时候,其实加热元件周围很大的区域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温度。而且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温度先来开关的话,就会造成不断地震荡在那个温度上上下。反正控制效果会非常不好。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415&bbs_page_no=1&bbs_id=1000
看看我的PID自整定?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是好人,不能让帖子沉了

网友(2010-01-05):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PI的输出的第一个过冲那么大呢?什么样子的波形才是完美的?我刚学习这个,一点不懂,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每次看都会不同的领悟

网友(2010-02-04):
有必要MARK一下!!!

网友(2010-03-15):
积分ki * [e(1) + e(2) + ....+ e(t)];这个t是不是楼主所说的225么?到整个周期结束后e(i)这个累加和就会被清零么?
Kd=Kp*Td/T这个公式那里来的?

网友(2010-04-28):
顶一下 正需要!

网友(2010-06-03):
回复 网友A:

control effort 中,“a”参数是指什么?是控制电压幅值吗?

网友:
很清晰的分析,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值得肯定!

网友:
没搞懂怎么出来的9.2。标记慢慢琢磨

网友(2010-07-10):
鼓励!再研究一下继电器振荡法自整定,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网友(2010-08-16):
说详细一点吧,比如用了什么软件之类的,我们现在用的是 18B20 测温的。谢谢啦!回复【23楼】fsmcu

网友:
学习学习,正在研究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