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能达到里面描述的功能因该选用哪种示波器。

楼主(2008-03-09):
“用示波器查看下位机RXD\TXD的波形,主要是看当下位机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到回送应答的最长延时时间(与下位机的系统时钟,程序处理过程有关),然后调整“切换卡测试”程序的等待时间.”

网友:
好一点的数字示波器好象都应该可以吧,
我们常用的那种安捷伦的54XXX系列的数字混合示波器都有数字除法功能,除了能根据设置的通信总线类型自动提取信息外,还可以设置通信中的一个具体的数值作为触发条件,常见的有CAN、LIN、IIC、RS232、USB、IIS、DDR内存那种、以及模拟信号TV、数字TV信号,等等,记不清了
比如用IIC通信时,可以设置为任意一个ACK响应信号作为触发条件,或者地址中的一个具体值或者数字中的一个具体值作为,这样就不必人工的抓一段数据来分析了,不符合条件的数据就自动滤过,一旦发现符合条件的就马上作为触发条件,这样就能同步其他信号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到你的意思,如果是那么找一台来试试就OK了,我在工作中经常利用这个功能来捕捉特殊的细节

楼主:
我想示波器应该是双通道的。一路检测发信号,一路检测收信号。触发后波形因该能停留在显示器上,然后看两个波形的相位差的时间。
你上面讲的功能因该可以购用了。我还要查一下价格。二手能用就行了。谢谢。

网友:
哦,原来你是说的这么简单的意思啊,那就是随便哪种有2个通道的数字存储示波器都可以使用了.
我说的那应该是更高级的东西了,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来触发,当然通道就一般2个不够了,会用到逻辑探头的通道,54X系列的就是有2个模拟通道+16个数字通道,但是价格嘛,就有点...

网友:
估计一般的存储深度大一点的数字示波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其实你说的无非就是单次触发!!
像“1a2b3c”说的要求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