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检测您的U盘,是不是“扩容”或者有“坏块”?

楼主(2008-03-09):
最近,进了两个2G和4G的SD卡,电脑 显示容量和标称值“一致”;
    结果实际可以使用的容量,仅仅是标称值的一半!!!

    在  http://bbs.mydigit.cn/?u=118174
    下载了一个 MyDiskTest软件,检测结果,一半是“坏块”......
    原来是“升级”的SD卡——标称是 2G,4G,而实际是1G,2G的!

    想使电脑“恢复”显示它们“原来”的实际容量......
    大家有没有办法?

网友:
以前看过这种骗人U盘的原理,好象是通过硬件的方法实现的,也就是芯片的某几个脚接高电平或低电平的实现的。不知道现在的U盘还是不是这种原理。

网友:
每个u盘控制器都有自己固件烧写程序,想把显示容量改成多少都可以的。
我买过一个 打清华紫光牌子的512的u盘,后来装大文件都读不出来,拆开了看,flash是256的,google了个固件工具,容量可以随意改的阿
我改成10g了,拿出去还忽悠了不少人呢

网友:
想使电脑“恢复”显示它们“原来”的实际容量......     大家有没有办法?

搜索"U盘量产工具"下载适合你U盘的软件,用它格式化就可现出原形了

网友:
搜索"U盘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