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关于TDA1543的DAC电路问题。

楼主(2008-03-09):
  前几天买回几片TDA1543芯片(5元一片,应该是旧片来的)。按彩虹大哥的电路(IV使用1k电阻,LP使用332的CBB电容,输出使用10u的钽电容)。接好后测试,发现出来的声音失真严重,有吵吵的杂音,基本上不能听。想走走捷径,向各位请教使用经验。i2s的信号输出是无损的cd音频,之前接在tda1378,出来还不错的。

楼主:
经过调整IV电阻,和输出电容,现在基本OK了。听感的确很不错。直接装功放听,音质很好。5元的DAC,简单的电路有这个音质,真的太值了。以下是我参考的资料,我把DAC的电压调整到7.5V。

网友:
我那个图是测试之前对着板子测绘的,4片TDA1543并联的话,IV电阻不要大于500欧,不然合并式功放容易过载,5V电压用300欧即可获得标准1V电平输出。建议楼上的最好不要提升工作电压,1来是芯片容易过热,2来是厂家设计的芯片最佳工作状态当然是在建议值之下,除非后级功放是纯后级,需要高输出电平的信号推动,提升TDA1543工作电压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输出电平而已,对音质没好处。另外VREF电压要仔细调整,最好用示波器结合1K信号发生器来调,调不好的话正弦波上方或是下方都会削顶,音质就差了。没有示波器的话可以这样调,左右旋转精密可调电阻,取两边都发生可听闻的失真之间的圈数,除以2后的圈数就是最好的位置了。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确实要慢慢调整,不过这样才有意思。

楼主:
不知彩虹有否打算弄好点的DAC样板玩呢?

网友:
其实菲利普的TDA1541/1543是很耐听很有潜力的DAC芯片,与现在高指标的PCM179X和AD18XX系列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用好了效果惊人。现在的DAC芯片怎么说呢,虽然拥有巨大的动态和超牛的解析力,但是总是缺乏内涵、稳重和韵味,多了一些浮躁,少了一些内敛,所以不耐听。这样的DAC芯片只能是听音效,而不是听音乐!

我打算搞完TDA1543板子以后再搞一款指标高一些的,大家各取所好吧,为了保证精品,这个项目各个部分电路不会同时开展,做好一样再做一样,不断积累经验,切不可大跃进。

楼主:
可能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想问,你是否有打算用tda1543做成更完善的板子。例如改善IV和LP电路等。

网友:
会的,TDA1543会做2种板,NOS和OS的,然后对比试听,找出效果最好的电路,才会定型。

楼主:
呵呵,哪就跟着老大做啦!我先试试用4558和tl074做IV,看看效果如何。特别是4558,很是奇怪怎么哪么多声卡或CD机用它。必定有其原因。很想证实是不是因为高输入内阻而带来好处。

还有就是有个疑问,正如你所说,提高输出电压幅值,对音质没有多大帮助,哪为何IV和LP两个都用+-12V供电,而不用+-5V呢?我不是要执疑你的说法,纯属想讨论一下技术。还有就是,对于并联多只DAC提高音质,原理是什么?是因为每只DAC输出相位偏差还是因为减轻每只芯片的负担,使它更易达到输出值。我想从原理上分析原因,虽然有点难。

网友:
用4558的CD都是一般级别的CD,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适合工业化大量生产的需要。

我说的提高工作电压对提高音质没有帮助,是指TDA1543的电压,不是指运放的电压。适当提高运放电压是有好处的,可以提高运放的转换速率等动态指标,所以HIFI器材的运放一般都是工作在+ -15V的。至于并联多只TDA1543只是提高输出电流而已,我是听不出来一片和4片的差别的,可能是网上的人心里作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