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什么是Arduino?

楼主(2008-03-09):
我看到好多Arduino的东西,核心是一块avr单片机,据说是用计算机感知物理量的东西,谁能告诉我这具体是什么啊????

网友:
使用两块AVR单片机,一片用来把串口信号转换成软件模拟的USB信号,和电脑通信;另一块用来采集并处理信号,利用串口通信输出
也有直接用串口和PC通信的。有专门的上位机软件控制。好像是这样吧!
其实很简单的。AVR芯片+晶振+输入输出口+串行通信。

网友:
AVR单片机软件模拟的USB信号,和电脑通信支持usb2.0不?

网友(2012-11-08):
什么玩意?

网友:
Arduino is an avr development board designed by morons for morons.

网友:
我是刚刚接触Arduino的,自已做了一个MEGA8的最小系统板子,用高压编程器把BootLoader烧入单片机后,想用串口来调试Arduino程序,不知道可不可以,怎么操作,网上的都是用其他的下载工具发像……哪位对Arduino比较熟的高手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