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IO口的强干扰能否产生BOD复位?

楼主(2008-03-10):
项目测试中发现mega128偶尔会被干扰复位,起初认为是电源引起的。就把单片机电源改为DC/DC,仍然复位,改用变压器隔离,经7805稳压后得到的电源也同样会复位。在开机时读取MCUSCR中的值,发现是BOD产生的复位,我开了BOD,并且把检测电压设为4.0V。如果不开BOD的话,就会出现死机情况,怀疑AVR的硬件看门狗有点问题,因为我的WDT的熔丝位是配了的。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单片机IO口串进的干扰引起的BOD复位,而不一定是电源的掉电问题引起的。复位电路我用的是10K的上拉电阻,下接10U和104的电容,然后连到复位端口的。现在项目什么都测试完了,就只剩复位这个问题了,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
用没用JTAG,JTAG引脚如何处理的?你控制的东西是否有强干扰?

楼主:
2楼,我没有用JTAG,熔丝位也是配了的

网友:
在开机时读取MCUSCR中的值,发现是BOD产生的复位,我开了BOD,并且把检测电压设为4.0V。如果不开BOD的话,就会出现死机情况,怀疑AVR的硬件看门狗有点问题,因为我的WDT的熔丝位是配了的。

=======================
根据你的情况,先将WDT关掉.然后从电源处直接拉根线到M128的电源脚,用示波器监测电源.然后加干扰条件,看电源有何波动?

楼主:
谢谢马教师的意见,今天就去设备上做下实验。看是否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