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M16的SPI全双工通信。

楼主(2008-03-10):
数据手册中说M16可以全双工通信,但只提到主机发送和从机接收两种工作方式,如果主机模式时不能接收,从机模式时不能发送,那么它的全双工方式如何理解?

网友:
全双工,我理解为可以同时发送和接受数据,无论主从都可以的

楼主:
还是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头痛中!!!

楼主:
呵呵,有哪位头不痛的啊?

网友:
就是发完就读.

网友(2008-09-05):
如果主机发送完后,需接收从机返回的数据该怎么处理?主机的发送中断是不是也是接收中断?如果是这样发送完后进入中断,接收完后也进入中断,如何读取返回数据?

网友:
也就是主机模式下如何接收数据?

网友:
发送到同时也在接收数据

网友:
主机发送接收同时进行,可从机得收到主机数据确认后才返回数据啊。中间还是有时间差,主机发送完后进入中断,接收到从机数据也进入中断把。读取数据如何处理?

网友:
SPI就是个移位寄存器,主机把寄存器数据按位移出到从寄存器的同时把从机寄存器中的数据也移到了自己这边。

网友:
主SPI不发送数据,从SPI也就不会发送数据,就像挤牙膏,你不挤,牙膏不出来。
  从机事先把数据准备好(放在发送缓冲区中),当主机发送后,从机接收到SPI中断后,再从机的SPI中断将事先准备好的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2009-06-08):
正在做SPI双机,用STM32,借鉴一下

网友(2009-08-27):
13楼说的形象。

网友:
理解有问题。
大部分SPI通信,主机发送的第一个字节时,能同时接收从机的状态字节。
如果主机要从从机读一个字节,则主机先发读字节命令,从机同时返回其状态;然后,主要再发一个无关字节,在此同时,从机把主机需要的字节返回。
也就是说,SPI接口是全双工的,但通信协议基本上半双工的。因为从机不可能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2009-12-12):
至今没搞懂

网友(2012-11-05):
挖坟,感觉17楼wuzhujian 说的很实用;谢谢~!

网友(2013-04-09):
17楼的说的确实很好!

网友(2014-11-13):
"SPI接口是全双工的,但通信协议基本上半双工的",这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