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学一招之---ATMEGA128熔丝恢复!

楼主(2008-03-10):
今天在用ATMEGA128做外部中断的程序时候,不小心怎么搞的把熔丝给锁定了,怎么解也不行!!
通过几次测试发现有如下的办法可以实现!!!

下面是被锁定的情况!

下面是解锁后的情况!

操作过程
首先必须进入下面的界面
这时候JTAG和目标板已经连接,并且有电
然后把电拔掉,即断电,上述的窗口不要关

然后把加载电,然后用窗口中的EARASE DEVICE,这时候熔丝就可恢复了!!
预祝大家也能同样的办法恢复熔丝!!!
如果感觉本贴好,请顶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方法还没有在别的芯片上测试,如果大家测试有什么结果,烦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实际测试 一下,把结果反馈一下!!!

网友:
大概的属于热插拔。很异端的办法,但某些时候的确好用。

网友:
会不会把片子挂了。

网友:
不顶不行啊!太强了~~~

网友:
LZ通过过几次测试

楼主:
今天下午至少做过5次了,不过只在ATMEGA128@16AU测试,别的芯片还没有测试了!

网友:
好象不是什么"锁定",是你加密了.加密以后可以看到熔丝位,但不能修改.使用芯片擦除命令,解除加密,就可以改动熔丝位了.

而真正的所谓"锁定",是使用ISP或JTAG连芯片的熔丝位也看不到,根本进不了编程状态.主要是由于系统时钟配置的熔丝位设置错误导致的,在LZ贴的图中根本没有系统时钟的配置情况.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很奇怪的,我做了一个外部中断程序,结果下载后一运行,整个熔丝就成这样了,还不清楚怎么产生的!明天把汇编代码仔细看一下!!!!!!!!

网友:
lz  ISP和JTAG锁定后。是不能编程的哦。。。。你那个是加密位。

网友:
受教!  受教!

网友:
我的M64试验暂不成功,怎么搞都是弹出那个窗口,还是和没联上一样啊.

楼主:
掉电前进入Fuse的界面,上电后切到AVRJTAG的主界面!!

网友(2008-06-18):
应该不是锁死了,否则的话进不去的熔丝的设置界面!

网友:
不懂什么是熔丝

网友(2013-02-21):
记个号,有空试试

网友:
前几天因为程序里指针越界,烧进片子里后,就连不上编程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准备做个高压编程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