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个工控机AD采样板4M时工作正常,16M晶振时就出现干扰

楼主(2008-03-10):
原来工作在2M-4M一直正常,现在要提高采样速度,换了16M晶振就出现干扰,我把每个芯片加了104滤波还有地线短接都不见效果,各位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把AD的转换速度降下来吧!我8m的都有同样问题!降低ad的速度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可是我的采样是看瞬间波形的,头要求达到16M啊

网友:
我用8m的晶振,程序里不把ad的转换速度设置低一点的话,数据就不准确了!
只是我自己的遇到的,不一定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