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做的收音机[发放部分原码]

楼主(2008-03-10):
在论坛上潜水多年~现发放自己做的一点小东西
MEGA16+LCD3310+TEA5767+红外遥控做的一个收音机.
现在还在改进阶段(程序还没有写完)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收音机噪声太大了.功放用的是TDA2822
希望大家看帖的同时多给我提提建议....

网友:
年前我试验了这个模块,收不到台,可能公司这边就收不到台,连无线电视节目都收不到,偏僻阿,下次再弄弄。。

网友:
顶一下,我上次从MP3上拆了一个模块下来好像弄坏了。唉,技术太差

网友:
前两天研究了资料,现在手上什么也没有,无法动手。
看好多人说手动搜台可以实现,但自动搜台实现不了,楼主的不知怎样(你的资料还没看)?
我觉得你说声音有噪声,是不是锁定的频率不是在电台的频率上(偏离了一些)。
还有你在读TEA5767的5个字节后,看看字节3的IF【6:0】的值是不是在0x31和0x3E之间,还有字节4的LEV【3:0】的是怎样的。
我觉得如果搜到同一个台时,如果每次的效果不同,就可以研究一下读出来的值作对比。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我可没实验过。

不知其它功能电路会不会影响接收广播,感觉在读TEA5767并判断是否锁定电台的程序上再试验一下。
还有你那个ADC接的哪里呀?怎么测信号强度?天线为什么接地了。

楼主:
【3楼】 lost_sunshine
谢谢你的建议

我的也是自动找不到台..这是直接写本地电台的频率

那个ADC接的哪里呀?怎么测信号强度?天线为什么接地了。

这里我用了两路的ADC,一个用在测量电池电压的,另一路则是测量光的强度(我用了一个光敏电阻)以控制LCD的背光,光强时关,否则开
信号强度是从TEA5767读出来的(个人感觉不是很准)

天线不知道该接哪~就直接接地了.....

网友:
我也拆坏过2片

网友:
谢谢。先置COOL,期待楼主更多的资料共享。

网友:
HLSI=0 或 1的含义我不太懂,好像和什么镜像频率有关(我不懂FM解调),lz有没有我说的那种每次搜同一个台但效果不一样的情况。
以前有人传了个Q&A的资料,Q3是说如何避免搜到错误的台,讲了用HLSI=0 或 1,之后读LEV【3:0】来判断是否搜索有效的。你可以搜一下以前的帖子,LZ一定要继续研究啊!!

楼主:
以下是其中一个头文件(用于接收红外遥控),自我感觉不错.贴上来引起注意(可以直接抄到你的系统中)...

占用资源:
定时器1
ICP1

volatile uint data0;           //前16个脉冲存放地址
volatile uint data1;           //后16个脉冲存放地址
volatile uint Flag=0;          //接收完成一帧标志位
volatile float oldFall=0,newFall=0;  //时间的先后纪录
volatile uint bitcnt=0;        //脉冲个数纪录

//定时T1初始化
//系统时钟为8M内频,64分频,最大定时时长524.228MS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停止定时器
        TIMSK |= 0x20;//中断允许
        ICR1H  = 0xFF;
        ICR1L  = 0xFF;//输入捕捉匹配值
        TCCR1A = 0x00;
        TCCR1B = 0x83;//启动定时器
}

//数据头的时间:Th=9+4.5=13.5ms
//数据“0”的时间:T0=0.565+0.56=1.125ms
//数据“1”的时间:T1=1.685+0.56=2.245ms
//定时器T1输入捕捉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apt_isr:6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SIGNAL(SIG_INPUT_CAPTURE1)
{
        //timer 1 input capture event, read (int)value in ICR1 using;
        // value=ICR1L;            //Read low byte first (important)
        // value|=(int)ICR1H << 8; //Read high byte and shift into top byte
        // TIFR|=BIT(ICF1);//软件写1清中断标志
        float time=0;
        unsigned int temp=0;
        newFall=ICR1;         //读取当前时间
        time=newFall-oldFall; //计算脉冲加间隔的时间
        oldFall=newFall;      //存放上一次的时间
        if(time<0)  time=newFall-oldFall+0xffff;  //定时周期交叉的情况
    temp=(unsigned int)time; //取整
        //T0的8分频,即(1.125*1000)/8 = 140.625us ;正负20宽范围判断
        if((temp>120) && (temp<160)) // "0"信号
        {
            temp=0;
        }
        //T1的8分频为280.625us
        else if((temp>260) && (temp<300)) //“1”信号
        {
            temp=1;
        }
        //Th的8分频为1687.5us
        else if((temp>1660) && (temp<1700)) //header头信号
        {
            bitcnt=0;
                data0=0;
                data1=0;
                return; //返回,等待下次开始接收
        }
        else //干扰信号
        {
            bitcnt=0;
                data0=0;
                data1=0;
            return;
        }
        bitcnt++;
        if(bitcnt<16) //开始接收前16位
        {
            data0=data0|temp;
                data0=data0<<1;
        }
        else if(bitcnt==16)
        {
            data0=data0|temp;
        }
        else if(bitcnt<32) //开始接收后16位
        {
            data1=data1|temp;
            data1=data1<<1;
        }
        else if(bitcnt==32) //接收完最后一位
        {
           data1=data1|temp;
           Flag=1;       //接收完一帧,标志位置1
        }
}

楼主:
忘了说明:
内部8M晶体

网友:
TEA5767和TDA2822的电源,地没有处理好,所以“收音机噪声太大了”
我自己做的也是TDA2822,是贴片的,用耳机听,觉得噪音尚可接受。
另:你用的TDA2822看LOGO好像是国产的。质量应该不怎么样。如果用耳机听,建议用PT2308

楼主:
谢谢【11楼】 lizengmao

地线是怎么处理好一点呢..(我模电学得不好,希望指教)

网友:
一直很想用这个模块做个收音机的,可是一直没有搞到这个模块,想玩又担心没有时间。很是郁闷啊。不过还是希望楼主可以多点的资料。

网友(2008-04-28):
帮忙顶一下住隔壁的帅哥~~~~~~
拿了他买了另外一块来用了,今天找资料才看见本帖~~~~~
顶,似乎给我的这个模块掉了三个元件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焊上去再说~~~~~~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偶的竟然也做出来了,时隔没到一个小时的回帖!
暂时是仿制版本,论坛内另外一个前辈的作品,M8+LCD3310+LM358(LM358个人修改的,原图为TDA1308)
公布一下效果:
1、自动上/下搜台功能
2、音效很小(应该是功放效果不佳或者后级耳麦功耗过大)
3、收音模块使用与LZ的为一个版本

改进进行中……

网友:
楼上是桂工的??

网友:
TDA2822
初学电子时,功放中我的最爱,呵呵

LZ的液晶在哪儿买的?

网友:
回:【17楼】 stinby 飞工

积分:76
派别:
来自:www.Fly-Lab.com 站长

这都被你发现,(*^__^*) 嘻嘻……!代替楼主默认一下!

网友:
在桂林搞飞控的没几个人,貌似我应该认识呀

楼主:
TO: 【20楼】 stinby 飞工

没猜错的话,卢工—我和你有一面之交。你可是VB高手呀。那时根子浅,没什么能和你讨论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深入研究你写的东西。

对不起各位观众,这个玩意很久没有去玩了。忘记得差不多了,板子也不知道去哪了。
那块液晶是在:http://www.basicavr.com/ 上买的 Nokia 5110LCD(和3310是一个核心片子出来的)  25块钱

网友A:
回:
【12楼】 lisn3188
积分:22
派别:
来自:桂林
谢谢【11楼】 lizengmao

地线是怎么处理好一点呢..(我模电学得不好,希望指教)

建議在M16,TEA5767,LCM電源端串一個10歐姆的小電阻,並在靠近IC、LCD的位置加入10uf,104,101三個電容。
所有IC的地線單獨拉回主濾波電容的負端,盡量做到星形接地。尤其是功放的地和LCD的地特別要注意。所有地線強烈加粗。
同時建議你把天線單獨拉出或者經一個電感接到耳機的地,用耳機地線做天線,這樣可以改善收音效果。
我做的是AT89C2051+數碼管+TEA5757HN模組+TDA2822。鋰電池供電,使用80cm拉桿天線,在深圳福永鳳凰山頂可接收將近30個台。
另又做一個用HT1621驅動lcd(不是LCM)顯示並加入AT24C02存台的。只要電源處理好,效果還可以。
以上僅供參考。
BTW:似乎沒有看到你的音量控制部分,你怎麼控制音量的?

楼主(2008-05-29):
谢谢  lizengmao 的指教。这样看来我的板子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过阵子把这板子重画一下。

这个音量控制的电位器没有焊上去,我那里是调程序用的,直接接了个固定电阻。

网友:
我做过那种最简单的,用TDA7088 (CD9088), 可自动搜台, 只是无法获取当前频率, 效果很好, 噪声基本上没有
我想这跟原理性的去噪处理外, 还跟板子的布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上图。自己做的收音机。

网友:
再上一张

网友:
请问你的LCD 3310在哪买的 好靓能告诉我吗?

楼主:
楼上注意看我在25楼的回复!

那块液晶是在:http://www.basicavr.com/ 上买的 Nokia 5110LCD(和3310是一个核心片子出来的)  25块钱

网友:
个个都做过了,我现在连怎么计算频率都不知道啊,找偏了百度,望高手赐教!只会C51的汇编哦,能看懂吗.
先谢谢了.h315315059@126.com

网友(2008-07-28):
本人倒觉得楼上使用的印制板的地线太少了,一般地天线开路接收这类东西的地线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灵敏度和匹配,选择性等等,用一般的面包板做出来的效果,哈哈,不摆了.....

网友(2008-11-07):
lizengmao    来资料 参考哈  lizengmao   来资料 参考哈

网友(2009-02-26):
感谢楼主的资料,我的初级作品也能收到台了,噪声也很大,继续研究!

网友:
模数混合电路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尽量分开,供电也是,要滤波隔离。

网友(2009-12-12):
学习中..我也正在做工业板,以前有手动搜索成功过

网友:
楼主用喇叭音质效果不会太好的吧,用收音机上的有纸盆的那张喇叭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的。

网友(2010-04-28):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网友:
The question such, what panel is applied?

网友:
然後,通過翻譯。
在工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會什麼協議?

网友:
网上看到的,发上来共享下

FM效果差及假台多,搜台少的解决办法?2008-07-03 12:17关键字: RDA5800C, RDA5807, RDA5802,RDA5807P 锐迪科 假台 效果差 自动搜台少 手机 MP4 MP3

作者: 邓诚刚 锐迪科微电子FM产品线工程师, FAE

问:

邓工,

致远那边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自动能够收到1~2个台,但不是很稳定。

客户认为收到的数量比较少,你看这是什么问题所致的呢?

如何解决上述的问题,请给出优化的建议和措施,客户比较着急,请及时的回复,谢谢!!!

他们的项目负责人:谢工:1369229xxxx,EMAEL:xxxie@163.com

软件工程师:唐工,1372439xxxx,email:xxx25@sina.com

答:

谢工, 唐工:

好!

只能搜到一两个电台, 该问题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 如果手动调节每个电台,都能收听到清晰的电台, 只要改变搜台的停台阀值就能使搜台数量增加,

另一类: 手动调节到一个信号差的电台, 跟品牌手机的FM进行比较,发现FM效果明显比品牌手机的FM效果差,比如说品牌手机清晰无杂音, 而自己的机器FM效果很差, 都是杂音,

这个原因是FM受到干扰导致的, 必须通过修改硬件参数来解决该问题;

FM受到干扰, 有三个途径,

1, 从天线输入端引入了噪声;

2, 从电源供电端引入了噪声;

3, 从地上引入了噪声;

4, 受到辐射干扰;

解决办法:

1, 辨别是否天线输入端的噪声, 通过断开FM天线输入端到耳机的线, 直接焊一条长度跟耳机等长的细线当天线,如果

这个时候噪声消失了, 证明是噪声从天线引入的, 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噪声一般都是通过BaseBand芯片的左右声道等方面引入到耳机,

只要在左右声道,MIC,耳机检测线串上一个大点的磁珠,比如频率100M阻抗1.8k的磁珠.当然这个磁珠阻抗越大阻止噪声的性能越好,推荐频率100M阻抗2.5k的磁珠. 就能阻止FM频段的噪声干扰到耳机的天线.

另外耳机插座端的防止ESD的元件有些有很大的寄生电容,会损失掉FM天线感应的空中信号,也可以断开试下.

2, 电源供电的噪声, 可以在靠近FM芯片供电附近, 并1nF的电容,还有在FM供电入口串一个100M阻抗2.5k的磁珠, 都有助于滤除FM频段100M左右的干扰;

3, 地的干扰一般需要重新画PCB了, 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的PCB LAYOUT指南文档: RDA5800C PCB LAYOUT GUIDE_v2.0.pdf.

4, 辐射干扰,

判断辐射干扰,你可以找一台手机,比如NOKIA手机,进入FM,找一个信号很弱的电台(听起来有较大沙沙声),把该手机或者是手机的天线靠近机器的每个部位,当出现靠近某一个部位干扰较大时,就能发现该处就是一个辐射干扰源,辐射的干扰源,一般可以通过金属罩屏蔽掉干扰源来解决;

例如音频的D类功放, 开关电源, DC-DC, DRAM控制总线,RGB屏等等都是比较大的干扰源;

Best Regards

邓诚刚

锐迪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www.rdamicro.com)

Add: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7路高新技术工业园T3-A栋4楼

Tel:0755-2674xxxx Ext.804

Fax:0755-2674xxxx

Mobile:1371530xxxx

网友:
俄语,不懂,能否使用大家都懂的语言

网友:
现在用rda5807很方便,自带耳机输出和电子音量,噪音小,耳机线做天线。

网友:
TO【楼主位】 lisn3188 龙南
下午好。
我需要知道什麼是使用遙控器?
哪些功能的計劃?

网友(2010-10-05):
回复 网友A:
上图。自己做的收音机。

这板子好像在《无线电》上发表过?

网友:
我也做过,只是当地的信号不好,只收几个台,还是比较清楚,如果到市区,效果还行,所以我放弃了.不研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在整这个5767 可是我发现读四位信号的时候只能读一次啊 开机之后读一次信号状态之后 再怎么动天线也没有反应 阁下能帮忙解决下吗 有没有相关的参考程序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非常感谢!

网友(2011-08-30):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A:
回:
【12楼】 lisn3188
积分:22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RDA5807芯片完全兼容TEA5767,且更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