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电流环:为啥只能用PI控制?

楼主(2008-03-11):
为啥不能用PD或者PID控制呢?
PI控制不是快速性不好么?

网友:
我在化工厂干过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化工厂的调节器都整定为PI调节,主要是考虑稳定。电机的PID控制没搞过,如果只用PI的话我想可能只用稳速特性而对快速跟随的特性要求不高。毕竟工程实践中只要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