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没事做了个小玩意!声音基本可听

楼主(2008-03-11):
声音基本可听,希望各位大虾交流下改进方案。

楼主:
我还是首先说下问题吧。

这个电路在中频段表现还是十分出色,但高音有一些不清晰,低音力度还不够。

试着加大C10和C14 低音问题可缓解一些,但高音无提高。

这个高音缺陷会不会是TDA1519的问题?

另外这个电路对电源要求挺高的。

用实验电源效果很好,但普通开关电源则不行。

是否可用开关电源加运放电压调整电路来做电源?

网友:
几点建议:
1、C10/C14/C12/C15并联0.1uF的CBB薄膜电容;
2、C11/C13加大到2200uF以上,并且并上0.1uF的CBB薄膜电容;
3、运放换为LT1057,高频表现远比NE5532好得多;
4、运放电源用LM317稳压后提供;
5、TDA1519用普通电源供电,不要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前级放大器设计有问题,在单电源供电时,反馈回路不应直接接地,导致输出中点电压偏移,应增加隔直电容.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啊

只知道楼主用orcad 画的电路图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人

楼主:
好的经过彩虹的指点我决定改改看,不过手头暂时无lt1057,还是先用5532吧。

炳哥哥的意思还不太明白,是指R4,R6那块吗?

另外手头没CBB,不过独石和钽电容还是很全的。

改后再上传电路交流。

楼主:
明白了。

通过模拟软件找到了,R4,R6 确实导致中点电压偏移!

这个也在改正之中。

楼主:
C11,C13并了两个0.1的独石电容,高音变得好有穿透力,威力惊人啊!

马上上改版的电路

网友:
恭喜楼主,呵呵。不过此法不可多用,HIFI系统能不用就不用,并联0.1u电容的做法会导致声音某些频段相位出问题,造成音场和定位混乱。这个只是一剂副作用很大的西药而已,哈哈。

网友:
顶一下,都是模拟高手啊!

楼主:
改进之后的。

炳哥哥说的问题不太好解决,所以只是把电阻加大了。

加了电容之后有一部分频率会受到损耗。

网友:
呵呵,再说一句,你不是分压出VCC1/2了吗?R4不应接地,直接接到VCC1/2上就可以了.

但你现在接地,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运放的输出中点电压偏移不是很大,因为前级与后级之间有电容的存在.

中点电压有点偏移,令到运放工作在单边放大状态,恰好成了单管A类放大器,音质可能会更好,这也是以前曾经用过的一种提高运放听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