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继电器触头(220V,5A)灭弧,是加RC好,还是压敏电阻好?因为用RC,用万用表测量会有

楼主(2008-03-12):
为了继电器触头(220V,5A)灭弧,是加RC好,还是压敏电阻好?因为用RC,用万用表测量会有电压,但带上负载就没有了.我想压敏电阻就不会了.

网友:
应当采用带有灭弧措施的接触器

网友:
RC千年不变的定律.....呵呵~

网友:
谁能上个RC的灭弧电路看看,我过阵子也要搞一个220V继电器驱动的玩意。

网友:
呵呵。。 ------0.1UF/630V CBB电容-----10欧姆/2W-----
         |                                          |
          ---继电器触点1              继电器触点2___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为什么呀灭弧?

网友(2008-04-23):
4楼:
   这个RC是继电器断开的时候用的吧?对于大功率的感性负载,在继电器接通的时候瞬间会有很大电流,也可能损坏触电。
RC电路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
R-C效果会更好.

网友:
R-C很经典,也很有效果
但要有很好的效果RC的值,由负载决定.

网友:
9楼能否说说怎么算RC呢?
网上搜了一下,4楼所说的参数比较普遍,有的是103电容+100欧电阻

网友:
按照4楼的参数,你的负载如果是一个10A的接触器线圈,并且是名牌的比如三菱,施奈德等,你试试看好了。就那个电容所提供的大约6毫安左右的电流就足以维持接触器的吸合状态了。103+100会好些。
我使用继电器时一般不加任何东西。
但是可控硅就不行了,对于可控硅+接触器的方式,至今未找到好的可靠的不使用RC的方法。

网友:
用RC时:
继电器触点断开后, 会有小电流从RC中通过。如果后面有指示灯,可能会亮。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选择交流过零点,电压过零合,电流过零分,这样没有电弧,无涌流,继电器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
有人用接触器加交流固态继电器,这样可以没有电弧,可靠性也比较好。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是复合开关,接触器加可控硅,受可控硅的限制,价格高且容易烧坏可控硅,面临淘汰了!

网友:
过零开关是最好效果的,可是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
嘿嘿,俺做的80A的开关已经在运行了!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
为了保护触点,使用了可控硅和驱动电路,在继电器吸合,释放前使得可控硅先短时间导通
起到保护触电的作用!
感觉成本太高!还不知道效果具体咋样!

是不是用15楼的方法就可行呢?

大伙给谋划,谋划?

网友:
电压过零似乎好弄,电流过零可能比较复杂了,况且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和断开时间是不稳定的。

网友:
回20楼,复合开关成本是高一点,效果自然是很好,但是有一点是致命的,超过可控硅反压值非常容易烧坏。

网友(2011-04-25):
必须用CBB电容吗

网友(2011-11-15):
RC断开时有电压

网友:
电弧不一定是高压才产生的,所以用RC更加靠谱。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选择交流过零点,电压过零合,电流过零分,这样没有电弧,无涌流,继电器寿命大大延长! ...

继电器吸合时间就几毫秒,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