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电子管的扩音机没有啊?就是很早以前农村广播用的那种!

楼主(2008-03-12):
我爸去废品收购站卖废铁的时候,看到那里有一台,就拿140斤废铁交换了,上次回家看到了里面有不少电子管,还带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前几天听说修好了。有空回去听听音质,估计应该不怎么样!我对音响不太懂不过看它的样子真是够丑的,一个大铁盒子,上面还有个指针的电流表。

网友:
废铁现在挺贵的啊,普通的收音机又蛮便宜的,

楼主:
是个扩音机,上面带个收音机,就是农村以前村长广播消息用的那种!收音机只是它的附加功能

网友:
我就喜欢那玩意,超牛

网友:
估计那种玩意声音好不到那里的。

网友:
那玩意功率十足,低音效果好,一般有275w,150w,100w,50w,275w一般用两只fu5(805),功率小的一般fu7(807).功率推动一般是6p14,这个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都使用这个做功放的。功率是实打实,低音效果一般都不错,过载能力很强,重负载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管子红了。这个东西我上中学时一直在搞。上面使用的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很复杂,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对于上面的收音机效果一般都不行,但如果你能收到效果好的台听起来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他的前极一般是6n2,6n1。采用铝质的空气的可变电容,空心的电杆线圈。老式的使用电子管检波,稍微后期的采用2ap9。20年不玩那玩意了,忘了。

网友:
这个有定压式与定组式,一半100w以上的为定压,定组式是不允许负载开路的。另外的他的输出一般是高压的0-240v,接低阻喇叭需要变压器,输出一般还有一个8欧的端子作为监视用。不过功率不能从上面体现。

楼主:
听我老爸说当年要卖五千多一台的,真不明白他弄这个干什么!可能鼓捣这个能让他回忆过去吧!他是技校教模拟电路的老师。

网友:
广播站用的多数都是定压式的,通过双线拉到各家各户,前几年我老爸家(会城)还用呢,一年的费用也就几块钱,当闹钟也挺好的,每天早上准时6:30时响,现在好象不响了.

家用的都是定阻式的,负载不允许开路,开路时输出变压器阻抗变得很大,电压升高会发生绕组击穿及烧管的故障,短时短路没有多大问题,最多就是输出管有点发红而已.

打错一个字,修改....

楼主:
确实是广播站用的那种,炳哥哥好内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