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怎么拆IBM屏幕??

楼主(2008-03-12):
我的IBM屏幕线接触不良,导致屏幕下半截时好时坏,现在已经快不能用了。

本本已经过了保修期,想自己把它拆开修理,现在屏幕上的螺丝应急全部取下来了,但还是打不开屏幕框架。

求助,谁拆过IBM的屏啊?帮忙指点一下怎么拆,型号是R51e.

在线等,谢谢!

网友:
试试用电话卡在旁边滑过,把卡扣去掉。

网友:
去太平洋網蒐索.

楼主:
拆开了,发现屏的数据线很长,不大可能断,怀疑是街头松了.又拆开键盘,扒了接头再插上,问题依旧.

这下就不知道是啥原因了,哎..数据线应该没问题,但是摇动屏幕,屏幕还是在闪

网友:
可能是下光管坏了,更换.

网友:
楼主到www.51nb.com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