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中,在ATmega32中定义signed long int型变量,当给其赋负值时(如-152),通过watch显

楼主(2008-03-13):
IAR仿真中,在ATmega32中定义signed long int型变量,当给其赋负值时(如-152),通过watch显示是(65536-152)=65384。 然后运行下面的程序,程序就将其当成65384了

网友:
有符号数本来就是这样存储的,没关系,不影响你使用的,

网友:
负数在内存中是以反码形式存储的,也许是补码?我记不清了

好像是反码的

网友:
IAR中signed long int型变量是16位长度?GCC是32位长度的.

-152在计算机中是用补码表示的,原码取反加一,就是补码,-152的补码就是0xFF68,十进制显示就是:65384

顺便提一下:计算机之所以用补码表示负数,是因为用了补码表示负数后,减法运算就可以用加法来实现.

楼主:
如a=-152(仿真中显示65384)在后面我用的判断语句比如:
if(a>1023)a=1023;
else if(a<-1024)a=-1024;
else a=a;
仿真的时候经过这里a的值就变成1024了
从而导致下面的错了

网友:
//int a;
singned long int a;

int main(void)
{
  while(1)
  {
     a = -152;
    if( a > 1023 )
      a = 1023;
    else
       if (a < -1024)
         a = -1024;
       else
         a = a;
    }
}

以上程序用GCC测试正常,a的值是-152

建议楼主将程序改一下再在IAR中测试,修改如下:

singned long int a;

int main(void)
{
  while(1)
  {
    a = (-152);
    if( a > 1023 )
      a = 1023;
    else
       if ( a< (-1024) )  //特别是这句
         a = (-1024);     //这里也改
       else
         a =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