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编写的菜单,在51上通过

楼主(2008-03-13):
电路很简单,大家随便看下吧。

只做了3级菜单,

菜单结构:
struct menustruct                       //定义菜单结构
{
  uchar *menu_name;                     //菜单名字
  uchar menu_items;                     //菜单的项目数
  struct menustruct *child_menu;        //子菜单
  uchar (*menu_function) (viod);        //功能函数
};

typedef struct menustruct menu_struct;

如:
#define MAIN_MENU_ITEMS 6                    //主菜单条目数
menu_struct code main_menu[]=                 //主菜单结构
{
        {"menu_1",MAIN_MENU_ITEMS,menu_1,NULL},
        {"menu_2",MAIN_MENU_ITEMS,menu_2,NULL},
        {"menu_3",MAIN_MENU_ITEMS,menu_3,NULL},
        {"menu_4",MAIN_MENU_ITEMS,menu_4,NULL},
        {"menu_5",MAIN_MENU_ITEMS,menu_5,NULL},
        {"menu_6",MAIN_MENU_ITEMS,menu_6,NULL}
};

菜单保存的结构:
typedef struct                          //菜单保存结构
{
  menu_struct *menu_save_item;          //菜单保存前所显示项目
  uchar menu_save_display;              //菜单保存前显示条目
  uchar menu_save_where;                //菜单保存前显示位置
}menu_save;

menu_save menu_save_store[]=            //支持保存4级菜单
{
  {main_menu,0,0},
  {main_menu,0,0},
  {main_menu,0,0},
  {main_menu,0,0},
};

extern uchar idata menu_denpth=0;      //菜单深度值
extern uchar idata menu_updata_flag=1; //菜单更新标志

菜单显示程序:
//菜单显示程序,
void menu_display ()
{
  uint num=504;

  uchar *menu_dis_p;             //菜单字符显示地址指针
  uchar menu_dis_item,menu_dis_where,menu_max_item; //要显示的条目,位置,本菜单的条目数
  uchar num_temp,circle_temp,circle_temp_b;

  menu_struct *menu_struct_p;    //菜单显示

  if (menu_updata_flag){
  menu_struct_p=(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item;  //得到要显示的当级菜单
  menu_dis_item=(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display;
  menu_dis_where=(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where;

  menu_max_item=menu_struct_p->menu_items;

  while (num--)    //清屏
    lcd_write (0x00);

  num_temp=menu_dis_item-menu_dis_where;       //计算出起始显示条目

  if (menu_max_item>lcd_max_display)          //确定屏幕显示条目数
    circle_temp_b=lcd_max_display;
  else
    circle_temp_b=menu_max_item;

  for (circle_temp=0;circle_temp<circle_temp_b;circle_temp++)  //开始整屏显示
   {
    lcd_post (0,circle_temp);                 //写好显示位置
    menu_dis_p=(menu_struct_p+num_temp)->menu_name;
    if (num_temp==menu_dis_item)
     {
      while (*menu_dis_p)
        lcd_display_b (*menu_dis_p++);        //反显选中条目
     }
    else
     {
      while (*menu_dis_p)
        lcd_display (*menu_dis_p++);          //正常显示菜单
     }
        num_temp++;
   }
   menu_updata_flag--;
  }
}

菜单按键处理,改变菜单深度:
void menu_key (uchar menu_key_value)
{
   uchar menu_dis_item,menu_dis_where,menu_max_item; //要显示的条目,位置,本菜单的条目数
   menu_struct *menu_struct_p;

   menu_struct_p=(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item;  //得到当级菜单
   menu_dis_item=(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display;
   menu_dis_where=(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where;

   menu_max_item=menu_struct_p->menu_items;
   menu_max_item--;

   if (menu_key_value==up_key)
     {
       if (menu_dis_item>0)
         {
           menu_dis_item--;
           if (menu_dis_where>0)
             menu_dis_where--;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display=menu_dis_item;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where=menu_dis_where;
                   menu_updata_flag++;
         }
     }
   else if (menu_key_value==down_key)
     {
       if (menu_dis_item<menu_max_item)
         {
           menu_dis_item++;
           if ((menu_dis_where<(lcd_max_display-1)))    //lcd_max_display=6
             menu_dis_where++;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display=menu_dis_item;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where=menu_dis_where;
                   menu_updata_flag++;
         }
     }
   else if (menu_key_value==esc_key)
     {
           if (menu_denpth>0)
        {
          menu_denpth--;                     //菜单级数减一
                  menu_updata_flag++;
                }
         }
   else if (menu_key_value==enter_key)
     {
           if (((menu_struct_p+menu_dis_item)->child_menu)!=NULL)   //有子菜单
        {
                  menu_denpth++;                    //菜单级数加一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item=(menu_struct_p+menu_dis_item)->child_menu;//保存此级菜单开始位置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display=0;   //初始化菜单显示项目
                  (menu_save_store+menu_denpth)->menu_save_where=0;     //初始化菜单显示位置
                  menu_updata_flag++;
                }
         }
}

网友:
也在期待效果

楼主:
上图了,大家看下,

网友:
代码写的很不错!照片也拍得很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这个屏做过图片的运动没?我也是用51控制这个屏,想让图片从边上慢慢移动出来,最后定格在中间,但是出来的效果却是刚开始出来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图片好像被风吹烂似的,但到最后却慢慢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楼主:
to:【7楼】 micropower 流浪的飘云
不好意思啊,运动的图片没有做过,

网友:
不灵活~对于动态修改的变量显示无能为力~

楼主:
TO:【9楼】 soulmate
呵呵,确实只能显示固定的,请问下如何才能动态修改的变量显示?小弟才刚刚开始写菜单。

网友:
好东西!正想做菜单,留个记号。

网友:
不知道高手的字库怎么搞的。我以前上大学自己做字5×7,感觉有点难看啊。

楼主:
发一个给你:
uchar code ziku[]={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sp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1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2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4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5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6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8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9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A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B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C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D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E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F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G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H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I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J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K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L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M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N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O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P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Q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R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S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T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U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V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W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X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Y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Z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55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_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a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b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c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d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e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f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g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h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i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j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k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l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m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n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o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p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q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r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s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t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u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v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w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x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y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z
0x00, 0x08, 0x36, 0x41, 0x00,  // {
0x00, 0x00, 0x7F, 0x00, 0x00,  // |
0x00, 0x41, 0x36, 0x08, 0x00,  // }
0x08, 0x10, 0x08, 0x04, 0x08    // ~
};
写完了记得加个0x00,

网友:
牛人,是在NOKIA5110上做的吧!谢谢分享!

网友:
正要用,参考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我觉得7楼的设计可以实现,而且设计出来后的显示效果应该不错!
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下。

网友:
学习了!!感谢1
对你这个挺感兴趣,看着很羡慕,能否把几个子函数传一下,见识一下!
lcd_display_b (*menu_dis_p++);        //反显选中条目
lcd_write (0x00);
lcd_display (*menu_dis_p++);          //正常显示菜单
lcd_post (0,circle_temp);                 //写好显示位置

楼主:
TO:【19楼】 haizaolan,实际上就是5110LCD的操作函数呢~

//5510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
   lcd_rst=0;
   lcd_rst=1;
   lcd_command (0x21);
   lcd_command (0x80);
   lcd_command (0x06);
   lcd_command (0x13);
   lcd_command (0x20);
   lcd_command (0x0c);
   lcd_command (0x40);
   lcd_command (0x80);

   lcd_clear ();    //清屏
  }

//5110 LCD清屏
void lcd_clear (void)
{
   uint num=504;

   while (num--)
    lcd_write (0x00);
}
//5110 LCD命令写入
void lcd_command (uchar a)
{
   uchar num=8;

   lcd_cs=0;
   lcd_dc=0;
   while (num--)
    {
          lcd_clk=0;
          if (a&0x80)
            lcd_din=1;
          else lcd_din=0;
          lcd_clk=1;
          a<<=1;
        }
   lcd_cs=1;
  }

//5110 LCD数据写入
void lcd_write (uchar b)
{
   uchar num=8;

   lcd_cs=0;
   lcd_dc=1;
   while (num--)
    {
          lcd_clk=0;
          if (b&0x80)
            lcd_din=1;
          else lcd_din=0;
          lcd_clk=1;
          b<<=1;
        }
   lcd_cs=1;
  }

//5110 LCD显示位置定位,0-x-13,0-y-5
void lcd_post (uchar x,uchar y)
{
   x*=6;
   lcd_command (0x40|y);
   lcd_command (0x80|x);
}

//5110 LCD显示字符,ASCII码
void lcd_display (uchar c)
{
   uchar *p,num=5;

   c=c-0x20;
   p=ziku+c*5;
   while (num--)
    lcd_write (*p++);
   lcd_write (0x00);
}

//5110 LCD反显示字符,ASCII码
void lcd_display_b (uchar d)
{
   uchar *p,num=5;

   d=d-0x20;
   p=ziku+d*5;
   while (num--)
    lcd_write (~(*p++));
   lcd_write (0xff);
}

楼主:
呵呵,其实这个东西的电路图没什么价值的,有用的是菜单的编写方法。
电路很简单,大家随便看下吧。

网友:
程序写的很工整,不错~

网友:
不错。我也正在学习做个多级菜单。谢谢楼主了。

网友(2008-04-12):
黑白的屏没多大意思。。。彩色的手机屏还是有点贵,,,手上有个Nokia6610,又不想拆了,呵呵。

网友:
路过,留点脚印

网友:
多层菜单

最好用到实际才好

网友:
写得很好,不过没有我的方法简单,
这是以前做MP3时写的仿手机式的菜单,能显示图片,也可以显示动态变量,大家可以看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3122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mp3&bbs_id=1000

网友:
编译时出错 menu_1 没有定义,NULL也没有定义 怎么办?

网友(2008-05-12):
楼主用了反选 好像在51上不太适合 可能会刷慢吧

网友:
不错,简单好用

网友(2009-10-22):
多层菜单 正在学习中

网友:
最近也用51做菜单,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液晶菜单,学习啦

网友(2009-12-18):
LZ 师大的 能有这水平在你们同届中算很不错了

你QQ多少啊

加我QQ17805352

网友:
正想做呢,参考一下!

网友:
把结构做大些,层可以做多,不过注意自己的变量

网友:
楼主,我用你的思路实现了多级菜单,非常感谢。我想请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显示器件,响应速度怎么样,我用的是st7920的128*64
每次清屏都要用很长时间,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但我又没有跟好的方法,还望赐教。

网友(2010-03-18):
东西不错的,就是还不能修改参数

网友:
真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0-04-23):
标记一下~~~

网友(2010-06-08):
我也做过,感觉差不多

网友(2010-09-07):
做个记号 找时间仔细看看

网友(2011-12-31):
不错,程序清晰

网友:
写过  架构类似

网友(2012-04-18):
学习下5110的反选,嘿嘿

网友:
必须要收藏起来,以备以后用。顶下LZ!

网友(2013-12-29):
NOKIA5110菜单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