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写上位机如何把下位机发过来的数据进行保存?

楼主(2008-03-13):
VB编写上位机如何把下位机发过来的数据进行保存?

网友:
接收-》写数据库-》OK

楼主:
小马哥能否说得详细点?或共享一个实例,谢谢

网友:
1楼又要没啥说的了.

楼主:
马老师可否指点?

网友:
我也没啥说的,你不但要熟悉AVR(USART),还要学习VB,学习数据库(如ACCESS).

网友:
最傻瓜的办法:写在文本文件里保存

网友:
其实比较简单,应该来说,100行代码搞定。建议楼主一个一个的来。按照5楼的列举。遇到不清楚的再详细的提问。

网友:
===>其实比较简单,应该来说,100行代码搞定。

这是学校里面学习做实验吧,了解一点过程.不过就是要求的实验,学校通常也不会布置的.因为它设计到至少2门课程的内容.

LZ贴这个帖子,我估计不是自己主动想学习掌握的,是要参加什么比赛,或什么项目要应用了.要真正能实用的系统100行代码?

仅仅完成个作业,100行也就100行吧.到了实际中,还是不行.

网友:
100要不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访问access要不了几行代码,新见一个数据库,建个数据表.

1.启动时连接数据库

2.使用时打开对数据表

3.读写相应字段

4.更新

5.关闭

....OK

网友:
从COM口读数据呢?读到一个个的字节,是ASCII码还是二进制码?如何整合数据写到ACCESS中,类型对吗?数据库要查询吗?要做那些分析?打印报表吗?

100句?

10楼,你讲的是相当小学的1+1=2.仅掌握1+1=2.能算出卫星轨道?

网友:
貌似题目只要求进行接收和保存啊,否则就是画蛇添足了,过犹不及。

网友:
一句话,会了就简单了,不会就够搞,串口需要用mscom32控件,还要需要用一些类型小转换(str,chr,asc,hex......)

.......看来对初学者也够呛,象当年对AVR的ISP也搞了会时间.

网友:
补充,如果仅为了完成串口接收,保存.......又不想打多好的基础,更不想搞数据库.....或者是要"立竿见影"

那去书店买本"VB编程实例",上面很清楚,有代码,"抄"过去就好了.

<<VB编程经典200例>>就不错.

网友:
====>貌似题目只要求进行接收和保存啊,否则就是画蛇添足了,过犹不及。

"题目",学这些的目的为了考试做题?公司老板的一个项目通常也就这样讲的,你这样做能过关?

<<VB编程经典200例>>是不错.但还完成不了这个题目.比如下位机要发个34560的数,恐怕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正确的收到.

网友:
回15楼,我认认真真的阅读了楼主的要求,请恕我江郎才尽,只能概括出2个要求,接收和存储,没有其他。
公司是公司,学校是学校,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将这两回事扯到一堆来谈。
谁要是提交那么一个任务计划书,我马上让他下课。

网友:
无语.......

如果能抄这么本书的代码并且编译,运行,这么个问题都搞不定只能去$%#$^&了."

我相信LZ看了那本书肯定能搞定这点问题.

网友:
zxq6 小马哈:你回答的没错,我知道你的意思,也明白你会做.

但凭一句"接收-》写数据库-》OK"   LZ就会了?就是学校的话,如果你是教师,学生问你,你这样回答他就明白会做了?

网友:
回18楼,我并没有说楼主就看了我那么一句话就会做的了的啊。同样,看了您5楼的回复,楼主正常情况下也会不了。再说了,别人遇到了困难,我指明一个方向,您送一根钓竿,这两种行为不相悖吧?干嘛非要限制所有的人全部给钓竿?
还要限制非得送使用AVR控制的全自动的?

网友:
看做什么用了,只是接收保存的话用文件最最简单,而用数据库有时还是比较麻烦的,试用简单的方法,看几行能搞定?
'Code
Private Sub GetComDataToFile(Byval CommPort As Integer, Byval FileName As String, Byval WaitTime as Integer)
Dim MSComm As Object, FNumber As Integer, mTimer, mInput as String

Set MsComm = CreateObject("MSCommLib.MSComm")
FNumber = FreeFile
Open FileName For Append As FNumber
mTimer = Timer

With MsComm
   .CommPort = CommPort
   .PortOpen = True
   Do Until (Timer - mTimer) < WaitTime
      If .InBufferCount > 0 Then
         mInput = .Input()
         Print #FNumber , mInput;
      End If
      DoEvents
   Loop
   .PortOpen = False
End With

Set MsComm = Nothing
Close FNumber

End Sub
' Code end

对于文本方式20行左右就是一个完整的接收/保存过程了,不过这段程序是在网页上直接写的,拷贝过去运行通不过别怪我。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我先看看<<VB编程经典200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