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8好像不能外扩存储器吧,请马老师给个建议

楼主(2008-03-13):
我最近在做点阵屏幕,,,用到了MEGA 8,由于存储空间不够,想要外扩..但是在书上看了MEGA 8好像不能外扩存储器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马老师能给一些经验的建议...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3-13,19:42:48 加入。
你的原标题:“请马老师给个建议!!!!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是什么存储空间啊?flash?eeprom?sram?flash是不能扩展的。有精力扩展,还不如选择一款flash大点的片子,比如m16,m168

网友:
2楼说的有一些道理.

我对LZ的问题的回答是 NO OR YES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扩展什么,和派什么作用.

如系统要显示一些汉字,汉字字型需要占存储空间,放在FLASH中,程序就不能够太长,而片内的EEPROM也不够,那么可以外扩串行的EEPROM或FLASH.

但程序太大,以及临时工作存储器不够用,那只能换性能高一点的AVR.

注意,所有的AVR,程序空间都不能外扩,能外扩SRAM也只有8515\M32\M128\M256.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是要外扩FLASH..作用是为了存储字库...
但是对马老师的回复有点不理解...
"注意,所有的AVR,程序空间都不能外扩,能外扩SRAM也只有8515\M32\M128\M256"
这句说了只有8515\M32\M128\M256这几个型号的芯片能外扩SRAM...
但是后面这句话好像和上面有点矛盾吧(自己认为,我是刚学的单片机,可能是我知识有限.还请马老师能解释一下.)"如系统要显示一些汉字,汉字字型需要占存储空间,放在FLASH中,程序就不能够太长,而片内的EEPROM也不够,那么可以外扩串行的EEPROM或FLASH"

上面说了所有AVR都不能外扩的,但是这句又说了可以外扩串行的EEPROM或FLASH...怎么外扩啊??

网友:
至少先学习或复习<微机原理和应用>.这样盲目的学习是浪费时间的.

网友:
次flash非彼flash也,avr的flash程序空间是用来放程序的,也就是你isp的目的地。而machao指的扩展的flash是放数据的,nand flash(如k9f5608)或者nor flash(如sst39vf1601),你编写的程序正常情况下是放不了在这里面的,放进去了,也是不能运行的。
怎么样扩,就请看看相关的芯片资料吧。

网友:
给个其他方面的例子就应该好理解了:
你现在买了一种电脑,里面的内存,硬盘是固定大小的,机箱被焊死(不能拆),操作系统是内置的,只执行内部硬盘的程序。你现在的问题来了,做日常工作所运行的程序用内置硬盘是够大了,但现在要经常看电影,而且内置硬盘放不了几部电影,怎办?现在你需要外置的U盘,硬盘那种,可以大到数百个G,而且可以装几个,够你看的了。
现在要说的问题是:机箱不能打开,所以内存和内部硬盘你是不能换的,硬盘就这么大,内存就这么多,要安装很多的程序并让他很好运行是不行的,你要这样,就买可以按需加大内存和硬盘的型号(换可以扩展的片子)。但另一方面,机器可以通过标准的接口使用外部储存,例如U盘和NFS等(例如SPI,I2C等规格的Flash或EEPRAM)。

网友:
我看了LZ的帖子,就已经估计是放字库了(通过点阵屏幕).因此使用串行扩展方式,扩展一个大容量的FLASH,如ATMEL的45DBXXXX,使用SPI接口. 此为YES(字库与程序分开的).

当然,如果系统程序不大,程序存储器还有富裕,字库也不大的话,可以全部放到片内的FLASH中.就不用扩展了(字库属于程序中的一部分).

但如果程序本身庞大,要外扩程序存储器则为NO.而且AVR都不能外扩程序存储器.

楼主:
看了马老师与上面几位的贴子,有点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还请马老师及几位能帮助一下,,我做这个点阵屏幕,遇到了屏幕闪的问题,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在论坛里看了一些贴子,

说是刷新频率的问题,,但是我又不懂,,还请能讲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怎么计算刷新频率及怎么调刷新频率...

昨天在当当网上搜了一下马老师的有关AVR单片机C语言版的书,不知道哪本适合我,还请马老师能介绍一本..

网友:
先下载本栏置顶中我编写书前11章的电子稿学习参考.

楼主:
马老师让我下载的就是<<《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这本书的前11章吗?

要是的话我直接买一本,我在当当上看了,还以为不适合我呢.

网友:
是的.先下载参考学习,觉的好再买书吧.

楼主:
我已在您专栏里介绍这本书的贴子看了,感觉这本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