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5176-RS485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13):
主机方:用MAGE64L的串口RXD0和TXD0分别接到SN75176的1脚和4脚,6,7脚输出为1D+,1D-,
从机方:1D+,1D-分别接SN75176的6脚A和7脚B,输出侧的1脚RO和4脚DI分别接到51单片机的2脚RXD和3脚TXD,
然后在单片机的程序中分别设置当发送时使能端为1,接收时使能端为0,但是通讯不成功,请教高手帮助!

网友:
不知道如何帮助你.

楼主:
谢谢马老师这么晚了还在回复我的问题,因为以前没做过这样的系统,所以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是参考SN75176的手册做的设置,如果有RS485这方面的例程,可否发给我一份,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jyhanxiao@126.com

网友:
就软件上说,其实就是串口通讯,只要控制收发就行了

楼主:
已经测试成功,谢谢

网友(2010-09-15):
楼主,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时如何解决的?
    我最近在做MAX485多机通信,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