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接控制线的RS485接口

楼主(2008-03-14):
不用接控制线的RS485接口,供大家交流。

网友:
这样你的“1”输出能力很差

楼主:
我用过一段长时间,400多米连线,没有出现过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
请大家发一些有特色的电路图。这样可以增加大家的电子电路图的兴趣。

网友:
有意思,回去试试

网友:
零延时 485电路

楼主:
6楼这个电路很好,电路相对复杂的一点,回去试试。

网友:
【6楼】 yzz163
      “零延时 485电路”,您有没有实际应用过?

网友:
485转232的基本电路,以前见过的

网友:
太实用啊,我试了.真是十分好!!!

网友:
【6楼】 yzz163
      “零延时 485电路”,您有没有实际应用过?
----------------
没有。看了原理,应该比 1楼的好。但对这两个图,我都有疑问,他们是如何处理“延时”的?见:

RS-485半双工延时问题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5874&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电路在100至100k波特率通讯,测试正常。电路发送时为“逻辑0”,不发时为“逻辑1”,不存在延时问题。

网友:
好像有不要控制线的485IC卖

网友:
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搭一个吧。

网友:
mark 一下
正需要用!

网友:
tsb0574 阿波 不要瞎说

网友:
di接GND,那只能发送0??????????????

网友:
这样你的“1”输出能力很差
--------------------

最早在 老古的论坛上发现的这个电路,作者做过实验,好象能在1200米正常工作。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为了省一根i/o口吗?

网友:
呵呵,建议连接控制线,如果出现延时时差,对与远程控制来说,那是无法挽救的。

还是老话:安全第一。

网友(2008-04-30):
建议楼主将npn三极管改成pnp的重新接一下。要保证txd引脚即使悬空的时候控制端是接的下拉电阻。

网友:
周立功的网站上有个文档 关于485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自动反转电路

网友:
有见过用1楼的图纸,不过R10那里并了电容,延时用的

网友:
冒昧地品头论足一哈……
1、靠高阻+上下拉电阻来实现逻辑0,将使驱动能力减低,传输距离、速率受限。
2、从R9到芯片的A和B之间的小电阻不该省,那是当输入短路时fail-safe用的。

当然,这个电路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一般也能用,俺说的是如果要严格规格化的话。

网友:
【23楼】 fugeone     有见过用1楼的图纸,不过R10那里并了电容,延时用的
=================================
不是延时。是微分电路,使三极管更快速的导通。

网友:
谢谢楼上,偶一直以为是延时。。。抄着用的

网友(2008-11-11):
做了一个LPC2131与PC通信,

仿时发现两个片子的收发控制端都是红的(高

电平),这都处于发送态嘛,还是这个电路不能

这样用? PC给ARM发‘1’出不来,是哪出问题了?

用非门出不行呢。。怪了

网友(2009-01-12):
这个是论文上的东西,你要是用于高可靠性的工业控制,就等着吃亏吧

网友:
使用没问题,但是高速通信+多机时不可靠。

为什么?

请参考:西门子,AB等PLC的485口设计。有这么好的不用控制线的方案,我相信欧美公司一定会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6楼的图应该是来自于《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05下半年的某期文章上的,上面对这个图分析的比较详细

网友(2009-02-26):
怎么输出"1"呀,没看懂咯!!!

网友:
6楼的电路,TX0发送1的时候会使芯片处在接收态,不行吧?
而且TX0从0变1的时候也是有点延时的。

2个10K的上拉电阻用得好。

网友(2009-05-14):
询问一下,接收数据时,是不是要让TX485端一直发送1呀???

网友:
回 【19楼】 zhang_mike2000
我觉得不是为了省I/O口,应该是用在PC端,不是省,而是PC端根本没那个控制口,只有TXD和RXD
不知道对不对哈哈

网友:
记下,备用

网友(2011-02-05):
这是很经典的,自动收发控制电路,在232转485时,是没有控制线的!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基于232协议的芯片软件不用做任何改动,当然,协议必须是半双工型。
很简单的例子是:当条件不允许你用JTAG等调试程序,这时你必须要用串口和内置的bootloader(如lpc2103),但串口被开发成485型,这时,一根控制线就毁掉了整个调试计划

网友:
收藏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13楼】 oilgas
        好像有不要控制线的485IC卖
----------------------------------
有,3.3V、5V的都有,但相对较贵。

网友:
楼上3.3V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B:
【13楼】 oilgas
好像有不要控制线的485ic卖
----------------------------------
有,3.3v、5v的都有,但相对较贵。

同求3.3的型号
只知道5v有13487

网友(2012-12-20):
实用但要谨慎

网友:
我见过用PMOS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挂多负载,后面试试

网友(2013-10-14):
标记下,很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接控制线的RS485接口,供大家交流。

我照你的原理图做了一个电路,但通信不正确。不发数据的时候,串口的RXD是低电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7楼的图就是补偿了下待机到发送的时间。

网友(2013-11-16):
2楼的电路没问题

发“1”没问题的,不存在带负载问题

如果发1,485芯片被设置为接受状态,485总线空闲,主机收到的状态就是1